[維修實例] Panasonic TH-L42B12W 42吋LCD液晶電視會不定時自動關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8-04-17):
國際松下Panasonic TH-L42B12W 42吋LCD液晶電視會不定時自動關機維修實例

這台國際松下Panasonic TH-L42B12W  LCD液晶電視.會不定時自動關機.

液晶電視型號Panasonic TH-L42B12W.

拆機.

主機板.

小C密密麻麻.

對付老機子還是老方法.ESR值偏高之小C一律換新.

幾乎快換光光了.

邏輯板.

單擊式高壓板.

電源板.

拆下看看.

小C品質普遍還不錯.那就不管它了.

再測量電壓值也都很正常.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A:
我如果改行修電視,我一定會投資一支鑷子型烙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如果改行修電視,我一定會投資一支鑷子型烙鐵

有這東東嗎?

网友B:
1.請問一下, 用ESR表測電容的ESR值, 電容是不是無須從板子上拆下來?
2.再請問一下, 用ESR表測電容的ESR值, 是在電視開機時測還是在電視關機時測?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請問一下, 用ESR表測電容的ESR值, 電容是不是無須從板子上拆下來?
2.再請問一下, 用ESR表測電容的ESR值,  ...

這個MESR-100儀表是痞酷論壇烏骨雞學姊發起團購的,直接在線上量測電容ESR值,不能上電量,電容須先放電才量 !

网友:
1.感謝Lijm兄的說明.
2.以前我就對"直接在線上量測"這幾個字產生疑惑, 因為"線上"這兩個字會容易讓人誤以為是在電視通電情況下測量
3.經過 Lijm兄的說明, 我了解到"直接在線上量測"指的是電容無須從板子上拆下來, 而且要注意測量時電視不能通電.˙

网友C:
老大講的應該是這種的,兩支烙鐵一起拆電容很有感的~~

非廣告,勿多聯想~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19695925397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講的應該是這種的,兩支烙鐵一起拆電容很有感的~~

非廣告,勿多聯想~

尖嘴鉗一轉就下來了,似乎還用不到這重裝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尖嘴鉗一轉就下來了,似乎還用不到這重裝備

請問esr值大約是多少,g大你會拆下,如此片幾uf剩幾uf。或是幾yf大於多少uf需小於幾歐母?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esr值大約是多少,g大你會拆下,如此片幾uf剩幾uf。或是幾yf大於多少uf需小於幾歐母?
謝謝你 ...

超過1就換

网友E:
gkjnn大,請問您直接用鉗子擰拆下這些SMD電解電容,不會使電路板的焊點銅箔脫落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E:
gkjnn大,請問您直接用鉗子擰拆下這些SMD電解電容,不會使電路板的焊點銅箔脫落嗎

不會啊!要用轉的.不是用拔的.轉一下就掉.可先找廢板練習

网友D:
但有些1~100uf都低於1。這樣怎樣檢查??

補充內容 (2018-4-19 12:11 AM):
容值越低,esr越高。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有些1~100uf都低於1。這樣怎樣檢查??

怎可能.容值越小.ESR值NG機率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有些1~100uf都低於1。這樣怎樣檢查??

拿新的電容量一下,看看是否一樣,可以參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可能.容值越小.ESR值NG機率越高.

Sorry,打錯。容質越底esr越高,故都會超過1
如何遇到這總怎樣分好壞,總不能大於1都殺,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Sorry,打錯。容質越底esr越高,故都會超過1
如何遇到這總怎樣分好壞,總不能大於1都殺,
謝謝你 ...

看個人,我是大於1就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