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A40EH5300H 有聲無影改恆流板問題

楼主(2018-04-17):
故障描途:

開機後過了幾秒後背光會熄滅,但是聲音和搖控器按鍵操作聲音都正常,爬文後背光LED有問題電源進行背光保護的機會比較大…
但小弟沒膽拆面板,爬到了一篇大大的文http://bbs.pigoo.com/thread-57794-1-1.html
到X寶買了一片恆流板,按接腳接上後…開機後停留在開機LOGO那邊閃呀閃的進不去(圖一),電源指示燈也一起閃,想請問是我接線有錯嗎?
還是因為原本的PI板偵測不到負載(原led燈條拔去接恆流板了)不給開機?請問各位師傅這樣有解嗎?

主機板:BN41-01812A
PI板:BN44-00498A (LED 驅動IC:SLC3011M)
通用恆流板:CA-233
接線:

CNM803                                   CON1
(8)P_DIM               <--->       (14)VADJ
(12)BLU_ON_OFF    <--->      (12)ON/OFF

CS811(50V47uf電容)                 CON1
    +      <---->                      (5)VIN
    -       <---->                      (6)GND

L9101 (應該是電感)                CON1
一次側  <---->                      (1,2)VCC

CON2
(1,6)LED- <--->燈條-
(3,4)LED+ <--->燈條+

PS:找不到LED 驅動IC  SLC3011M的datasheet,只找到另一張板也有用到SLC3011M的相關的電路圖(附件)!!

圖一

圖一

408.5 KB, 下載次數: 39

网友A:
GND腳的位置可能要再重新思考一下!!

网友B:
既然知道是背光燈條的毛病 怎不去處理燈條 反而卻去改裝恆流板 這修理方式邏輯思考有待商榷 還是你以為公板都不會檢知保護的才這樣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GND腳的位置可能要再重新思考一下!!

謝謝大大,我再測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知道是背光燈條的毛病 怎不去處理燈條 反而卻去改裝恆流板 這修理方式邏輯思考有待商榷 還是你以為公板 ...

我想對於非專業維修人員這不是風險最低的方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對於非專業維修人員這不是風險最低的方式嗎?

這塊恆流板還有燈條能撐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