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32LD350 液晶電視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8-04-18):
這台用了七年的32吋液晶電視,有一天突然不開機,插電也無紅燈待機,用三用電表量了一下,有待機3.3V,但是接上主板的連接線後,3.3V變成0.2V,
應該是有地方短路, 查了一下主板連接器的 +12V 的對地阻抗為0歐姆,在往後面線路查為,C458  10uF/25V 的陶瓷電容短路,解焊下來後,就可正常開機。

修復後可以開機了,但是發現畫面偏綠,並有油畫的現像,再更換一條新的LVDS軟排線後,即恢復正常。

c458零件短路

c458零件短路

畫面偏綠

畫面偏綠

畫面偏綠,像油畫

畫面偏綠,像油畫

网友:
MLCC 短路問題蠻多的。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不錯的實例維修分享文,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