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FWD-S47H1 花屏是否能維修?

楼主(2018-04-18):
各位好:

我們公司有四台FWD-S47H1,目前其中一台出現花屏的問題,想在請廠商維修前
詢問一下,這樣的問題是否能維修?

有畫面都花花的2

有畫面都花花的2

有畫面但花花的

有畫面但花花的

网友:
1. 先試螢幕的按鍵選單, 按鍵選單如果正常顯示, 則比較有可能是主板出問題
2. 按鍵選單如果不正常顯示,  則比較有可能是邏輯板出問題
3. 也可以將排線拆下來清潔一下, 再裝回去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