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變頻一對二RAM-50NV主機板維修紀錄

楼主(2018-04-18):
跟隨songsanhao的腳步和梁靜茹給的勇氣修下去了
事情是這樣的
去年這台機器壞過冷媒分配管(一台不冷)
然後出現超壓燈號
所以冷媒想說用補的看看
撐了一陣子就冬天了

沒想到今年開機馬上壓縮機不轉給我看
燈號是LD301閃七下
查錯誤碼是感溫器異常

叫修原廠師傅想說換感溫器(8芯)不會太貴吧
沒想到師傅量一量阻抗感溫器是正常的
然後35V/17V/12V都異常
判斷是主機板壞了
要整組換新$9300(可能我家二樓比較便宜)
要跟高雄總公司申請才有料

等待時間
就去買料把電源板電容全換了
換下來量那兩顆安規電容是壞的

裝回後電壓正常了
但還是閃七下
就繼續拆控制板
才六年上頭接點處都是髒東西了
用電子接點清潔劑洗
再用吹風機吹乾
烙鐵補錫後
竟然復活了

另外知道一個壞消息
是日立新款控制線改成三芯且和舊機型不相容
再壞再修不好只能拆房子了

网友:
換完零件有上防水保護漆嗎?

楼主:
沒耶,上了coating就不能再維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耶,上了coating就不能再維修了

這放室外的, 沒上保護漆, 應該很快鏽蝕喔

楼主:
桃園還好,目前沒有鏽蝕很機,上面塵土多了些
業界都有上防水的案例嗎?
如果原廠不能維修,的確上防水可以延長個幾年換主機板的時間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哀呀~
前天修好試吹一整晚都好好的
昨晚沒開
今晚要再試試看的時候
竟然壓縮機又不啟動了@@

補充內容 (2018-4-20 02:08 AM):
現在LD301變四回閃爍了@@

网友A:
SMT的電容沒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T的電容沒檢查看看?!

您是說控制板上那幾顆鉭容是嗎?

楼主:
拆下來量了,六顆都沒問題,等一下來烘板子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下來量了,六顆都沒問題,等一下來烘板子好了

再自己檢查溫度感測器的阻值: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age=3&mobile=2

補充內容 (2018-4-21 01:35 AM):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 ...
From 12# GHK949 提供 http://bbs.pigoo.com/thread-4446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哀呀~
前天修好試吹一整晚都好好的
昨晚沒開

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age=1&mobile=2

補充內容 (2018-4-21 01:33 AM):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 ...
From 4# http://bbs.pigoo.com/thread-44462-1-1.html

補充內容 (2018-4-21 01:34 AM):
GHK949 提供

楼主:
謝謝歐~
烘完整片現在能跑了
但回到去年會亮LD301, LD302的過載現象
好玩的是,兩台都開16C不會怎樣(跑到最大電流有點大聲)
但兩台都調成25C竟然室外機電源跳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自己檢查溫度感測器的阻值: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462&aid=127878&fro ...

K大給的聯結
PC上觀看,無法正確導出正常網頁
會出現如下畫面

楼主:
用手機沒問題,已收下

楼主:
傍晚跑到現在四小時了

楼主:
連續跑四個小時沒再挑掉了,跑最低頻也沒事,希望一切OK了

网友:
也修過日立冷氣,不知為何要造一個大鐵箱裝一點點零件

楼主:
剛剛又發現,溫度調高其實不是跳機,是壓縮機停止運轉,現在外面才24度,難怪會這樣,希望明早起來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K大給的聯結
PC上觀看,無法正確導出正常網頁
會出現如下畫面

kuny0605 大 給的連結
出自於
港都狼仔 大的 日立日規RAS-S71Y2冷暖兩用變頻空調室外機主機板故障 篇  資料分布於各樓層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歐~
烘完整片現在能跑了
但回到去年會亮LD301, LD302的過載現象

請問用什麼烘板子? 熱風槍(太小支慢慢烘)? 還是有什麼利器?謝謝!

网友:
拿麼厲害!連基板都能修!

楼主:
K大跟您報告,P2關機阻抗對UVW都是17k,N1對UVW都是40k,跟您提供的資料差很多,早上關機重開又不行了,一樣閃七下,看來只能叫修了。

网友:
我不是什麼電器專家,只是有興趣自己動手摸一摸!成功的經驗也不高.
如果把所有的插座線頭噴接點清潔劑再插拔幾次?也能正常運轉嗎?
反正假日原廠應該也放假,可以再摸索看看!
看到SIPM板子的狀況,連結器的接觸或許變差了?!

楼主:
清了一下,沒差,接頭看起來沒啥氧化
剛剛量阻抗鬧了笑話,沒有拔線
剛剛拔線請小子幫我紀錄,單位K

楼主:
晚上再試一次開機成功,只要在啟動繼電器上敲一敲就抖抖抖啟動了,我的淘寶繼電器不知道啥時才會飄到啊!

楼主:
今天淘寶的繼電器到貨
回家馬上全換上
開機等半分鐘吧,啟動了
不用再敲了
跑高頻,跑低頻,過冷跳脫重新啟動
LD301也不再閃七下
一整個感動啊!

楼主:
壞的繼電器雖然用12伏測試會作動 可能是阻抗過高無法啟動壓縮機 全換掉就對了!

网友:
接點因為火花而燒黑,氧化後導致接觸阻抗變高,影響電路動作

楼主:
另外兩台的主機板是不同系列
請問有人買過前面兩顆黑色大零件嗎?
看不出是什麼型號

楼主:
再問一下大家感溫器阻抗值要怎麼量?
我把插頭拔下來量電阻值對吧?

左到右紅黑灰藍各是
1.85k 1.83k 1.83k 1.86k

圖二左到右: 紅藍白各是
1.97k 1.93k 22.5k

今天28C,跟圖三比對白色貌似壓縮機感溫器,有點偏低

楼主:
今天頻頻啟動跳機,按照下列說明量功率模組的電壓
發現UVW交流電壓高達400多V
這只能等下周換新了@@
新莊日立有單賣這片板子嗎?
------------------------------------------------------------------------------------------------
用萬用表測量P、N兩端的直流電壓,正常情況下在310V左右,而且輸出的交流電壓(U、V、W)一般不高於200V,如果功率模組的輸入端無310V直流電壓,則表明該機的整流慮波電路有問題,而與功率模組無關;如果有310V直流輸入,而沒有低於200V的交流輸出,或U、V、W三相間輸出的電壓不均等,則可以判斷功率模組有故障並進行更換。

网友:
1.是繼電器
2.是X電容
3.也是繼電器

楼主:
狼大您知道第一顆電源繼電器的料號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您知道第一顆電源繼電器的料號嗎?

DEC DW1U
X2 CLASS (EN132400) - MKP
F3AA012E

照片放大打字比對就出來了!
因為我知道有DEC牌子的繼電器.
現在修電器也是最先考慮換繼電器.
以前窗型冷氣機定頻有換過.
變頻的還沒機會動手,
感謝樓主的維修發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頻頻啟動跳機,按照下列說明量功率模組的電壓
發現UVW交流電壓高達400多V
這只能等下周換新了@@

今天頻頻啟動跳機,不知跳機後是閃幾回故障?
RAM-50NV是由三大部份組成:電源板、主機板、功率模組,
日立原廠是不分開賣的,需要整組買的,
跟大金的售後作法不一様,不金是可以分別更換的。

楼主:
最後老婆受不了說萬一我出國不在家要他怎麼處理
如果是SPIM壞了也是都封防水膠不能修
前天到化成路總部買了主機板,$7,300一整片其實不貴
換上就正常了
但是UVW交流輸出還是可以衝到700多伏
這和大家說的200伏不盡相同耶

楼主:
題外話,總部零件部有為老員工說閃七下是感溫器問題
桃園修復師傅怎麼會要你換主機板
還翻了兩份手冊給我看
他們人很好,先不開發票讓我多買感溫線,一條150而已先換看看,主機板沒壞可以拿來退

但每天現場維修的師傅還是經驗取勝啊
他量了感溫線阻抗沒問題才判斷主機板的
神準

同時也跟零件部確認了
新款三心控制線幾種,不能和兩心室內機相容
要換新機只能拆裝潢了
只好每五年編個7300*4的預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後老婆受不了說萬一我出國不在家要他怎麼處理
如果是SPIM壞了也是都封防水膠不能修
前天到化成路總部買了 ...

你的鉤表是True RMS? 要這種電表會比較準

楼主:
不是,家裡都是便宜的電表@@

网友:
變頻出來的都是非正弦波,所以要用True RMS的才能量出準確值

楼主:
知道!下次要帶公司的Fluke回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