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32吋電視,主板故障改公板,問題

楼主(2018-04-18):
朋友的電視,修到修不好,且放了很久,向朋友說找不到零件,朋友最後說不要了,
我自己也很忙,也放很久,心想還有一個公板,就利用空閒時間來改造
,最後的問題,其實也是一開始就發現的問題,那就是螢幕上下畫面顛倒
電視外觀及型號

外觀

外觀

電視型號

型號

型號

改造後面板

改造後

改造後

使用的搖控器

搖控器

搖控器

電視的電源板,電源板輸出只有24V及3.3V,所以只將3.3V與ps_on短路後,取出24V來用
24V有供恆壓板及主機板,所以就直接啟用電源板,剩下的工作,就是第N期的工作

電源板

電源板

led 燈珠,恆壓板

壓板

壓板

使用這個dc-dc降壓板,將24v變成12v,供給公板用

24降壓12V

24降壓12V

向姐姐買的公板,己將買了很久,都没使用

公板

公板

羅輯板的型號,

t_con型號

t_con型號

整個接線外觀,

整體外觀

整體外觀

面板連接線

面板連接線

面板連接線,使用原來的舊線,

播放出的畫面,是上下相反,如果要看電視,要先將電視翻面,才能看到正常的畫面
,請問大大,要從何處下手,才能解決
有扒網內的大大文章,但没有發現有其他大大發表文章,

楼主:
謝謝P大,有試過但自己可能不太熟,没试出來,
明天再試試,

网友:
要刷Sa2086大大提供內的倒屏程序~

楼主:
謝謝S大及F大的建議,早上起來立刻下載並刷程序,並試,螢幕是有倒屏
但信號(如hdmi,or usb)一輸入,電視就好像當機,使用搖控器,不動作,
試了二次也一檥,
面板的型號是:ST3151A04-1

謝謝大大

网友:
您這個是V29.03
刷這個試試
http://bbs.pigoo.com/thread-48469-1-1.html
不過應該沒有倒屏程序~

不然就只能買新的公版了~
新公版直接在工廠模式內的菜單中就可以設定倒屏了

楼主:
謝謝f大大 ,有試過,還是不行,
請問大大,屏線如果是單的,例如本營幕是單8的屏線,但公板LVDS輸出的信號有分單數及雙數,
像這次屏線是接在公板的第7腳(TXO0-)到第18腳(TX03+)
如果改接在公板的第19腳(TXE0-)到第30腳(TXE3+)
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
倒屏是燒錄的韌體問題,跟接線無關,問問賣家吧!

楼主:
感謝大大,我再詢問賣家有無解決方法,謝謝
如不行只好將就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的資訊 我再試試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