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排風扇有異音

楼主(2018-04-19):
請問一下這種的要怎麼拆啊

想要滴一點油好像整個都密封了

网友A:
拆下來、看到螺絲就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來、看到螺絲就拆。

誒,那不就拆光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誒,那不就拆光光了

照片要拍清楚,
沒品牌型號,
誰能幫忙??

网友:
不外乎2個地方 風扇前端或風扇與馬達之間

网友:
如果是培林的問題,那就拆開換新的培林。

网友:
剛好開了PS,順便幫調亮

网友:
還是重拍一張清楚的照片, sandy319仙姑都說了!

网友:
灰塵清乾淨,滿曼找一定有螺絲。

网友:
找不到注油孔,那就點軸心吧~那個異音是什麼?電流聲?

网友:
屁股中間,有貼紙就撕掉噴潤滑,前面就噴葉片後面的軸承

网友:
網頁的圖比較清楚,有看到螺絲。

http://www.jc-motor.com.tw/tw_product.asp?Fkindno=F002647

网友:
軸承一般都要換掉
才能長久

网友B:
我的經驗,異音的來源通常來自更換葉片後葉片的位置未到正確點即鎖上螺絲(即葉片上的螺絲與軸承的前後位置)。前提是支撐馬達的兩條ㄇ型支架沒摔過而變形。
第二種異音則來自軸承與馬達前後蓋的兩處支撐圓孔(我是非陪林型的),有人建議在不拆開馬達下加油也是辦法之一但效果不是很好好,理由是轉動部粉的油垢(有點像廚房抽油煙機上的油垢)沒有清除掉。
當初遇到後者現象時,鄰近的電器行老闆只輕鬆的借我WD-40(一般款),要我自己噴一下,當時立刻有效,但連續轉動數小時(或不連續使用數日),軸承就卡住了,比原先情況更糟,後來才知道該款WD-40無法承受高溫,很快便乾掉了。因此就引發了後來許多故事。

网友:
葉片常在清洗時卸下,但裝回時往往很難回到原先的位置(忘了先註記),葉片伸得太前,馬達就易抖動而產生異音,這是一種輕微的抖動,聽久了會令人不舒服。
認真的說起來,葉片在軸承上的位置會影響排出去的風量,廠方在試驗時都有數據。我們一般人只好註記拆下前的位置,但是不是最理想的位置?就真的不知道了。這裡只是用個人經驗說明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經驗,異音的來源通常來自更換葉片後葉片的位置未到正確點即鎖上螺絲(即葉片上的螺絲與軸承的前後位置) ...

WD 40是一種除鏽劑、
不適合潤滑。

网友:
沒有看到注油孔嗎?

网友:
要全拆  馬達拆下後   再拆

拆到定子 與轉子分開後   你就成功了

再來就是前後軸承部    看是要換新還是上耐熱黃油

扇葉位置  看看扇葉片跟轉子軸偏心多嚴重  扇葉可以自己換    轉子軸完蛋了就換馬達  或是換軸!?
可以前後調整    轉子軸在馬達保養完後   可以先用手轉轉看
一檢查順暢度
二檢查轉子軸有無偏心    (如果有百分表的話可以量看看)
三  耳朵貼上去聽   聽轉動時的聲音

馬達小的壞處  就是難保養 (而且熱量更集中更考驗潤滑油品質 動不動就卡死 )    就跟新的汽車一樣    動不動就要吊引擎

网友:
異音是清理後還是原本用久慢慢產生的呢 ?!如果是用久了 ,就如元件大說的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