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牌16v18A充電機維修

楼主(2018-04-19):
最近朋友剛好有一台『安全牌16v18A充電機』故障,叫我幫他看看,
故障問題是充電時旋鈕無法調節電流,

旋鈕要一開始轉電流都沒反應,轉到最後時電流指示表會直接跳到10A,

剛好 wwe63 也壞了一台『安全牌16v18A充電機』,
順便拍幾張電阻的照片

將這個帶開關的電位器解焊後,頭尾兩腳測量電阻值,2m歐姆檔量不出來,
測量第12根腳,一開始也是量不出來,轉到快結束時,數值會從400多k急速降到0。

於是拿著這個上面什麼標示也沒有的電位器,
去電子街找了一顆上面寫著B500K的帶開關電位器回來,
將B500K照原樣焊回去以後,接上電瓶測試,就可以正常調節電流了。

我不是本科系的,電位器的測量法,也是網路上看來的。所以也不知道換B500K對不對。

補充內容 (2018-4-20 04:28 PM):
抱歉是我打錯了標題,因為我本來是想回覆 wwe63君 的那一篇,因為超過30天回覆。
所以我在發文時,是複製他的標題過來,結果那個18A忘記改成8A了。

网友:
  不知那顆開關電位器的 "屍體" 是否還在 keithyang 君手上.

  若還在且有興趣, 可將四個金屬彎折固定處掀起. 即可了解外側兩引腳無法測量阻值的原因.

网友:
16v18A ? 安全值應該是 8A 才對 !

楼主:
我拆開了

那個滑動的腳看起來不知道是燒壞了還是生鏽了

网友:
從顏色判斷, 應是接觸不良, 產生火花和熱量變成黑色,
試試用沙紙清潔後, 加少少量電器接觸點潤滑脂, 再把接觸點夾緊.

网友:
應該是燒掉了,這種調節電流用的最好還是用繞線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