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 窗型冷氣 / 移動式冷氣 選擇?請痞友建言…

楼主(2018-04-20):
小弟家最近在苦惱,到底要移動式冷氣還是傳統110V 一噸的 窗型冷氣,移動式冷氣優點是可以到處使用,但我比較沒有移動的需求,是因為二樓要裝。
後來看到網友留言,有的說同樣冷房能力、耗電量的移動式冷氣與窗型冷氣,就致冷程度而言,窗型大勝!而且現在很多移動式冷氣商品千百種,最貴的(保固最長)與一般山X(或是不起眼的鳥牌)的價格差有「一萬」耶!但若選擇窗型,中古的價格是新品的一半以上,雖然說二手業者有整理過,但有沒有存在所謂盲點的問題,意思就是他不會100%做到好,還是說購買上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因為對冷氣這塊不熟。謝謝大家。

网友A:
就像你網友說的

如果論冷房效率當然是窗型大勝(前提是噸數要夠,不然一樣吹不冷又浪費電)

現在的窗型1噸新機都是吃220V,比起移動式的吃110V

220V比較省電

网友:
絕取於你的使用環境,你需要移動嗎?要  就是他了。
窗型有安裝空間與用電嗎?有  就是他了。
題外話  還有分離式?
新品/二手/品牌,因人而異,自由心證,建議電器行訊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你網友說的

如果論冷房效率當然是窗型大勝(前提是噸數要夠,不然一樣吹不冷又浪費電)

Lazy_Panda 大
同功率不同電壓,都是一樣用電。
差別低電壓設備用於大功率設備,室內配電線路會比高電壓線路電流要求更高(最基本保險絲與線徑都要加大,改線路看似簡單,暗管難搞,大興土木有錢賺都好說)。
店家不明確客戶較低電壓使用線路環境,消耗功率較大設備,基於安全多建議使用或配置較高電壓,減少不必要困擾。

网友:
移動式冷氣也是要接排氣管, 所以也有移動空間的限制, 不若椅子可以隨便嚕來嚕去的.

网友:
房子自己的沒有搬家的打算,
建議買窗型冷氣,
移動式冷氣效率差,
大概只能個人涼,
不是房間涼喔~
其實我比較建議分離型冷氣,
但現在機器故障率特別高~
別買2手,效率不好及故障率更高.

网友:
以前我在電器行的時候

客戶舊機換新,我們都會整理起來賣

雖然說都會拆開洗冷排散熱排風輪

但不管洗的再怎麼乾淨

舊機效率絕對沒有比新機器好這是一定的

而且店家給的保固頂多3~6個月

現在新機器好像都是全機3年,壓縮機5年以上的樣子

就看你怎麼看待二手機跟新機之間幾千塊的價差

有時候一開始多花點前除了買效率也是買個保險

二手的東西有時候真的運氣運氣

除非你真的預算沒那麼高

网友B:
去年我們這一家小店家,一樓店面買了一台移動式冷氣
老闆說雖然貴但很涼(以前沒冷氣,裝了當然涼

過沒幾天看他門口多加裝了透明隔簾,說不裝冷氣會跑掉就會不涼

又過了兩三星期去,冷氣不見了
老闆說很耗電也不涼,賣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我們這一家小店家,一樓店面買了一台移動式冷氣
老闆說雖然貴但很涼(以前沒冷氣,裝了當然涼)

沒錯移動式的冷氣說穿了只能"個人涼一些"

要吹到冷整間根本不可能

而且移動式的我記得只有大約1800kcal不足一噸

吃110V耗電量大,啟動電流也大

如果用延長線有安全疑慮

网友C:
如lazy104前輩5樓跟Lazy_Panda前輩9樓說的壞處
我有些客戶請我幫他購買
我還是要幫他配散熱管到室外去,這樣的移動式冷氣
使用久了也是會變成是固定的是很不方便的

网友D:
我最近也在看110v冷氣

移動式還是很貴...聽說又吵  完全不考慮
房間又沒對外窗...不能裝直立窗型110v...
好險還有一台110v分離式
SANLUX台灣三洋【SAE-221FEA/SAC-221FE】
目前準備打算詢價要裝了

移動式 我覺得僅適合租屋族...還有排水的問題
Mistral 美寧 移動式冷氣JR-AC8DT 這台真的蠻妙的
有室外機的移動式.....不知效果如何???

如果房子自有...建議還是分離式與窗型
租屋族再考慮移動式冷氣吧

网友E:
  論空間: 不大可選移動; 不小選窗型.
  論通風: 良好可選移動; 不良選窗型.

  曾經陪家人經過一間連鎖 3C 賣場, 長輩對展區的移動式冷氣有興趣; 豈料 "鮮肉" 店員竟然勸長輩打消購買念頭.

  回住處的路上長輩還嘟囔著店員真奇怪, 把 "財神爺" 往外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論空間: 不大可選移動; 不小選窗型.
  論通風: 良好可選移動; 不良選窗型.

那位應該不是店員,是幫老闆顧店的收保護費的.....素誰~~在敲打我窗~素誰~~拍打我車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lazy104前輩5樓跟Lazy_Panda前輩9樓說的壞處
我有些客戶請我幫他購買
我還是要幫他配散熱管到室外去,這樣 ...

tsai5371 大老闆
你是說我嘛!頭家可是我都自己DIY耶。
最後變成懸吊式的。

网友:
二選一...

除非有某一特別項,是另一項沒有的,不然選優點多的那一項...

有移動需求(說說你的移動需求),不然大概就是窗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我們這一家小店家,一樓店面買了一台移動式冷氣
老闆說雖然貴但很涼(以前沒冷氣,裝了當然涼)

總覺得論同樣耗電量,窗型大勝移動式冷氣,畢竟冷、熱排設計、面積還是差一大截。

楼主:
引用 网友F:
tsai5371 大老闆
你是說我嘛!頭家可是我都自己DIY耶。
最後變成懸吊式的。

把移動式快改成窗型了…我在網路上有看到網友模仿威技改成雙管設計耶~因為單管會造成室內負壓,可以嘗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也在看110v冷氣

移動式還是很貴...聽說又吵  完全不考慮

移動式,很多傳單都強調……「警衛室」…噗…

网友:
若就一定要常把冷氣移動,建議自己改...
1. 變頻窗型冷氣+導風管+放在有滾輪的架子上= 移動式冷氣
2. 變頻窗型冷氣+放在有滾輪的架子上+推到窗邊下方出口,不用導風管效率較好= 移動式冷氣

220V專線還是要有,單條電線負載的電流較低,才比較保險。
220V變頻窗型比較安靜,電線迴路較不會出狀況.....架子可自設高度或用角鋼架...

移動式冷氣因為要110V,大多冷房能力不足,或EER不怎麼樣,
價格偏貴...實在沒啥必要用移動式冷氣。

移動式冷氣會佔室內可用空間,要封板/封窗,導風管在室內會礙手礙腳,固定好後也不會常常搬來搬去,
窗型冷氣的標準安裝費也不過500~1000元,
所以,只要裝窗型冷氣減少搬運安裝費用即可!
若跟移動冷氣一樣不在乎佔用室內空間,窗型冷氣+移動架可放在下方窗口,不必裝在上方。

另外,現在裝分離式定頻冷氣也不過萬把塊,CSPF又比窗型冷氣更高,且小台的也蠻安靜。
若不適合裝窗型冷氣就裝分離式定頻即可,多花點錢拉220V專線或銑孔,實在沒必要裝移動式冷氣。

PS. 同樣N級能源效率, 窗型2級CSPF大約是分離式5級,也就是4級能源效率的分離式冷氣比2級窗型還省電。

网友:
時代不同定義一種東西的說法也不同~~

現在:移動冷氣=長得像除濕機的、可以推來推去的、小等冷房能力的空調設備

過去:就是一台窗型冷氣,大大的體積、出風口、散熱口與普通冷氣不同,透過
伸縮軟管將冷風與熱風導引到需要的地方去.......在過去這種稱為工業用冷氣

以前在公司因為安裝地點的限制,我們用透明塑膠帆布圍出一個需要冷房的空間
,冷氣就擺在一個可移動推車上,出風口對帆布空間送風,出風口我們盡量拉去
窗口不對著人的地方吹..

网友:
沒移動需求選窗型.電壓選220V

网友:
引用 楼主:
總覺得論同樣耗電量,窗型大勝移動式冷氣,畢竟冷、熱排設計、面積還是差一大截。 ...

沒有錯哦
而且移動式的還要牽排風管,空間的密封性也會比較差
有些設計沒有排風管的,那根本不太會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