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大容量鋰離子可充電電池 型號:YSN-N12V電池更換

楼主(2018-04-20):
大容量鋰離子可充電電池 型號:YSN-N12V電池更換
下圖1. 外觀觀察充電與測試都無電力,四顆螺絲封膠。

下圖2.  一窺真面目,只有拆,熱風槍設定200℃加熱慢慢摳。

下圖3. 直看到螺絲,趁熱解螺絲,另外三顆如法泡製,做起來也較順手。
下圖4. 哇!電池又倥固鋰,依樣背面加熱除膠。
基座左上電源輸入出開關,左中5VUSB輸出,左下為12V輸入出插座,綠LED為電力指示,白LED充供電指示(綠燈12V輸出入,紅燈USB輸出),電池左下按鈕為測電鈕,藍色為18650。
下圖5.  電表測試,確認供電無誤線路正常,18650已掛點,準備材料18650,解焊輸出入電源。
下圖6.  把保護板鎳片焊除,重焊鎳片(未拍),電池與鎳片點焊。
下圖7. 12V輸出入電源線焊回,檢測電壓12.36V  OK。
下圖8. USB輸出負載測試(紅燈),測電鈕指示測試(綠燈)。
下圖9.  充電輸入出測試 (綠燈)   完工
以上參考

网友A:
超棒的分享~點焊機好像是可以DIY的?

网友B:
wkm前輩~那點焊機不錯喔!
            小弟在酷幣區等你喔!

网友C:
好像不是平衡充電,所以電池容易壞,應該是用小電流慢慢沖,沖太久電池還是會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wkm前輩~那點焊機不錯喔!
            小弟在酷幣區等你喔!

tsai5371 大
酷幣區是你老大地盤,哪敢,殺進去不死也帶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是平衡充電,所以電池容易壞,應該是用小電流慢慢沖,沖太久電池還是會壞。 ...

cch002 大
個人感覺,用猜的外掛保護是過放電。偏偏沒看後面IC沒法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tsai5371 大
酷幣區是你老大地盤,哪敢,殺進去不死也帶傷。 ...

wkm前輩
         你危言聳聽~~什麼老大又殺又傷的
         那天小弟才剛被嗆聲~~~
         你今天又打這些可怕字讓小弟好害怕

网友D:
引用 楼主:
tsai5371 大
酷幣區是你老大地盤,哪敢,殺進去不死也帶傷。 ...

Wkm大  既然無法進酷幣區、
那就直接送我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km前輩
         你危言聳聽~~什麼老大又殺又傷的
         那天小弟才剛被嗆聲~~~{:17_156 ...

tsai5371 大
我拿MSI出來,人家是指明電腦嗆我,結果tsai5371老大跳出來對槓,害我嚇得在後面皮皮剉,縮澀陰暗角落。

楼主:
引用 网友D:
Wkm大  既然無法進酷幣區、
那就直接送我好了!

sandy319 大
給你就沒辦法PO與DIY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sandy319 大
給你就沒辦法PO與DIY了。

讓你換新換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讓你換新換新啊~

sandy319 大
口袋沒哪麼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棒的分享~點焊機好像是可以DIY的?

vedncv 大
因功率不夠,有準備自己組件。
N年前點焊更厚A123失敗,上為故障18650
時間.......................備料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vedncv 大
因功率不夠,有準備自己組件。
N年前點焊更厚A123失敗,上為故障18650

有希望了哦~
別讓我等太久…

我是說點焊機2部曲…

网友E:
勾錶好用嗎,很想要買一支,買到現在,還沒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勾錶好用嗎,很想要買一支,買到現在,還沒買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
好用,鉤表大多用粗電流有無通過免串接快速。
看你主題建議用這種有多家可參考,一次到位,功能大致都有。
因有NCV功能 可隔空抓藥,只要大於30V以上會有不同頻率音響或危險環境。感應高壓部分初級線圈以上都可偵測有無異常或點火,一般電表超高壓無法量測。
雙顯示可顯示加載後電流與實際壓降需線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
好用,鉤表大多用粗電流有無通過免串接快速。
看你主題建議用這種有多家可參考,一次 ...

wkm前輩
真的什麼寶貝都有
我 問你什麼沒有可能比較快一些
老實說你什麼沒有
趕快點焊機來一台n_1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wkm前輩
真的什麼寶貝都有
我 問你什麼沒有可能比較快一些

tsai5371 頭家
DIY原因欠錢

网友:
那個來一客好吃喔!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
好用,鉤表大多用粗電流有無通過免串接快速。
看你主題建議用這種有多家可參考,一次 ...

這比FLUKE T6電表,便宜了一個 零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比FLUKE T6電表,便宜了一個 零 了,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
某種條件下,品牌也代表實力象徵所需付出的代價。

网友:
引用 楼主:
vedncv 大
因功率不夠,有準備自己組件。
N年前點焊更厚A123失敗,上為故障18650

跟wish大訂變壓器?還是要一顆大電容,之前我用幾顆大電流的鎳氫電池,串個八顆,不小心短路到鎳片…就點焊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