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4743ZG 無反應維修

楼主(2018-04-21):
型號: ACER 4743ZG 感謝dennis2247大 慨贈 http://bbs.pigoo.com/thread-68111-1-1.html

狀況:觸發無反應

上菜.各位朋友.坐好你(妳)的板凳-拿出爆米花.我們開始了

今天收到包裹

整齊包裝著

裡面有筆電與線

背面圖

正面圖

上電

觸發無反應

拆機-主機板背面圖

主機板正面圖

19v有進去

5v 無

3v 無

開關電壓0.6v

EC電壓0.56V(3.3V正常)

EC供電源頭為U33 RT8223M 第8腳

源頭電壓就是0.62V (3.3V正常)

8腳有個C485 MLCC電容.檢查看看阻抗

C485阻抗 4.2. 歐姆 此路電壓微短路

拆下C485後 阻抗正常-裝回去

接著將EC拆下(懷疑電壓是被EC拉低)

拆下EC後 C485阻抗恢復正常

3D3V_AUX_S5出現

大抵確定是EC了.更換

更換EC後 3V5V 及開關電壓出現.準備觸發

觸發後.............亮機...灑花......故障零件為 EC(KB3930QF A1)

网友A:
班長 快遞一包爆米花來,
要焦糖口味的~~
還沒坐穩,就修好了,
果然是紅螞蟻,稼厲害..

這cpu不知能否升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班長 快遞一包爆米花來,
要焦糖口味的~~
還沒坐穩,就修好了,

寄ㄚ我是爆一包原味爆米花
結果還沒爆好,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寄ㄚ我是爆一包原味爆米花
結果還沒爆好,就修好了

我要焦糖的~~

网友C:
高手、高手、高高手!!!
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班長 快遞一包爆米花來,
要焦糖口味的~~
還沒坐穩,就修好了,

呵呵  小小心意 不成敬意

CPU可以升級  我只有I3-390 我想-I5 460 應該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高手、高高手!!!
佩服!

騎上虎背.不拼不行-謝謝你

网友D:
我電腦還沒開機你就修好啦~~

那個誰~~~拉一棧板給他修~~~

网友E:
C大的卡坵真是快,三兩下就把問題抓出來。

這樣就有個疑問,為何EC會突然掛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電腦還沒開機你就修好啦~~

那個誰~~~拉一棧板給他修~~~

哈哈  修東西.最初的1小時.是我最有熱情的時候.打鐵趁熱

楼主:
引用 网友E:
C大的卡坵真是快,三兩下就把問題抓出來。

這樣就有個疑問,為何EC會突然掛掉了? ...

這個就非我所長了.大概與可靠性有關係吧  我猜

网友F:
真是厲害,行家出手就是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是厲害,行家出手就是厲害

謝謝你 能修好是騎虎南下   修不好就是騎虎難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修東西.最初的1小時.是我最有熱情的時候.打鐵趁熱

要物歸原主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小小心意 不成敬意

散熱風扇有清理嗎?

這台我查網路有很多規格,
所以猜cpu可能可以升級.

网友:
厲害,怎麼快就完修了

楼主:
呵呵 大溼 你這樣就想澆滅我的熱情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熱風扇有清理嗎?

我收到時.風扇很乾淨.散熱膏也有重新塗過.
一片主機板若能擁有最大的CPU相容性.對於原廠來說.是很節省成本的

楼主:
不好意思讓你等太久.所以開啟外掛模式

网友G:
沒想到這麼快就修好了
蠻驚訝的

這台本來就少用
忽然故障後稍微簡單測試後就懶得處理了

果然站上高手多
馬上完修

网友:
太強了  馬上修好了~~

网友H:
老师好技术!请问换EC,EC里面的程序怎么弄得?  我听说EC可以叫做超级南桥,我是大陆四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师好技术!请问换EC,EC里面的程序怎么弄得?  我听说EC可以叫做超级南桥,我是大陆四川的。 ...

我不是老師.EC程序-你可以買個RT809F來弄.  EC叫做超級南橋-那南橋叫什麼  你住四川.歡迎你.我喜歡吃宮保雞丁 五更常旺 麻婆豆腐(紅燒我也喜歡).吃過酥炸肥腸嗎.那外酥內嫩的滋味.嘖嘖嘖

网友:
RT809F我也有了,不过我是修电视多点,电脑没怎么弄过。应该是超级IO,是内置程序的IO芯片,不小心说错了,自己打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老師.EC程序-你可以買個RT809F來弄.  EC叫做超級南橋-那南橋叫什麼  你住四川.歡迎你.我喜歡吃宮保 ...

班長 也是老饕,
這些菜都很下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班長 也是老饕,
這些菜都很下飯..

呵呵.肚子又餓了

网友I:
大師出手果然不同凡響,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師出手果然不同凡響,謝謝分享!

不客氣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沒想到這麼快就修好了
蠻驚訝的

東西少用 也許是造成容易故障的原因.純猜測-與溼度有關

网友J:
chiyimonitor 兄
所提到 狀況:觸發無反應
小弟有一台
型號: ACER 5741Z

他的狀況:
插上筆電變壓器亮橘色充電燈號
沒幾秒鐘燈號
就自動熄滅

試著在亮橘色充電燈號時
按開機電源開關
藍燈亮起馬上就熄滅了

不曉得這一個狀況

是不是也是所謂的通病
330UF 鉭質電容所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chiyimonitor 兄
所提到 狀況:觸發無反應
小弟有一台

我會希望另外發個求助文這樣會比較好 以後搜尋會比較方便

网友K:
整個的維修思路條理分明。修不好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J:
chiyimonitor 兄
所提到 狀況:觸發無反應
小弟有一台

目前330uf應該沒有通病. 有通病的是NEC大電容.而且你提到一個重點 -能觸發.但馬上熄滅.可能就是後級有故障(或短路) .比起我發文這一台.應該會比較難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K:
整個的維修思路條理分明。修不好才奇怪....

所以這裡是個有趣的地方.大家都對相類似的東西有興趣.也懂彼此的維修語言

网友J:
引用 楼主:
目前330uf應該沒有通病. 有通病的是NEC大電容.而且你提到一個重點 -能觸發.但馬上熄滅.可能就是後級有故 ...

chiyimonitor 兄

這一台是從回收場弄回來的
今天把筆電給拆了

筆電的電路板有一塊銅箔

這一個銅箔應該是從燒毀的無線網卡的金手指掉落

無線網卡燒毀

無線網卡插槽燒毀

外觀有異常的電子零件
應該是造成燒毀的主要原因

网友:
放大鏡那片感覺是鋁箔膠帶沒有撕乾淨。插糟下方受潮腐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chiyimonitor 兄

這一台是從回收場弄回來的

既然已經拆開.就發個文吧.也可以聽聽大家給的意見.對於維修方向.一定會有幫助

网友:
引用 网友J:
chiyimonitor 兄

這一台是從回收場弄回來的

插槽燒毀,我會猜是是兩種情形:

1. 無線網卡模組上供電有短路情形,持續短路的情形,造成插槽供電的那幾腳產生高熱發燙,導致接腳燒融
2. 插槽接腳本身短路

這種情形,我會放棄,因為短路的大電流,可能已經造成主板上的供電層燒毀,想要完全修好,真的要靠運氣

网友:
電池充電燈跟待機有反應就代表主供電沒大短,應該短在後級電壓,燒壞電壓應該是+3vs,我覺得應該是有機會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