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種奇怪形狀的塑膠塞子 應該用多大鑽頭

楼主(2018-04-21):
平常一般家庭簡單的畫框 鏡子  這種不是很重的物品
我一般都買小顆的塑膠塞子(有的標6mm 有的標1分半)
總是就是圓柱部分直徑6mm(不是鋸齒寬度 鋸齒大概6.5mm 差的0.5MM才有一點抓力) 我就用6mm去鑽 搭配一般M4螺絲
也就這樣釘釘鑽鑽一兩年了。

最近我同事拿給我一種白色塑膠壁虎
雖然它圓柱部分也是6mm  不過鋸齒的部分到了8.8mm
兩者差蠻遠的

1.請問這種塑膠壁虎到底要用多大的鑽頭呢?

2.請問一般塑膠塞子使用的鑽頭  量圓柱部分直徑  不用管鋸齒的部分 觀念對嗎?

网友A:
應用2分半(7.9mm)鑽尾

鑽尾尺寸是固定的
2分     =6.35mm
2分半  =7.9mm
3分     =9.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用2分半(7.9mm)鑽尾

鑽尾尺寸是固定的

可以請教要怎麼判斷呢?
我以前用小的白色塑膠塞 我都是量圓柱直徑6.0mm  沒有去管它的鋸齒 不曉得觀念對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請教要怎麼判斷呢?
我以前用小的白色塑膠塞 我都是量圓柱直徑6.0mm  沒有去管它的鋸齒 不曉得觀念對 ...

樓上葉大說了一個重點鑽尾尺寸是固定的
這就是答案了
塑膠塞 如塞不太進去
鐵鎚一敲進去塑膠塞就會卡住進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請教要怎麼判斷呢?
我以前用小的白色塑膠塞 我都是量圓柱直徑6.0mm  沒有去管它的鋸齒 不曉得觀念對 ...

一般五金行買的鉛子(壁虎) 白色最便宜那種 直徑約6mm,用兩分(6.35mm)的鑽尾即可
鑽尾買好一點的,用震動模式打洞 很快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請教要怎麼判斷呢?
我以前用小的白色塑膠塞 我都是量圓柱直徑6.0mm  沒有去管它的鋸齒 不曉得觀念對 ...

那不重要,如果會怕,從小洞開始讚,不行的話,還有機會換大一點

网友:
5/16 吋

网友B:
第一次孔鑽太小,
二次再施工孔會變成橢圓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孔鑽太小,
二次再施工孔會變成橢圓形.

碰到這種情況, 用竹筷補救一下!

网友:
雖然鋸齒的部分8.8mm,不過中間有條大縫。
我覺得應該用2分鑽頭。
敲進去,大縫貼緊,就變2分的了。

网友C:
由於工作上的關係...這種塑膠塞子...我至少用了上千顆
不管是買到哪種形狀的塞子...都是鑽2分的...
有時候你要考慮鑽的牆面是哪種...紅鑽牆...灌漿的牆...柱子(含鋼筋和石子的)
這3種...用2分的鑽尾....鑽出的洞...還是有大小差別的...
用2分半的...失敗的機率很大...
由其是承載重物...很容易連根拔起

网友:
用2分的鑽頭比較OK~因為2分鑽頭鑽出來的孔一定比2分鑽尾直徑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於工作上的關係...這種塑膠塞子...我至少用了上千顆
不管是買到哪種形狀的塞子...都是鑽2分的...
有時候 ...

感謝回覆!可以請問您買哪種兩分鑽頭嗎?
我的BOSCH震動電鑽,自己有出藍色的藍龍鑽頭我覺得很好鑽
但是它是mm規格 6.0 6.5這類的~~6.0比兩分小  6.5又比兩分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可以請問您買哪種兩分鑽頭嗎?
我的BOSCH震動電鑽,自己有出藍色的藍龍鑽頭我覺得很好鑽
但是它 ...

我大都使用英制工具
兩分鑽頭...1/4=6.35mm
6.5mm可能太大了...遇到灌漿牆..或柱子...還可以
若是紅磚牆...可能會太鬆了
要用直徑較粗的螺絲釘...比較妥當

网友D:
請問塑膠塞子直徑有較大的嗎?例如10mm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大都使用英制工具
兩分鑽頭...1/4=6.35mm
6.5mm可能太大了...遇到灌漿牆..或柱子...還可以

可以請問您買哪家的2分鑽頭嗎?可否推薦推薦
我的是GSB 10.8 一般震動電鑽,三角夾頭

网友E:
順便一提,不是很重的物品,用1分鑽尾鑽孔,直接鎖鐵板牙螺絲。不必打塞子。
只要不是將螺絲鎖了又拆,很穩。
如果鎖了又拆擴孔了,可以塞牙籤當塞子,鎖下去就OK。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請問塑膠塞子直徑有較大的嗎?例如10mm 以上

http://www.pcstore.com.tw/panrico/M33651369.htm
產品規格:
產品編號           規格          鑽孔直徑(mm)          鑽孔深度(mm)           適用螺絲(mm)          支/盒
HP1012060          12 x 60    12                    70                8.0 - 10           100

http://www.pcstore.com.tw/panrico/M05611574.htm
產品規格:
    產品編號           規格          鑽孔直徑(mm)          鑽孔深度(mm)           適用螺絲(mm)          支/盒
HP1010050          10 x 50    10                    60                6.0 - 8           1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www.pcstore.com.tw/panrico/M33651369.htm
產品規格:
產品編號           規格          鑽孔直徑(mm)          鑽孔 ...

還真的有。
謝謝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順便一提,不是很重的物品,用1分鑽尾鑽孔,直接鎖鐵板牙螺絲。不必打塞子。
只要不是將螺絲鎖了又拆,很穩 ...

我都是打塑膠塞子再鎖螺釘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打塑膠塞子再鎖螺釘耶!

軌道裝在天花板,要鑽孔鎖螺絲。
這麼大組的拉門,也是沒打塞子。
鑽1分孔,螺絲直接鎖。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打塑膠塞子再鎖螺釘耶!

這幾年我已經很少用塑膠塞子,鑽個適當大小的洞直接鎖進去.............

吊掛重物,如鐵窗、廚具吊櫃用大鋼牙,左邊那支是專用套筒:

固定輕物,如層架板、配電管線固定、接線盒固定..等就用水泥自攻螺絲:

這種水泥自攻螺絲大約20年前就看過窗簾業者使用了,當時窗簾業者都不說哪裡買,只說窗簾廠配好來的,後來這幾年拜網路購物之賜,這種水泥自攻螺絲已經很容易買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這幾年我已經很少用塑膠塞子,鑽個適當大小的洞直接鎖進去.............

吊掛重物,如鐵窗、廚具吊櫃 ...

應該是我比較龜毛,從以前就都是用塑膠塞子

网友:
如圖
最常用的竹筷(有纖維可粗可細,可長可短)
塑膠壁虎(不建議,較適合大量輕載使用)
5.8MM水泥鑽
5.8MM水泥鑽/套筒/六角螺絲短(直鎖水泥),一套幾乎吃到飽。
六角螺絲短
不鏽鋼六角螺絲(金屬用)
就這麼簡單,直鎖螺絲適當數量可掛冷氣。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我比較龜毛,從以前就都是用塑膠塞子

水泥自攻螺絲只要螺絲選擇適當,鑽孔大小也得宜,強度與耐用性比用塑膠塞子還要好,而且鑽孔直徑比較小,產生的粉塵少很多,對電鑽扭力要求也較小,所以能使用充電式震動電鑽。

用塑膠塞子唯一的優點是螺絲可以隨便用,只要是鐵板牙甚至是木工用螺絲都可以,而不用塑膠塞子的水泥自攻螺絲則是專用螺絲,一般鐵板牙鎖進去牙都會萎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水泥自攻螺絲只要螺絲選擇適當,鑽孔大小也得宜,強度與耐用性比用塑膠塞子還要好,而且鑽孔直徑比較小, ...

自攻螺絲應該是這種,通常直接用來鎖鋁框,或是厚度適中的鐵板。
前端類似鑽頭,會先把鋁框鑽出一個洞,然後後端螺紋轉入,就鎖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攻螺絲應該是這種,通常直接用來鎖鋁框,或是厚度適中的鐵板。
前端類似鑽頭,會先把鋁框鑽出一個洞, ...

這是金屬自鑽螺絲,我也有在用啊........話說雷大是否生意太好太操了?自鑽、自攻分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幾年我已經很少用塑膠塞子,鑽個適當大小的洞直接鎖進去.............

吊掛重物,如鐵窗、廚具吊櫃 ...

裝監控也是鑽1分孔,再直接鎖水泥自攻螺絲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幾年我已經很少用塑膠塞子,鑽個適當大小的洞直接鎖進去.............

吊掛重物,如鐵窗、廚具吊櫃 ...

水泥自攻螺絲--五金行叫高張力螺絲,也有白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幾年我已經很少用塑膠塞子,鑽個適當大小的洞直接鎖進去.............

吊掛重物,如鐵窗、廚具吊櫃 ...

我看我的水電工人也是用這種規格打洞,鎖自攻牙,這樣似乎是很快速可以完成,鮮少用塑膠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請問您買哪家的2分鑽頭嗎?可否推薦推薦
我的是GSB 10.8 一般震動電鑽,三角夾頭 ...

我用的是傳統電鑽...日立 - V-14
至於2分鑽頭...也沒有專買哪一種的...
因為跟師傅出門...常弄丟(或損毀)...所以都不會買太高級的
比較常見的有...美國 DEWALT 得偉..美國 IRWIN joran
德國FOX SAW...日本UNIKA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水泥自攻螺絲只要螺絲選擇適當,鑽孔大小也得宜,強度與耐用性比用塑膠塞子還要好,而且鑽孔直徑比較小, ...

感謝詳細解說
感覺真的很快速又方便,而且如果張力又好的話,又沒有塑膠塞放久會脆掉的困擾

1.請問鑽完1分洞,要直上水水泥螺絲時
如果是GSB 10.8這隻無線震動電鑽
是不是切到中間這個鑽的檔位的二檔(借用網路圖,但是設定如圖紅圈處)

2.另外請問水泥螺絲那個圓頭的直徑是不是都比較大(相較一般鐵板牙螺絲)?
鎖遙控器,有時候遙控器本身的螺絲凹槽直徑比水泥螺絲小,水泥螺絲就沒有辦法完全平貼遙控器~~
不過去買的時候,老闆說水泥螺絲圓頭直徑就是差不多這樣大~~~

(我有試著開1分孔,直接鎖鐵板牙螺絲 好像也可以鎖得緊  不過應該還是水泥螺絲是比較專用恰當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謝詳細解說
感覺真的很快速又方便,而且如果張力又好的話,又沒有塑膠塞放久會脆掉的困擾

水泥壁面硬度差異很大,很難說用哪個檔位來鎖最適當,以鎖得進去牢靠為原則,有時我用粗柄螺絲起子也鎖得進去。

一般水泥螺絲頭是比較大,頭有沒有小一點的不知道,若是凹槽不深是可以墊幾片直徑小一點的墊片。

只要孔洞適當鐵板牙也鎖得進去,但不建議這樣用,主要是螺絲金屬材質不同,您可以試著鑽兩孔鎖進兩種不同螺絲,再退出來觀察螺牙狀況,會發現水泥螺絲螺牙還很完整,鐵板牙螺牙則是被破壞,這對抓持力影響很大,鐵板牙也比較容易鎖斷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水泥壁面硬度差異很大,很難說用哪個檔位來鎖最適當,以鎖得進去牢靠為原則,有時我用粗柄螺絲起子也鎖 ...

下午去試鎖了一下鑽兼鎖,開一分孔快速又不費力,果然好用!
不過一開始我GSB 10.8切中間的檔位+2 (如前圖)
鎖了3根都會斷頭.....
斷頭有點難處理,因為那個孔就不能使用了....
可否請教各位版友
問題一:請問圖中這兩顆都是水泥螺絲嗎?還是左邊那顆是木工螺絲?有點難分辨
我去附近買都是賣右邊這種頭稍微大的水泥螺絲,中間那個則沒有看到在賣

問題二:請問什麼情況下,水泥螺絲容易斷頭?

問題三:本來以為這種鑽兼鎖,要用快速一點的衝擊起子之類的(至少5.8那種我是用衝擊起子)
今天實驗開1分小孔,鑽小的水泥螺絲,用鎖螺絲左邊那個檔位+1速,慢慢鎖進去也OK耶 還可以聽到ㄉ一ㄚ ㄉ一ㄚ ㄉ一ㄚ 鎖緊的聲音

中間的也是水泥螺絲嗎

中間的也是水泥螺絲嗎

現在比較買得到的是右邊

現在比較買得到的是右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去試鎖了一下鑽兼鎖,開一分孔快速又不費力,果然好用!
不過一開始我GSB 10.8切中間的檔位+2 ( ...

1. 我用的水泥螺絲是像右邊這種,中間那根比較像木工螺絲。
2. 扭力太大會導致斷頭,多鎖幾次就有經驗了,抓住電鑽多大的回饋力道,大概可以判斷出會不會斷頭。
3. 可以調節扭力的電動起子或電鑽,從低一點的扭力先試,不要一開始就轉在最強,鎖下去斷頭就無法補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去試鎖了一下鑽兼鎖,開一分孔快速又不費力,果然好用!
不過一開始我GSB 10.8切中間的檔位+2 ( ...

一分鑽頭,通常會有兩種。
3mm的太小。
要選1/8"=3.175mm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9iu1hBEIcI

网友:
6mm,太緊用電鑚撹一撹洞口!

网友H:
我比較傳統,都使用塞子,假如覺得不夠就使用"壁虎"!! 或許是太保守吧!! 認為自家使用應該是100年不會壞的設定標準!! 我沒有在別人家施工過,因為沒有營業行為,所以不需要求快!!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比較傳統,都使用塞子,假如覺得不夠就使用"壁虎"!! 或許是太保守吧!! 認為自家使用應該是100年不會壞的設 ...

阿乾大,不是只有求快而已。

鎖上去的東西,可以用100年當然沒差。
一旦必須更換,螺絲孔位置不一定可以繼續用。
有時牆面就被迫留著用不到的螺絲孔。

2分孔留下的,除了比較大洞,還有塞子。
1分孔,用補土補一下就不明顯了。

尤其是浴室磁磚,可以的話,通常鑽在兩塊磁磚之間的縫隙。
2分孔太大,會鑽到磁磚。
1分孔可能也會,但是少很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比較傳統,都使用塞子,假如覺得不夠就使用"壁虎"!! 或許是太保守吧!! 認為自家使用應該是100年不會壞的設 ...

我覺得水泥螺絲只要孔徑適當,耐用性與可靠度比用塑膠塞子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覺得水泥螺絲只要孔徑適當,耐用性與可靠度比用塑膠塞子好。

YSC大:
      感謝!! 我沒這經驗,還需要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E:
順便一提,不是很重的物品,用1分鑽尾鑽孔,直接鎖鐵板牙螺絲。不必打塞子。
只要不是將螺絲鎖了又拆,很穩 ...

昨天要來裝軌道燈,想說就來用水泥螺絲直上
果然非常好用,很多孔也沒關係 完全直接對齊
(以前有時候打完塑膠塞 結果可能跟孔位5個有1個會對不上 鑽偏了)

裝著裝的沒有想到死在這個連結的裝置上面
將軌道燈A釘好後,裝上這個連接裝置,然後再釘軌道燈B 再串軌道燈C..
送電後發現,只有軌道燈A會亮,後面的都不會亮....
想說糟糕  串接失敗了
→穿接裝置插進去太鬆 代表沒有卡到電線 一定要覺得很不好插才是有卡到
可能是外行來裝  覺得這個裝置是裡面裝最辛苦的

問題來了,串接失敗後,等於軌道燈B、C都要全部拆掉
心就涼了一半  擔心水泥螺絲退出來後,可能無法再重複鎖....
還好慢慢退出來,後來還是可以重新鎖緊耶...太棒了!!
以前我覺得塑膠塞好處就是可以退鎖螺絲方便  如果水泥螺絲也能重複用一次  那真的會愛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