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多重開機"要放在USB或外接碟,不要裝在內接硬碟原因是?

楼主(2018-04-22):
之前一篇OS安裝討論文中
jojoling老師提到multiboot的製作方式
討論串內
板友提到一個建議 ,"多重開機" 要放在USB或外接碟,不要裝在內接硬碟中

很弱的提問一下,這項建議的理由是甚麼 ?

原始討論篇幅出處
11樓中, watchsat板友建議

MultiBootToISO v.10 多重ISO開機
http://bbs.pigoo.com/thread-50112-1-1.html

网友:
如果是玩票性質,測試而已,那這部分的設定當然不會寫到 local disk 去了。

現在虛擬機技術很成熟,要玩的話直接把 ISO 掛在裡面開機就好了。

网友:
我還是喜歡掛在內建硬碟,跑起來真方便又快~

网友:
可移動, 可攜帶, 隨身碟隨身帶個10支很輕鬆, 筆電兩台就倒了.
當然前題是保證到處有機器可用.

网友:
開機硬碟, 主要還是傳輸介面的速度考量吧..

USB2.0: 480Mbps
USB3.0: 5Gbps
SATA-1: 1.5Gbps
SATA-2: 3.0Gbps
SATA-3: 6.0Gbps

但只要 BIOS 抓得到, 作業系統能掛上儲存裝置介面驅動程式..
一般來說, 內/外接 應該是差異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