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電 DPS-220UB-3A 無 5VSB 維修實例

楼主(2018-04-22):
       這是朋友 ACER ASPIRE X1930 電腦的內建電源供應器, 故障現象是開機電源燈不亮。
  拆機從電源供應器開始檢修, 發現無 5VSB 。

   之前就曾拜讀過 WISH 大分享的 " ATX電源供應器的5VSB如何形成原理"
    連結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5VSB

    再參考版上前輩們的維修文, 真是如入寶山, 學習到各位寶貴的經驗。
   其中發現 港都狼仔 大 發表的 "  台達DPS-250AP SFX電源供應器無5VSB檢修 "
   連結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5VSB
    在設計上蠻類似的 , 就按圖施工吧。

   PSU 外殼貼紙

   WISH 大明訓 :   有5VSB修低壓,沒有5VSB修高壓。所以從 110V 輸入, 到橋式整流, 到大電容端
   有 300V 為止都是正常。 查線路 300V 後接一個 R913 2.2歐姆 1/2W 無電壓, 拆下測試

  開路了, YEH, 找到故障點了。
   前輩們都說: 這類 類保險絲, 低阻抗的元件燒毀, 先別猴急, 必須往下追。
  目測附近元件並無異樣, 仿照狼仔大方式, 拆下 TNY278PN 測量看看。
  解焊後才發現 TNY278PN 燒毀, 連帶 C904 10uf/50V 也燒毀。

   換上 2.2歐姆電阻, 以前買的 TNY280 代用原來的 TNY278。 另外手邊沒有 10uf/50V 電容,
   用 6.8uf/50V 代用(不知以後會怎樣?)

   上電測試 有5VSB 了

   要用 POWER TESTER 測量, 又不知放哪去了! ( 這一直是我的壞習慣 ) , 只好先用電表測試無負載電壓值。短接PW-ON, 風扇有啟動,
   PW-GOOD, 3.3V,5V.12V 均正確。

   直接上機開機測試 12小時 OK。

  這次檢修順利完成, 要感謝前輩們無私地分享, 讓我在短時間內可判斷出故障查修的方向 。
  修好後 想要量測板子上的量測點電壓, 來做為日後的參考, 但無負載下測出來都是 0.2V 左右。
  想順帶請教前輩們這些點位正確的測試方式是什麼? 還請多多指教。 先謝謝大家。

  正面照

電路板

网友:
這裡真是好地方,檢修起來事半功倍!

网友A:
恭喜完修
TNY280是TNY278的更高輸出版本(16W/10W vs 20W/14W),代用上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TNY280是TNY278的更高輸出版本(16W/10W vs 20W/14W),代用上沒有問題

感謝狼仔大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