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問:固緯GOS-652G 示波器的基線無法調整?

楼主(2018-04-22):
我把 CH1或CH2的POSITION轉鈕從最小(左)轉到最大(右),它的上,下位置只移動些微位置,如下圖所示,請問這是那裡壞了? 煩請各位先進,知道原因的能指導一下,謝謝!

第一張

第一張

第二張

第二張

网友A:
轉鈕壞了吧,換一個試試吧

网友B:
根據描述應該是 Vertical Output Amp 部分有問題,請先去找到維修手冊或線路圖會比較好修。

先查這垂直輸出放大器的正負電源是否正常,再查輸出電晶體是否正常。
可以先用電表量此放大器的輸入端的直流電壓是否跟著垂直軌跡旋鈕變動,如果不然就往前面電路探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據描述應該是 Vertical Output Amp 部分有問題,請先去找到維修手冊或線路圖會比較好修。

這個太深了,看不懂英文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太深了,看不懂英文意思

對應方塊圖來看就知道了。中文稱為垂直輸出放大器。

网友C:
輸入信號時能否上下展開?
若不能要先查其垂直放大電路的電晶體是否已燒燬,若沒有的話,再查相關電路的電阻是否已燒燬.

先查上下調整V pos的可變阻是否已燒燬,導至阻值變大,若VR正常再往裡面查其放大電晶體是否已燒燬,若沒有的話,再查相關電路的電阻是否已燒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轉鈕壞了吧,換一個試試吧

謝謝您的提供,但是CH1和CH2都是一樣的情形,我猜應該不是轉鈕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據描述應該是 Vertical Output Amp 部分有問題,請先去找到維修手冊或線路圖會比較好修。

大大,謝謝您的提示,我會努力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輸入信號時能否上下展開?
若不能要先查其垂直放大電路的電晶體是否已燒燬,若沒有的話,再查相關電路的電阻是 ...

輸入信號是沒有上下展開,我會照您的方式查看看,謝謝

网友:
VR串並的元件先檢查一下!!  感覺朝變化量不足方向會比較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