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R32冷氣機

楼主(2018-04-22):
國際R32冷氣機

目前知道的是,
開機1分鐘爆,
裝3台爆1,
國際派約8人去現場,
一開始說安裝問題,
後來說電線,
最後機體抬回,告知客戶,
說安裝,高壓閥門未開,
臉書上看到的
有裝這種冷氣的自己要注意安全

楼主:
有關R32冷媒還有值得爭議的是他的“微燃性”的問題,在低濃度下還好,但是超過某一個濃度時,還是會有燃燒的危險問題,所以在落地型、吊隱式(天花板)空調室內機,以及大型變頻多聯機在日本也是一樣還是不能被使用。
再則,R32分子顆粒小容易洩漏、台灣安裝冷氣機的工人素質不如日本守法、台灣裝潢普遍不用防火材料、用電安全的觀念薄弱等等問題,以個人對R32所了解的程度,建議先別急著當白老鼠,先觀望之為宜。

查資料才知真的會爆--------看廣告都不說會爆

网友:
應該是安裝的問題,全x電子買的.

R32機種安裝意外

爆炸影像.

网友:
剛剛看了一下
還好去年裝的東元冷氣是用R410的

网友:
看描述,跟冷媒種類無關,像人為問題(安裝或出廠有問題)

開機1分鐘爆,是爆怎樣?
高壓沒打開,壓縮機就這樣放著個它跑,只要高壓開關沒有人為短路,會自動跳保護
安裝人員在現廠應該很容易判斷原因,不至於誤判成『電線問題』
我覺得資訊不夠完整,不足以判斷p牌或r32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關R32冷媒還有值得爭議的是他的“微燃性”的問題,在低濃度下還好,但是超過某一個濃度時,還是會有燃燒 ...

微燃性(可燃性)
1.有明火會燃燒
2.達一定濃度遇火花會直接爆炸

歐盟已經大量採用使用天然冷媒的產品了
廣為人知的就是r600,台灣的冰箱也用很多
另外就是r290
所以看看歐洲的規範就知道,只要降低或移除這些問題,即使洩漏也無所謂
(火花來源:馬達、繼電器…)
(人為操作規範:破洞補焊前要用真空抽乾淨…)

沒錯,你說對了
台灣安裝冷氣機的工人素質不如日本守法、台灣裝潢普遍不用防火材料、用電安全的觀念薄弱等等問題

廣告不會講你說的這一段,好好挑施工商家才是重點

网友:
這讓我想起『三星』的手機爆炸事件,您認為是安裝、使用不當,還是產品問題?

网友:
高壓閥門未開應該會跳高壓保護才對,炸成這樣也不像單純壓力過高造成的。

网友:
個人不專業認為...

會爆炸本身就存在某種問題...
不管是接錯,弄錯,你錯,我錯,大家都有錯...

就電子電路而言,就是保護/保險問題...
保護/限流/限壓/...再不然燒保絲/再不然設備故障...
至於 爆炸情形個人無法接受(管他是誰的錯...)
情願接錯弄錯就是不動/故障,也不想要弄個會爆炸的回家
(而且還跟你說的是它更環保喔...那爆炸/危險指數呢?
另外,如果有人想回,瓦斯也會爆炸,大家都在用...
兩者不同,因為瓦斯會爆炸,很危險,一開始就寫明且還加了臭氣...)

网友:
廠商挺有創意的~~真是殺人滅口、全家滅門、政治鬥爭~暗殺仇家的居家常備武器之首阿~

平常隱藏於窗口屋外....人都不知道那是一個殺人武器....

楼主:
最新訊息:是由压缩机內部引爆。線圈絕缘不良短路引爆R32。國外文獻有600型也是此原因,像手榴弹整個転子和線圈焼光,外殻不見,小命会不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新訊息:是由压缩机內部引爆。線圈絕缘不良短路引爆R32。國外文獻有600型也是此原因,像手榴弹整個転子和 ...

那就是設計瑕疵,壓縮機外殼會造成破片,具有殺傷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設計瑕疵,壓縮機外殼會造成破片,具有殺傷力的。

不見得是設計

這樣也可以檢討是在廠內製造過程不良,或是安裝人員有失誤

壓縮機裡面的線圈短路引爆r32,線圈就是漆包線,漆包線破皮了,是漆包線供應商的問題?
還是說在組裝的時候的問題?
一般會指向在組裝的時候有雜物在系統內,當系統開始運轉時,高速掃過線圈導致破皮的可能性,我覺得這個是最高的

常見的雜物有:銅屑、氧化物、乾燥劑裡的雜質

#11
maxcar 說的是『由壓縮機內部引爆』,表示起爆點在這邊,因為這裡才會產生火花/火星呀
至於系統的哪裡會爆,肯定不是壓縮機的鐵殼爆開來,又不是專炸元件裝配的壓縮機說…

想想整個系統的弱點在哪裡吧~
燒焊處?
喇叭口?
乾燥劑殼的接縫?
蒸發器?←這裡是系統壓力最低的地方,可能會設計的薄壁點,省料和更容易導熱
冷凝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見得是設計

這樣也可以檢討是在廠內製造過程不良,或是安裝人員有失誤

為什麼冷媒種類一直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冷媒種類一直換?

兩個指數
1.破壞臭氧層
2.溫室氣體

1已經被禁用很久了
目前的議題和努力的方向都是2

最基本單位是拿co2來當1
舉例來說 r12 -> r134 -> r600
r12是破壞臭氧效果很好,所以用 134 取代,但研究發現 134 的溫室效應比 12 還強,所以找到了 600 來用
r13也是惡名昭彰

維修來說還可以用,但是有很多嚴格的限制,如禁止購買,回收要確實…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兩個指數
1.破壞臭氧層
2.溫室氣體

這樣啊~~~難怪冷媒種類一直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見得是設計

這樣也可以檢討是在廠內製造過程不良,或是安裝人員有失誤

燒銲處有屑屑跑去壓縮機比較有可能。(修整或銲接的屑屑沒處理好??)
壓縮機出廠前應該會做絕緣阻抗測量跟運轉測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燒銲處有屑屑跑去壓縮機比較有可能。(修整或銲接的屑屑沒處理好??)
壓縮機出廠前應該會做絕緣阻抗測量跟 ...

焊接產生的氧化物,要通氮焊接就會很乾淨,但那個氧化物的硬度實在是不高…但但也不能排除是它害的
常見的就是靠乾燥劑來攔截雜物

啊,有個原因剛剛想到,就是生鏽,系統中的某處,當氧慢慢入侵,導致內管剝落,一路跑到壓縮機…啪啪啪,就漏電了

壓縮機一定會做測試,在新機也有標語說焊接前請通電測試(釐清責任用的)
因為沒人敢說 100% 沒問題,包含後面按照安裝sop
所以當新機未安裝直接通電測試,可以省下原廠和自己很多麻煩
安裝後,除非有很明確的證據說出廠時就有暇未明,不然不可能賴到壓縮機身上

漆包線的漆也有分等級,一般馬達用的,還是火箭用的,配方和經過的測試肯定不一樣
抗震、熱脹漲,耐磨,高溫絕緣度下降變化量,哩哩扣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焊接產生的氧化物,要通氮焊接就會很乾淨,但那個氧化物的硬度實在是不高…但但也不能排除是它害的
常見 ...

壓縮機內冷媒流經途徑跟馬達線圈空間應該是密閉分開的吧?除了有動力銜接之外,基本上這兩個空間是分開來的。
異物經由冷媒管線進入壓縮機內,造成機械性磨損是肯定的,但是應該沒機會接觸到馬達轉子、線圈部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壓縮機內冷媒流經途徑跟馬達線圈空間應該是密閉分開的吧?除了有動力銜接之外,基本上這兩個空間是分開來 ...

冷媒就是跟馬達轉子、線圈部分直接接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冷媒就是跟馬達轉子、線圈部分直接接觸

謝謝啊,一直以為電機部跟冷媒部是分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壓縮機內冷媒流經途徑跟馬達線圈空間應該是密閉分開的吧?除了有動力銜接之外,基本上這兩個空間是分開來 ...

小弟看迴轉式壓縮機剖面圖,應該是跟車子汽油泵浦一樣,冷媒跟冷凍油會流過馬達轉子跟線圈,順便潤滑跟散熱

往復式壓縮機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謝謝啊,一直以為電機部跟冷媒部是分開的.......

現在討論國際R32冷氣機,是密封式的為馬達跟壓縮封在鐵殼內, 另有分離式就馬達電機部跟壓縮機冷媒部是分開的

网友B:
看過所有資料後,目前的推論

線圈短路→系統內部產生火源→系統內部的r32被點燃產生高壓→系統中的弱點受不了高壓而爆開→室外機的零件被高壓衝開前後左右上面全部都撞了

我得到一個題外話:室外機的零件目前看不出有燃燒或熔解的樣子
代表耐燃/阻燃是有達標的
如果還發生火災,那就是安裝地點有助燃的物件
預防災害還請大家多注意,『不要有助燃的物件』,這樣即使發生意外也能把狀況控制在最小

楼主:
現在家用冷氣全都是全密式壓縮機
這種壓縮機產能很大一個廠都是百萬顆起跳
也就是成本一直降
品管問題就是成本跟失誤率對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家用冷氣全都是全密式壓縮機
這種壓縮機產能很大一個廠都是百萬顆起跳
也就是成本一直降

家用的應該沒採用過半密或開放式的壓縮機

百密一疏,沒人敢說良率100%,內部打掉留樣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這些成本肯定轉嫁給購買端

因此買到新品不良,一定要用力的說『品管的螺絲鬆了』
當然,也可能是『老闆指示裁減人力』等等導致品質下降
不管怎麼說,內部的事我們不可能看到
我沒做過相關的工作(RD/QC...),相信版上有很多人有念不完的經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過所有資料後,目前的推論

線圈短路→系統內部產生火源→系統內部的r32被點燃產生高壓→系統中的弱點受 ...

安裝前不是要抽真空嗎,哪來的氧氣助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安裝前不是要抽真空嗎,哪來的氧氣助燃

手抖多按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安裝前不是要抽真空嗎,哪來的氧氣助燃

對厚,r32不知道能不能無氧燃燒

只知道起爆濃度

可以無氧燃燒,好像都是金屬

本來想說烯類,研究不深,查了資料不太對勁

你突破盲腸了
我得換個推論

在各個過程中,有些行為造成系統弱點
1.焊接不確實
2.焊接點在安裝、搬運或其它過程中被撞擊,折到,焊料很脆不柔軟

也可能是各種造成接管有洩漏,壓縮機吸入空氣

网友:
1.裝那麼多年第一次聽到所高低壓會炸機,那移機冷媒回收是否要冒生命危險,還是每次都要重灌
2.若壓縮機漆包線絕緣不良,引起有如雷管內部引爆,壓縮機使用時是高壓高溫,長時間過操會不會10年後絕緣老化成不定時炸彈

网友:
用R32冷媒也不用太緊張,
一般住戶沒本事自行安裝分離式冷氣,死也是死安裝人員,住戶頂多變成兇宅,
在較高樓層窗外安裝,則可能爆一下,安裝人員被驚到摔下去,若死在馬路上也不算兇宅。
且安裝時有人,出事後就會有人滅火或打119,頂多也只是局部火燒厝。

在相同的壓力下,可燃氣體被燃燒後的爆炸力會比不可燃的氣體強....
因氣體遇熱膨漲速度很快,可燃氣體被點燃後膨漲速度更快,才能讓噴氣變成所謂的爆炸。
否則,引擎就不用燒汽油/柴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