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洗衣機脫水問題....

楼主(2018-04-23):
自己家的洗衣機(國際牌NA-110yz),經檢查發現軸心問題,所以更換後,又發現脫水時內桶一直碰撞問題,目前判斷是面板下的塑膠椎斷掉(圖片是別台洗衣機,紅色點),無法降低脫水轉速.....不知原廠有在賣嗎?我的判斷對嗎?
請各位提供意見,感謝。

网友:
那的塑膠推桿 作用是在於脫水時內桶搖晃太厲害 脫水開關會跳開 讓其停止脫水的安全開關
如果脫水時平穩 就無關那塑膠推桿的事

你目前是脫水時內桶搖晃太厲害會碰撞倒外殼的問題 而塑膠推桿斷了 會撞不到塑膠推桿 所以無法停止脫水(可以先不管它)
你的問題應該是平衡吊棒的問題  不然就是上面的平衡盤有問題(漏液)

楼主:
哥,請問你說的平衡吊棒與平衡盤(漏液)該怎麼檢查?請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請問你說的平衡吊棒與平衡盤(漏液)該怎麼檢查?請指導。

平衡吊棒 在洗衣機的4個角落位置
測試  用手在平衡吊棒邊的洗衣桶往下壓 力道自己控制
看4個吊棒往下壓時 那力道與反彈力是不是一樣  掉棒在反彈時是不是順暢 有無卡卡的
測試吊棒好壞 真的就是經驗了 (手感)

平衡盤 比較好判斷  用手將洗衣桶左右搖晃 聽有無流水聲  (正常要有流水聲)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Y 更換 國際 洗衣機 摩擦彈簧

樓主 已將整組軸心換新 應該無關摩擦彈簧  除非新品不良

補充 摩擦彈簧 功能
摩擦彈簧最主要是要咬住脫水桶 馬達轉動時透過皮帶帶動使脫水桶轉動 而行成脫水狀態

動作
要脫水時會先排水 這時排水同步馬達動作 會將軸心那洗衣盤與脫水桶做切換 而完成洗衣或脫水

故障
在馬達正常轉速 傳動皮帶無耗損無過鬆的情形下 脫水桶轉速過慢 使的脫水不乾
在脫水時 洗衣盤先轉動後在帶動妥水桶 會使衣服都偏到一邊 而轉動脫水桶照成衣服沒平均分布於脫水桶 當脫水桶轉動產生的離心力 使的脫水桶搖晃而撞到脫水安全開關 有的沒撞到脫水安全開關卻撞到洗衣幾外殼 會使洗衣機像打鼓 甚至移位

建議
如果摩擦彈簧有損壞 最好整組軸心換新
原因
摩擦彈簧有損壞會造成被咬住那軸心有所損傷 會使咬合力道不夠 會使摩擦彈簧很快又咬不住(損壞)

网友:
把4支平衡吊棒換新就OK了 ! (記得要一支一支換,換完調整洗衣機操作面板的氣泡到居中)

楼主:
軸心已更換了,但吊棒感覺沒什問題,平衡走鐘嗎?

楼主:
應脫水時內桶會互相磨擦,有小碎片.....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解答。

网友:
內桶沒正確固定好

楼主:
最終請專家來解決,38號套筒一定要鎖很緊、鎖很緊、鎖很緊很重要所以要說三次,雖然已經用電動工具鎖......,這次有學到經驗了,下次還是會再來DIY,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終請專家來解決,38號套筒一定要鎖很緊、鎖很緊、鎖很緊很重要所以要說三次,雖然已經用電動工具鎖...... ...

那就是脫水桶 沒用專用工具鎖緊
造成脫水桶搖晃

一般有工具的 不會造成這問題

网友B:
我是有事沒事就把塑膠轉盤拆下,檢查38螺帽是否鬆脫,然後放鬆把桶子上下動一動再鎖緊,省的下次洗桶時,要用逼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有事沒事就把塑膠轉盤拆下,檢查38螺帽是否鬆脫,然後放鬆把桶子上下動一動再鎖緊,省的下次洗桶時,要用逼 ...

"檢查38螺帽是否鬆脫,然後放鬆把桶子上下動一動再鎖緊"

上面這個動作若經常做,軸受組立很快就升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檢查38螺帽是否鬆脫,然後放鬆把桶子上下動一動再鎖緊"

上面這個動作若經常做,軸受組立很快就升天了~ ...

你說的很有道理,我會多留意,因為第一次拆桶時卡太死(25年第一次拆它),用了極大暴力才成功,深怕每次都卡這麼死,總有一天軸心會被拉出來,38我用拆輪胎的延長彎桿,稍微用力鎖此時內桶就會轉動的緊度而已,沒用榔頭敲它,也是怕如你所說的易短命,這是結婚時買的,日立SAF-2010X,快30年了吧,目前在未雨綢繆,找尋可以代用的運轉組作備料,其實用這麼久早夠本了,但就是喜歡它整個桶都是白鐵包括底部,我另2台後期的,都是桶身白鐵,底層塑膠,好多網格積垢,最近電腦板上LCD螢幕壞了左半,找了個日立SF-92XH的電腦板(螢幕是VFD也很漂亮)想來改裝,但我又沒有92XH的接線圖,目前打算清掉整個防水膠,查看線路板的各椄頭的輸出入,這裡有個網友 pengchln  他修過他家的92XH,想麻煩他是否照相機殼上的接線圖,可是不知該如何聯絡到他,希望他也能看到這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