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論壇有沒有金耳朵?

楼主(2018-04-23):
有位會員問我平衡式變壓器的問題?我問及啥是平衡變壓器?他說是音響的電源,也是隔離變壓器一種.......。
我查了一下Google,發現傳來傳去都是講的很神奇,我想知道的重點反而都沒有講到,請問有對平衡式變壓器有研究的會員嗎?

网友:
哪就不用懷疑了
UPS 還有快被吃掉的AC穩壓器。
另外搞術語,這樣才能提高專業增加價碼。
聽得比較多是木耳,好吃

网友A:
隔離變壓器不管是電力還是信號用的變壓器本身就是平衡式,完全取決於你地線是怎麼連接來決定是平衡或非平衡。
電力或信號回路上加一顆隔離變壓器有時的確能夠有效消除類比系統上的雜訊干擾或串音之情事。

台灣的電力系統單相三線式供電,你如果取用的是 220 的兩條接線那就是平衡式,110 的兩條接線就是非平衡式的接法,不管你是功率上的平衡還是電力雜訊的平衡都是以 220 的接法來得比較好,所以發燒友應該都應該要改用 220 來供電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此電力經過了隔離變壓器的二次輸出你如果將地線接到輸出的某一邊上那就變成非平衡式的供電,如果不接地線或接中心抽頭那就是平衡式供電。

所以仿間音響用的所謂平衡式隔離變壓器有中心抽頭如下圖

上圖二次側的 55V 旁邊的 0V 您可以自行連接地線或不連接都是平衡式輸出,接或不接以我的正常耳朵是聽不出差異來,用音頻分析儀來測量可能也只有雜音位準(底噪)的些微差異但也都遠低於人耳能聽出來的位準,關於那些所謂的音質細膩、音場廣度深度、速度與暫態這些形容詞目前的儀器設備是測不出來。

家用的音響設備的信號都是 RCA 非平衡輸入與非平衡輸出因為連接線都很短,專業用音響用的 XLR 接頭與平衡式電纜可能要拉線到幾百公尺遠所以必須使用平衡式傳輸,所以家用的音響設備是不是平衡式並不是聲音好不好聽的重點。
現今的專業音響為了標準作業與減低事故都是 220 供電,信號傳輸也都是走 AES/EBU 數位訊號,再沒有雜音與干擾的問題了,想要什麼樣的聲音或消除回音的現象都是使用 DSP 的設備與電腦軟件的輔助。

网友B:
你那個4組110V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離變壓器不管是電力還是信號用的變壓器本身就是平衡式,完全取決於你地線是怎麼連接來決定是平衡或非平衡 ...

我要問的是外加一個平衡式隔離變壓器是不是會比較好聽?及為什麼會比較好聽?
我承認我是木耳,我用眼睛怎麼用力看也看不出為何多加一個平衡變壓器會比較好聽?
請問你的意思是不是說用了平衡隔離變壓器一樣聽不出來比較好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個4組110V就是了

我的疑問是為什麼這樣會比較好聽?

网友:
用銀線繞變壓器 聲音會更好聽

一般擴大機會有兩聲道 一聲道獨立一組迴路獨立一組電路板獨立一組獨立電源 減少干擾

變壓器一般高檔都是用Z11材質的矽鋼片加太平洋公司的F級漆包線,且容量會做得比實際電路功耗還大 並且外面罩著鐵蓋子 有時候也會灌膠
這東西都是訂製貨,而且是手工製造 所以死貴死貴的!

如果機箱空間不足或是財力不夠或是不在乎的 就會用中心抽頭變壓器 比較便宜

重度發燒玩家 會連配電箱都重新訂製 用鍍金無氧銅匯流排配上西門子(或歐洲大廠)的空器斷路器 用鍍金紫銅加厚端子、六角壓接 純銀電源線 醫療機插座...

反正一條迴路十幾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問的是外加一個平衡式隔離變壓器是不是會比較好聽?及為什麼會比較好聽?
我承認我是木耳,我用眼睛 ...

關於這點我要說的保守一點,不想直接戳賣這種變壓器店家,我只能說對干擾可能會有改善效果而其他的優點就不知道了。
我以前曾走進某家賣發燒補品零件的店家,正好一堆人在試聽保險絲,沒錯就是在聽不同的保險絲裝在同一台擴大機的聲音,結論就是他們家特別進口的某牌同規格保險絲比較好聽,我很好奇也跟著聽了一個多小時就是聽不出任何差異來但老闆卻能講出一大堆優點,果然做業務的功力比搞技術的要強上太多。

以前身邊有些朋友就是搞 Hi-End 音響的而我當時是做專業音響工程的,對聲音這方面的認知觀念差異很大實在是無力去爭辯對錯好壞,反正各自有一片天與客群。他們用的零件材料賣的太便宜還不行,客戶一定會質疑而銷路不好的。
同一顆隔離變壓器落到他們的手上會先搞一個漂亮陽極處理鋁殼再印上一個洋名子後價格就是三級跳了,反正老闆很會講客戶掏了銀子拿回家後也很滿意(反正聲音不會劣化)這樣就是皆大歡喜了。客戶真要追究聲音沒有改善時標準答案一定是其他周邊器材沒有跟著升級搭配才會聽不出差異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疑問是為什麼這樣會比較好聽?

現場有比對樣品的話才好評語.

网友C:
魔力比應該是金耳朵,這問題要請他出來面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魔力比應該是金耳朵,這問題要請他出來面對

魔力比正在爬天堂路,而且還爬了一遍又一遍,叫他也讓我爬一遍就是不肯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關於這點我要說的保守一點,不想直接戳賣這種變壓器店家,我只能說對干擾可能會有改善效果而其他的優點就 ...

我實在不了解這些,所以剛剛把問題丟給變壓器的廠商,他說他研究看看再跟我說......

网友C:
引用 楼主:
魔力比正在爬天堂路,而且還爬了一遍又一遍,叫他也讓我爬一遍就是不肯起來....... ...

哈哈!他今天被我跟他家的狗狗搞到累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他今天被我跟他家的狗狗搞到累掛了

原來你也跟魔力比在爬天堂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實在不了解這些,所以剛剛把問題丟給變壓器的廠商,他說他研究看看再跟我說...... ...

順道請問老大有做過真空管擴大機的輸出變壓器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實在不了解這些,所以剛剛把問題丟給變壓器的廠商,他說他研究看看再跟我說...... ...

wish 版大
是否這種形式
http://www.miaofoundry.url.tw/products-and-services/IT/effect/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順道請問老大有做過真空管擴大機的輸出變壓器嗎

我沒有在做變壓器,我要變壓器也要請廠商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sh 版大
是否這種形式
http://www.miaofoundry.url.tw/products-and-services/IT/effect/

我也不知道,這不是就中間抽頭的變壓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這不是就中間抽頭的變壓器嗎?

wish 大
我翻翻........如果是的話,音響變壓器AC大多電壓為對稱式,0位點,橋式整流。
中間抽頭,應該說事是而非,對稱式。
下圖  以下皆為隔離變壓器,左邊二次側36/30/0/30/36 ,這顆是混和式(抽頭帶對稱)。
                                       右邊很明顯其中有二組 帶抽頭。

下圖  左邊一次側0/110,0/6,12/0/12(對稱)
好複雜各種的設計,只知道能用就好。

网友:
我只能說耳朵難養
都是錢錢錢
修過幾年進口幾萬幾十萬音響百萬音響
不要懂最好因為你們都不是音樂家.我也不是音樂家.更沒有那些錢

多聽聽音樂----------------才是懂音響的人-------------

還有學電子技術最好不要把學電子那一套用在音響上
實物上真的是有差只是你分不出來並不是別人的問題:lol:lol:lol

网友:
電力公司不保證電壓,要乾淨的電源??
發燒友可以去借在線式UPS(錄音室也都是用這種的),不是在線互動式或離線式的,
試聽看看喜歡聽最重要。

网友:
高頻雜訊會少一點吧。相對聲音也比較乾淨,但如果功率不夠大,聲音會便軟,我也不是金耳朵,只是喜歡聽音樂,我只要求聲音要耐聽,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這不是就中間抽頭的變壓器嗎?

不然老大的場地... 藉由舉辦音樂欣賞會... 找出誰是金耳朵...

网友:
音響的東西是很玄的

网友E:
他會不會是指 Single-ended 轉 Differential output 的變壓器?像是 JESEN 或是 LUNDAHL

http://www.jensen-transformers.com/transformers/line-output/

http://www.lundahl.se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他會不會是指 Single-ended 轉 Differential output 的變壓器?像是 JESEN 或是 LUNDAHL

http://www.jense ...

這種訊號用的 600 歐姆變壓器對聲音影響巨大雖然小小一顆但單價比樓主去定做的 500W 隔離變壓器還貴上很多。
以前買過幾次台灣堅新做的外觀比進口的漂亮但價錢一樣很貴就是 3000 元很硬,後來都去收人家不要的分配放大器來拆料,有時運氣好一台可以找到十幾顆。
有些人故意裝在晶體機上雖然在線路上沒此必要但聲音的表現完全不同,就是木耳都能聽出聲音變得好聽尤其是中音部的人聲主唱變得更有韻味了。
一些在玩真空管音響的朋友有說過其實他們都是在玩輸出變壓器,管子可換偏壓也可調線路用搭棚的也能修改,就那個輸出變壓器影響音色甚為巨大。

前陣子手邊在測試的音頻變壓器

話說回來電源用的隔離變壓器,在專業的錄音室內都必須配備 AVR 電源以應付電壓變動對設備的影響,曾經找過國內知名 UPS 廠商帶不同的 On-Line UPS 與 AVR 來 Demo。
專業的金耳朵們(錄音師)都說聲音不對,最後還是去找美製的磁飽和式隔離變壓器(AVR)來用這才能滿足其挑剔的胃口。
所以不能說電力變壓器對聲音沒有影響,只能說我們這些耳朵沒有受過訓練培養的人是聽不出來。
金耳朵要從正規的音樂樂器開始學習我們的年紀都已經來不及,耳朵的頻率響應也每況愈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訊號用的 600 歐姆變壓器對聲音影響巨大雖然小小一顆但單價比樓主去定做的 500W 隔離變壓器還貴上很 ...

Duke 兄說得很好

其實不只如此,在交換式電源供應器普及,不、應該說氾濫之後,
因為很多交換式電源供應器對 EMI 抑制沒有處理好,甚至根本沒處理,
導致 EMI 雜訊回竄到電源系統,造成污染,這也是有些場合需要隔離變壓器的原因之一

很多所謂音響的神器,其實不是沒有差別,
如果以雜訊濾波的觀點來看,若本身市電系統雜訊就已經污染很嚴重,
或過濾的頻帶跟雜訊的頻率不同,自然沒有效果

大家有空甚至可以做個實驗,把家中所有充電器、 LED 燈之類東西的插頭都拔掉,
然後再聽一次音響,通常會發現音響變好聽,甚至在相同音量狀況下,聲音聽起來卻比之前大聲,
這就是 Noise floor 降低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