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快煮壺線路燒焦

楼主(2018-04-23):
家中用了2年多的快煮壺之前有燒焦味,
拆卸之後發現某處接點的熱縮可能過熱燒焦,
更換熱縮膜之後正常了。
可是才用2個多月又燒焦了,

請問是我用的熱縮膜品質不好?
還是其他原因?
請問又其他方法改善嗎?謝謝

网友:
看那接頭黑成那樣

我認為應該是電熱盤點焊鐵片的電線接頭已有氧化 造成接觸不良所產生的高溫引起的

网友:
電線接頭氧化,
造成接觸不良.

网友:
有氧化的地方,先拋光。

网友:
那個地方用防風打火機加銅焊條應該可以補上....

楼主:
剛拆下看,接頭處已經氧化,再找時間去買一個了。謝謝

网友A:
抱歉,借一下samsong前輩的照片搭便車請教一下,請您包涵見諒。

因為家裡也有一個快煮壺之前被太座裝水裝太滿,結果煮沸時水溢出來流到底座
然後發出濃濃焦味。

小弟好奇拆開看,跟 samsong前輩的照片看起來是構造一樣的
只是在紅圈處已經燒斷,不知道這個箭項指處的加熱圈有沒有的買呢?

网友:
除鏽,換線,換端子,不過也應該快要扔掉買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借一下samsong前輩的照片搭便車請教一下,請您包涵見諒。

因為家裡也有一個快煮壺之前被太座裝水裝 ...

加熱圈有沒有的買呢?
對岸有的掏
或高雄 這家問看看 , 中日電熱股份有限公司

問題是
1. 消費性產品單價不高,這樣修合算嗎 ?
2. 買到電熱管後,您要如何換上去 ?
3. 若DIY有狂熱的話,或許可考慮單純抽出電熱管中的鎳鉻絲做更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借一下samsong前輩的照片搭便車請教一下,請您包涵見諒。

因為家裡也有一個快煮壺之前被太座裝水裝 ...

買一台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借一下samsong前輩的照片搭便車請教一下,請您包涵見諒。

因為家裡也有一個快煮壺之前被太座裝水裝 ...

快煮壼品牌這麼多
不曉得你是什麼牌子

如果價位便宜
拆下零件做備用

再買一台新的

网友B:
好奇可否提示如何抽出電熱管中的鎳鉻絲來做更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奇可否提示如何抽出電熱管中的鎳鉻絲來做更換?

純粹以製造流程之逆向推論
看對岸廠商的零件規格壽命訂定是 3000hr
因為製造過程蠻費工的 (以消費者而論)
所以才歸類是 "DIY執著者目標"

約略的製造 :
鋁管絞直>鋁管裁切>清洗>穿入電熱絲>填裝氧化鎂粉>端口縮管>磁珠封口>電熱管外型塑形>焊接端面刮花>成品檢測

約略的拆解 :
電熱管端口開切>高壓溶液沖洗出鎂粉>鎂粉收集乾燥磨碎待充填用>拉出發熱絲>刷洗電熱管內壁>更新電熱絲>填充鎂粉>壓縮端口
(參考上述圖片,想像一下過程:-)

网友:
發熱絲大概200NTD(找電料行), 然後你要有耐高溫水泥。直接買個發熱模組更換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純粹以製造流程之逆向推論
看對岸廠商的零件規格壽命訂定是 3000hr
因為製造過程蠻費工的 (以消費者而論) ...

网友:
謝謝各位前輩指導,大致明白了。因為便宜,其實沒有一定要修的理由沒錯。
只是想藉由拆解的過程更加瞭解其構造及原理。 如果簡單更換小東西可以起死回生當然很好
但是如果大費周章,就如同 ericchou 前輩所述,除非是DIY狂熱分子。。哈哈。 可惜我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