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nhon BLADE 13不開機

楼主(2018-04-23):
大家好

描述狀況:
最近在修一台少見牌子 inhon BLADE 13不過電不開機
按電源鍵沒反應。

處置:
一、有量一下各大電感對地沒有短路,
只有cpu附近的電容器阻抗較低4~5ohm,但應該是正常範圍

二、量測cmos電池,不足3v(只剩0.5v)
換一個新的替代

三、量測有3v與5v及電池充電電源(8.4v)

四、換完新的cmos電池後,
(1) 按開機鍵電源燈有亮幾秒,要滅掉時Caps Lock燈也會閃一下,
風扇完全沒反應
(2) 充電燈會亮,正常充電

(3) 先拆下bios 備份(winbond 25q32fv)

不知道會不會是bios問題
網路上似乎找不太到inhon維修資訊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

网友A:
試試看這修改過的BIOS 能不能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這修改過的BIOS 能不能開機

獅子魚 大您好

重新燒錄您附的bios檔,狀況依舊,按一下電源就閃一下

找了一台數位式電源供應器看一下電流跳變

1、剛插電0.012A

2、按電源鈕 電源變化為:0.012A-->0.325A(閃一下而己)-->0.019A.

另外看他散熱片設計很特別
晶片上沒有接觸到,這樣不會過熱嗎?

仔細看旁邊有一個16pin QFN包裝及一些元件,不見了
不知道是被拆掉還是原本就沒有?

若是被拆掉就好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 大您好

重新燒錄您附的bios檔,狀況依舊,按一下電源就閃一下

0.3應該是不過CPU

楼主:
獅子魚 大 你好

若是不過CPU是要檢查CPU旁邊電容器嗎?
還是把CPU附近的470uF貼片式鉭質電容(有極性)換掉看看。

网友A:
要先看CPU供電芯片型號是多少 或請版上知道如何測量的高手告知看要如何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看CPU供電芯片型號是多少 或請版上知道如何測量的高手告知看要如何測量 ...

看一下這個最像
ISL95833

datasheet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一下這個最像
ISL95833

這台是二修機嗎
右下那顆電感電壓多少
這四個腳電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是二修機嗎
右下那顆電感電壓多少

1、這台他原本有送修過,但後來就覺得不好處理,就建議別修了,就拆掉硬碟而己,輾轉來到我這邊。
     PAD5 是我下午本來要斷開試的,再補焊回去的。

2、
剛剛用電錶量與示波器量的

PIN 2與PIN 3都是0V
PIN 21與PIN 22 有時是0.47V或5.28V,都是直流值,用示波器看也是一樣

3、右邊的電感器的電壓值是0V
但它後段鉭質電容器在閃一下時是1V約0.25秒,如下圖

對了獅子大 您有ISL95833的腳位圖嗎?我找不到它詳細的datasheet

Q15 一端是19V另一端是0V

网友:
引用 楼主:
1、這台他原本有送修過,但後來就覺得不好處理,就建議別修了,就拆掉硬碟而己,輾轉來到我這邊。

Acer Aspire One 756 (Compal LA-8941P).pdf (1.03 MB, 下載次數: 15) 41頁

楼主:
剛剛量一下 PIN 外接的2-6電阻值,比較像是
Acer Aspire One 756 (Compal LA-8941P)這個電路的版本

明天再仔細,看一下Clock、SDA與ON訊號有沒有來

謝謝獅子大提供的圖

楼主:
引用 楼主:
剛剛量一下 PIN 外接的2-6電阻值,比較像是
Acer Aspire One 756 (Compal LA-8941P)這個電路的版本

下午原本要查PIN 2 VR EN訊號,想說要用焊點出來,不小心PR722 pad被我弄掉,
在用一線短路進ISL95833 PIN 2,

插電並按開機鍵

風扇狂轉、CPU有發熱現象,螢幕沒反應,電源燈與CAPSLOCK燈都亮著,沒有開機的感覺,
各大電感都有電壓,如下圖
感覺電壓都在正常範圍內

但風扇狂一陣子之後,自己會停(電感的電也會掉),再過一下,又又自動開始狂轉,

兩個BIOS都有試過,狀況一樣

哈~該不會被我玩到壞掉了呀

補充內容 (2018-4-25 05:46 PM):
按電源鈕 電流變化為:0.012A-->0.563A(約40~50秒)-->0.019A-->重覆開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午原本要查PIN 2 VR EN訊號,想說要用焊點出來,不小心PR722 pad被我弄掉,
在用一線短路進ISL95833 P ...

你有熱風槍嗎用熱風槍吹一下這顆芯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熱風槍嗎用熱風槍吹一下這顆芯片看看

熱風槍是有的
是Isl95833嗎?

補充內容 (2018-4-26 11:16 AM):
還沒吹,先檢查一下接到pin 3 sclk pull high 55ohm(到1.05v), 沒阻抗
換一個,又回到原本的狀態,按一下電源燈亮著,到CAPS LOCK閃一下,就都熄了,不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熱風槍是有的
是Isl95833嗎?

對 可能這虛焊或故障 電流跳變有變化故障範圍就可先鎖定在CPU供電這一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 可能這虛焊或故障 電流跳變有變化故障範圍就可先鎖定在CPU供電這一塊

剛剛有用超細的烙鐵與助焊劑把每個PIN在點一下,並用放大鏡看過,並在量測一下

ISL95833
當按下開關時的狀況用示波器看的)
PIN2 VR_ON  會有250msec時間是5v,
PIN3 SCLK     會有300msec時間是1.05V
PIN5 SDA      會有300msec時間是1.05V
PULL HIGH    1.05伏的電壓也是只維持300msec而己
右邊電感也是一樣,會有250msec的時間是維持1.05v
紅色的很像
還要去找一下RSMRST#與PWR_BUT_OUT#比對一下

========================
ec是IT8518VG
有供應電壓3V

感覺像是有觸發訊號從ec出來,但維持不住
會不會是這顆出問題
型號: E227B744  SLJ8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