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50J - X550JD REV2.0

楼主(2018-04-23):
ASUS  X550J  - X550JD

接手已是二次維修 內存已被拆除一邊 剩下 4 顆

浸水 - 不開機  插電 - 電流呈現 0.25A - BIOS 也被動過

想先屏蔽內建 RAM 功能 要如何屏蔽  - 顯示晶片 ( N15V-GM-B-A2 )

一邊已被拆除

一邊已被拆除

网友A:
屏蔽板子內存需要把USB_OC#2、USB_OC#3、USB_OC#4上的電平調成1、0、0 高--低--低
點位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蔽板子內存需要把USB_OC#2、USB_OC#3、USB_OC#4上的電平調成1、0、0 高--低--低
點位圖

獅子魚大大,會改BIOS及跳PPIO,您就是資深RD級的,有神,快拜!

网友:
這樣就是關閉內建顯示功能靠獨立GPU?

网友:
a471 大,是屏蔽內建RAM。你看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板子內存需要把USB_OC#2、USB_OC#3、USB_OC#4上的電平調成1、0、0 高--低--低
點位圖

感謝  獅大

點位圖跟實際版上零件有點出入 -- 試試看

那 屏蔽 後 BIOS 需要改嗎 ? 還是用原來的

因比對 checksum 好像是工廠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獅大

點位圖跟實際版上零件有點出入 -- 試試看

BIOS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