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電信 DNS 在2月以後有沒有人發現異常

楼主(2018-04-24):
陸續發現 Outlook 連線到 Exchanger Server 反覆斷線又再連接, 每天約100次, 視乎EMAIL推送頻率, 停頓很久也無法收發. 確認是該線路的問題, 因為麥當勞WIFI和手機上網的話都完全正常.

到場登入看看, 估計107年2月中華電信的小烏龜 DSL-7740C 在後台神不知鬼不覺的被更新了韌體, CHT / USER 登入帳號被鎖住. 使用者大約也是那段時間開始常常看到 WIN10 跳出提示斷線的畫面, 期間上網瀏覽網頁/MOD都正常的, 除了偶然發現他有頓頓.

中華電信的工程人員到現場重新開放 USER 登入帳號, 換走了連續工作4年的舊烏龜, USER 帳號可以登入. 相隔幾天, 使用者反映問題依然, 一天內 LOG有72次並無改善, 後來再仔細看看, 一直使用的 DNS 設定使用 GOOGLE 8.8.8.8 也被禁止了, 但是無法APPLY/ADD, 也不能改變設定, 只能用中華電信內定DNS, 這時才回憶起以前曾經發生過的問題, 所以才使用GOOGLE DNS 解決問題.

网友A:
最近被那台小烏龜作弄的是
用小烏龜當成分享器,其下接一台分享器,內部設定撥接vpn到遠端網路
結果幾天後,VPN斷線無法連接,看syslog有在撥接,但是很像是密碼錯誤
使用pc直接軟體撥接更微妙,撥接程式回應錯誤是 未知的錯誤

最後的解決是,重開中華小烏龜,一切回復正常.
神奇的是,在vpn斷線期間,上網甚麼的都是可以正常連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被那台小烏龜作弄的是
用小烏龜當成分享器,其下接一台分享器,內部設定撥接vpn到遠端網路
結果幾天後,VP ...

大大的VPN是PPTP的嗎? 2009年遇到並確認中華電信的電路偶然會擋住, 有時候又恢復. 當時有遠傳線路還有各家手機的上網線路在同一地點實驗, 擋住的時候換到別家線路, 現場給中華電信的工程人員看看實際, 親眼目睹後後他們也無言以對, 最後由枋寮的出海口跟進, 據說調節了線路就好了, 後來又遇到問題, 提議說換用GOOGLE DNS 試試看, 又好了.

重開機的確是一個好方法會避免很多奇怪的問題, 所以也裝置了定時開關, 每天凌晨自動斷電重來, 多年來都好好的. 類似這種可上網但特定連線出問題很麻煩, 中華的人員可能會覺得遇到奧客, 他們第一時間會跟你說只保證上網, EMAIL或其他不負責, 聽了有點不舒服. 但是LOG不會騙人, 使用者回報斷線實際問題點也剛好在更新後出現並持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的VPN是PPTP的嗎? 2009年遇到並確認中華電信的電路偶然會擋住, 有時候又恢復. 當時有遠傳線路還有各 ...

是啊,是PPTP沒錯,因為IPSEC架不起來,申請的撥接式固定網路應該是擋掉IPSEC PORT那樣
因為試著設定撥到商業固定網路IP,IPSEC可以通

不過要斷不斷這各實在是太討厭了,遇到這案例是不關機大約3天就自動截斷VPN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是PPTP沒錯,因為IPSEC架不起來,申請的撥接式固定網路應該是擋掉IPSEC PORT那樣
因為試著設定撥到商 ...

看來是遇到同樣的情況
自用管理的話試試openvpn付費免費都有
Cisco的也可以用不過更新一定要管理員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