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YM 新高手125換活塞環

楼主(2018-04-24):
這台公務車因為剛發動時會噴大量白煙,再加上500KM吃掉快700CC機油,由於發動後4-5MIN白煙會消失,研判汽門漏油,過年前已經換掉汽門油封

http://bbs.pigoo.com/thread-67308-1-1.html

但是還是會噴白煙,只是噴煙時間延後10SEC,因為這台是陶瓷汽缸,應該活塞環也掛了,由陶瓷汽缸比較硬,但是膨脹係數低於鋁活塞,所以熱車後會因熱漲冷縮阻止上機油現像,本來想報廢,車管士通知舊車報廢後9成機會沒錢買新車,就算有錢也只能買電動車,只好硬著頭皮修

上星期終於有時間來動工

下引擎過程就沒拍了

這台還會滴機油,原因是正時蓋沒裝好

拆下正時鏈條調整器,這個是舊型的,不能用一字起子釋放伸縮桿,必須轉開彈簧螺絲後釋放彈簧,再壓下箭頭卡榫用手壓回伸縮桿,這時彈簧不要裝回

拆下汽缸跟汽缸頭,都是碳

活塞頂也是

刮油環也是卡滿碳,已經卡死不能轉動

拆下的活塞環

舊環沒有上下跟一、二環記號,但是斷面看得出一二環不同

新活塞環有一、二環標示跟上方記號

活塞環溝刮掉積碳後上新活塞環,各環已經可以自由轉動,一、二環跟刮油上下環分別對天柱1、3、2、4

墊片上墊片膠後上汽缸,原廠組裝時沒上墊片膠,小弟手上這條還剩2/3,給他用一用,不要塗太多擋住油道

套活塞時小弟先把汽缸內壁跟活塞塗機油,再把一、二環壓一下塞進汽缸尾,接下來就卡住了,觀察活塞環都有進汽缸尾,應該是汽缸尾平時活塞環不會磨到的地方比較澀,汽缸用木塊敲2下才下去

對正時,電盤T對記號點,小弟先用奇異筆做記號比較容易看

上正時齒輪,小弟先拉鏈條,確定鏈條跟缸頭記號位置後,在鏈條上做記號,齒輪記號點再對正鏈條記號,這樣就不用一直拆拆裝裝齒輪對正時

最後缸頭所有螺絲鎖好,上鏈條條整器墊片後再裝已經縮入推桿的調整器外殼,這時再裝彈簧跟彈簧螺絲,內鏈才不會太緊

引擎上車,冷車發動已經不會噴白煙,熄火放到引擎冷卻再發動重複3次確定OK,組裝附屬零件收工

楼主:
網路上都說上汽缸時不要硬塞,不過小弟經驗如果活塞一、二環都已經進汽缸了還是卡住也是只能用軟槌或木塊敲汽缸幾下,等活塞推進到正常活塞運行時活塞環跟汽缸接觸的區域,活塞移動才會順暢

网友A:
太強了,也超省錢,
一般車行好像都會要換汽缸、活塞之類,
想知道樓主騎一段時間後回報是不是真的解決吃機油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強了,也超省錢,
一般車行好像都會要換汽缸、活塞之類,
想知道樓主騎一段時間後回報是不是真的解決吃機 ...

這台是陶瓷汽缸,基本上汽缸不太會萎,小弟就是誤判,以為是鐵缸,所以上次拆沒有順便換活塞環

鐵缸萎了吃機油會一直噴藍白煙,小弟只要熱車後就不會噴煙

現在吃公家飯越來越像當兵,越級保修已經是家常便飯

今年的維修費1600已經被小弟花完了

活塞環400 汽缸墊片3片300,化油器清洗劑3瓶450 墊片膠150 各式O型環快100 機油2瓶200

再來就要花自己的了

网友B:
我已經建請蔡總統讓相關單位把貓大夫調往國防部任職....幻象兩千的妥善率就靠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強了,也超省錢,
一般車行好像都會要換汽缸、活塞之類,
想知道樓主騎一段時間後回報是不是真的解決吃機 ...

陶瓷汽缸只需換活塞活塞環 除非陶瓷層刮傷
或者鐵缸則全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經建請蔡總統讓相關單位把貓大夫調往國防部任職....幻象兩千的妥善率就靠你了.... ...

幻象2000還是請太子爺出馬,小弟陸軍那套克難拼裝胡搞瞎搞的花招會害人家摔飛機,到時候英勇國軍又會在國家地理頻道的空中浩劫揚威國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幻象2000還是請太子爺出馬,小弟陸軍那套克難拼裝胡搞瞎搞的花招會害人家摔飛機,到時候英勇國軍又會在國 ...

去陸軍改裝戰車也可以啦~~我們缺乏戰車.....搞一輛M1A1給你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陸軍改裝戰車也可以啦~~我們缺乏戰車.....搞一輛M1A1給你山寨..... ...

DISCOVERY CHANNEL 超級工廠播過M1A1翻修過程,人家老美一切照程序技令走,想當年小弟也搞過3台2噸半拼裝成1台,過程之胡搞亂來就不用提了

這就是英勇的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