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家品牌電筆電重灌的問題

楼主(2018-04-25):
有一台親戚的Acer 筆電要換容量更大的硬碟,作業系統原本就是裝Win7,因為換新硬碟後,還想要保留原本筆電的還原功能,請問要怎麼做最簡單。

网友A:
clone disk 然後啟動.
再擴大分割使用全部剩餘的空間 用過這個免費版, 都成功的. https://www.easeus.com/partition-manager/
可是....後來兩次都無法執行還原, 都是ACER筆電, 最後升WIN10就直接給它廢了.
所以最可靠還是燒幾片還原光碟.

网友:
  新 (無任何分割區, 若有請先清除)& 舊硬碟都變成 USB 行動硬碟 → 拿至另一部有 EaseUS Partition Master 的主機 → 舊硬碟所有分割區 依序 個別 複製到新硬碟 → 新硬碟再調整分割區大小 → 完工.

補充內容 (2018-4-25 03:12 PM):
會員 winrar070 君也有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956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one disk 然後啟動.
再擴大分割使用全部剩餘的空間 用過這個免費版, 都成功的. https://www.easeus.com/p ...

請問ghost 不可以嗎?

网友B:
先用spfdisk在新硬碟分割出還原槽,再用ghost的partition to partition將還原槽備份過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ghost 不可以嗎?

xp 以後就沒機會碰ghost, 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ghost 不可以嗎?

你可以試試看~~disk ti disk整顆複製過去新的硬碟看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試試看~~disk ti disk整顆複製過去新的硬碟看能不能用

我剛剛就是先用disk ti disk整顆複製就可以了。
原本的筆電硬碟一共有5個分割區,新碟碟比較大,ghost 會每個磁區都增加一些容量,我把還原及那個100M的分割區都個別指定原本的大小,把容量都給C跟D,跑完拿去裝在筆電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 以後就沒機會碰ghost, 不清楚.

disk ti disk 複製整顆硬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spfdisk在新硬碟分割出還原槽,再用ghost的partition to partition將還原槽備份過去

不用這樣喔!我直接就ghost disk ti disk 複製整顆硬碟就可以了

网友:
哈~~~~老東西最好用!

Disk to disk模式簡單來說就是新硬碟會跟舊的一樣,分割一樣
只是空間會比較大。唯一不確定的是老軟體對新介面高容量的
支援程度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disk ti disk 複製整顆硬碟就可以了

有需要就乾脆升級win10
還有機會 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 ... s10Upgrade24074.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