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電晶體命名方式

楼主(2018-04-25):
1.Digital Transistors常用於音響或其他應用線路上,其與一般電晶體的差異,主要是在電晶體的B腳位接入了1至2顆的電阻器,且電阻的阻值也有不同的規格或比例.常見編號如DTAxxxx,DTBxxxx,DTCxxxx,DTDxxxx等.中的A/B/C/D含意,正如同日製的電晶體編號(2SAxxxx,2SBxxxx,.....)一樣.

2.實際的編號方式可能因廠商或有不同,今以ROHM公司為範例來說明.

數未電晶體1

數未電晶體1

3.參考連結
http://rohmfs.rohm.com/en/produc ... ransistorkousei.pdf

网友A:
這好像只是 羅姆 自家命名法
映像中似乎各家有各自命名法 沒統一

我比較孰悉的 東芝   的 RN 系列
RN110X (X=1/2/3/4/5/6)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1/245/1/RN1101.html
RN120X (X=1/2/3/4/5/6) http://www.datasheetspdf.com/pdf ... iconductor/RN1203/1
RN210X (X=1/2/3/4/5/6)  http://www.mouser.com/ds/2/408/6125-736606.pdf
RN220X (X=1/2/3/4/5/6)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3/245/1/RN2203.html

RN 我猜是 Resister Net
第一個數字碼 1=NPN ; 2=PNP
第二個數字碼 封裝差異 1=SMT ; 2= 插件
X=1/2/3/4/5/6 指 各種不同的R1R2 值;  R1(B串)與R2(BE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好像只是 羅姆 自家命名法
映像中似乎各家有各自命名法 沒統一

經參考ROHM的命名方式,感覺從中可得到許多啟示,尤其是可做為文書編碼的依據.

楼主:
數位電晶體內含電阻R1與R2的功用為何?請參其中的數位電晶體的基本概念.
http://www.rohm.com.tw/web/taiwa ... aq_search/node/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