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冷氣遙控器面板連接點一問

楼主(2018-04-25):
各位前輩
這是我家國際牌冷氣的遙控器
近來使用總覺得液晶螢幕上的字不是很清晰
而且數字的部分筆劃已經無法顯示
溫度控制上有點不便

我拆解的結果

本來想說要把面板拆下來清潔一下接點
但我看不太懂這種液晶面板和PCB的連接方式

看起來不是用排線連接
這是用黏合的嗎?
可以直接硬拆的嗎?

网友A:
  "橡皮斑馬" 可以放心大膽的以正常力道拿起來啦!

  先清清看基板和零件; 若還是瞧不見顯示, 再搜尋參閱論壇會員維修實例吧!

  提醒一下, 雖 其它類別維修技術 版區不受 論壇共同版規 第三條規定, 仍建議將商品銘板上 廠牌 & 型號 謄至標題上.

网友:
電池有電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橡皮斑馬" 可以放心大膽的以正常力道拿起來啦!

  先清清看基板和零件; 若還是瞧不見顯示, 再搜尋參閱論 ...

拿起來,裝回去,就沒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起來,裝回去,就沒字了

  矽橡膠連接器 (導電膠條、橡皮斑馬) 不是 "黏貼" 於液晶 & 基板接點上, 而僅是靠 產品外殼 或 內部顯示模組扣具, 以三明治概念固定的.

  除非材質劣化, 理論上拆下清洗、非故意 "虐待", 應不影響導電功能.

网友C:
買一個替用的很便宜
現在一般遙控器都是拋棄式的

网友:
您的LCD背景偏暗,沒意外的話反射膜該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買一個替用的很便宜
現在一般遙控器都是拋棄式的

真的  有時候收到人家送來修的
大概都只能當撒米蘇~~簡單免費幫忙看看
網路上一支100 200 修了有點不符成本~~~
而且氧化問題,修了也不保證能一直很好用~
好奇→拆開來玩,有成就感
實務→蝦皮免運買新的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點
在下成功把遙控器修好了

其實就是把橡皮斑馬拿起來,清除一下氧化接點
順便用鏡面貼紙替換反光膜
最後在PCB背面貼個泡棉膠
加強螢幕接點與PCB之間的接觸
說穿了,就只是單純的接觸不良而已

如同前輩所說
這對維修站而言,還真的不合成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