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聲寶 lm-32v513 花屏

楼主(2018-04-25):
lm-32v513

lm-32v513
請問高手問題如下:
開機畫面如圖,這是面板NG???

補充內容 (2018-5-9 12:11 AM):
已完修

网友:
面板掛了吧!

网友A:
屏線金手指先清潔看看

网友B:
再拆到下層,量量電壓數據看結果判斷。

网友:
請問各位前輩:

1.樓主的第一張圖的畫面是叫花屏嗎?
( 我的認知花屏一般是指螢幕出現許多不規則的怪線條)
2.樓主的第一張圖好像也不像一般的油畫?
3. 我倒是覺得樓主的第一張圖的畫面是雜訊過多(因為亂中有序), 不知第一張圖的畫面正確術語是如何說?

网友C:
屏參不對 故障在日立邏輯板上

楼主:
感謝前輩回覆小弟的發問,在此補充一點:
這台電視本來故障情形是亮紅燈不開機,換了一塊主機板之後可開機但是呈現圖一的狀況,看了主機板型號發現原本的主機板型號是"QPWB11597Y1G-5-" LM-32V513(B)
換上的主機板型號是"QPWB11597Y1G-5-" LM-32V513(D)
差別在最後括弧內的(B)跟(D)兩個不同版本,是這原因造成圖一的狀況???還是剛好壞了主機板又同時壞了面板.邏輯板???謝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線金手指先清潔看看

感謝前輩回覆小弟的發問,在此補充一點:
這台電視本來故障情形是亮紅燈不開機,換了一塊主機板之後可開機但是呈現圖一的狀況,看了主機板型號發現原本的主機板型號是"QPWB11597Y1G-5-" LM-32V513(B)
換上的主機板型號是"QPWB11597Y1G-5-" LM-32V513(D)
差別在最後括弧內的(B)跟(D)兩個不同版本,是這原因造成圖一的狀況???還是剛好壞了主機板又同時壞了面板.邏輯板???謝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參不對 故障在日立邏輯板上

感謝前輩回覆小弟的發問,在此補充一點:
這台電視本來故障情形是亮紅燈不開機,換了一塊主機板之後可開機但是呈現圖一的狀況,看了主機板型號發現原本的主機板型號是"QPWB11597Y1G-5-" LM-32V513(B)
換上的主機板型號是"QPWB11597Y1G-5-" LM-32V513(D)
差別在最後括弧內的(B)跟(D)兩個不同版本,是這原因造成圖一的狀況???還是剛好壞了主機板又同時壞了面板.邏輯板???謝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拆到下層,量量電壓數據看結果判斷。

感謝前輩回覆小弟的發問,在此補充一點:
這台電視本來故障情形是亮紅燈不開機,換了一塊主機板之後可開機但是呈現圖一的狀況,看了主機板型號發現原本的主機板型號是"QPWB11597Y1G-5-" LM-32V513(B)
換上的主機板型號是"QPWB11597Y1G-5-" LM-32V513(D)
差別在最後括弧內的(B)跟(D)兩個不同版本,是這原因造成圖一的狀況???還是剛好壞了主機板又同時壞了面板.邏輯板???謝謝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回覆小弟的發問,在此補充一點:
這台電視本來故障情形是亮紅燈不開機,換了一塊主機板之後可開機但 ...

很明顯對應面板韌體不符造成花屏~早說嘛~

面板沒壞,去徵求區徵求正確版本韌體吧!

网友D:
把壞的舊版韌體程式IC 換過去 應該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回覆小弟的發問,在此補充一點:
這台電視本來故障情形是亮紅燈不開機,換了一塊主機板之後可開機但 ...

所以你一開始也沒說明你有換主機板啊 這樣不清不楚發文 會讓人誤會喔 換了主板出問題又不講 再發文請教 這樣就有點.....我不好意批評 要知道聲寶早期機型後面括號英文字母不同代表不同面板 而不同面板換不同主機板當然會出現這樣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回覆小弟的發問,在此補充一點:
這台電視本來故障情形是亮紅燈不開機,換了一塊主機板之後可開機但 ...

參考這篇主題11~13項,應該可以解決問題

GoldSonic GS321(SP) 液晶電視遭雷擊維修實例之一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thread-65121-1-1.html

請將金色散熱片上方白色貼紙旁邊8腳記憶IC,解焊對換即可解決問題。

注意有定位點勿焊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顯對應面板韌體不符造成花屏~早說嘛~

面板沒壞,去徵求區徵求正確版本韌體吧! ...

感謝前輩指導,馬上著手進行,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壞的舊版韌體程式IC 換過去 應該可以

謝謝前輩指導維修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一開始也沒說明你有換主機板啊 這樣不清不楚發文 會讓人誤會喔 換了主板出問題又不講 再發文請教  ...

感謝前輩賜教,小弟虛心接受,下次發文必定祥述前因後果,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這篇主題11~13項,應該可以解決問題

GoldSonic GS321(SP) 液晶電視遭雷擊維修實例之一 - 液晶螢幕液 ...

感謝前輩提供維修教材,待我進一步維修,後續消息再補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這篇主題11~13項,應該可以解決問題

GoldSonic GS321(SP) 液晶電視遭雷擊維修實例之一 - 液晶螢幕液 ...

wet大大感謝您提供的寶貴資訊讓我得以完修,再次感謝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不吝指導,才讓小弟得以完修,附上完修照熱機中~~~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不吝指導,才讓小弟得以完修,附上完修照熱機中~~~謝謝!!!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