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想變壓器廠商為什麼要這樣配線?

楼主(2018-04-25):
早上去拿回會員請我訂做的隔離變壓器。

▼咦!是貼紙印錯了嗎?

▼不是喔!大家看兩邊的繞組引線到端子台有交叉。

▼原本不是應該這樣才對嗎?這張額外的貼紙是廠商多印的,他應該是想如果想不出來就自己恢復配線。

大家想一想為什麼廠商要這麼配?我知道有人一定會心一笑,直呼變壓器技師的巧思。

网友:
我沒接過這種電力端子, 當初看到時心底確實 浮沉了一下
不過就應用上這樣的安排對串/併接線時 , 感覺比較方便美觀不易出錯 ,

尤其是併接輸入線時..
                                --= 跨接的線,不用交錯 =--

网友:
方便串並聯………

网友:
因為 有一種東西叫做 "端子台短路片"

話說
有次做室配乙檢第二站第八題,PT的輸入端極性接反 送電直接爆炸 挺精彩的!

网友A:
隔壁親家卡方便啦,若是要輸出AC220V,右邊3,4相接,兩線式220V就拉左邊兩條,若是要三線式就拉左邊三條.
若是AC110V要輸出加大電流,就左左(1,2)相接,右右(3,4)相接,由中間兩條輸出.
前面佔去了優點,那剩下後面的AC110V,0V也只能用1,3或2,4線了.

网友B:
WISH 板大
巧思要這樣......獨立+統一

楼主:
大家的答案全部加起來就是標準答案。
很多年前與配線公司的技術人員討論時,他們就會指定這種方式,後來拿去變壓器工廠繞製時,工廠的技術人員也是一看就知道我們是為了方便接短路片的緣故,有實務經驗的人這算是小兒科,只是剛好有遇到,就給新手一個動動腦的機會。

※沒有專用的短片可以用大小適合的端子代替喔!

网友:
怕有人S 跟N相搞不清楚~

而且不少人不愛加線號或標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 板大
巧思要這樣......獨立+統一

都可以啊!不過你再仔細想一下這種繞法跟1樓的繞法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

网友C:
wish大有打算多訂幾個讓學姐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sh大有打算多訂幾個讓學姐賣嗎?

沒這個打算耶!這又不會缺貨,要再訂就好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可以啊!不過你再仔細想一下這種繞法跟1樓的繞法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 ...

wish 版大
查到官方資料書面的工業配線變壓器接線.................
https://portal.wda.gov.tw/pdf-re ... A%20PEW-EIW0814.pdf

网友:
其實要付接線示意圖還有端子號碼才最可靠,小日本的雞雞一般都印在pcb。如果相位接反了會沒有輸出還是會熱燒,前輩們曾有實驗結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 版大
查到官方資料書面的工業配線變壓器接線.................
https://port ...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什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隔壁親家卡方便啦,若是要輸出AC220V,右邊3,4相接,兩線式220V就拉左邊兩條,若是要三線式就拉左邊三條.
若是A ...

大大有二個問題請教,第一能否請你圖示右邊3,4相接,兩線式220v,就拉左邊兩條,若是要三線式就拉左邊三條(畫圖出來如何接線),另外一個問題,第二當一顆變壓器上面沒有任何標式電壓不知,電流不知,一次側和二次測不知,請問有幾種測試方法?在無通電時怎麼測?(只有測這顆變壓器的好壞?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大有二個問題請教,第一能否請你圖示右邊3,4相接,兩線式220v,就拉左邊兩條,若是要三線式就拉左邊三 ...

接著上面的發問,在無通電時怎麼測好壞?在有通電時怎麼測好壞?抱歉因為昨晚入廠回來到現在只睡三小時,頭昏腦脹的如果發問有錯請指教謝謝

网友:
修改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