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故障 Lantic A7770D5-1G2DHP 更換 貼片電阻規格求教

楼主(2018-04-26):
圖一為 0Ω貼片電阻  網路上可以購買 不過不清楚替換型號  (例如0Ω貼片電阻  0603的1A  1/16W,0805的2A 1/8W )

網路也有文章 提到 可以用電容 電感 的 替代方案 不過小弟學藝不精 想取巧 直接上網請教各位前輩 維修經驗

圖一

圖一

圖二 原廠layout

圖二 原廠layout

网友:
0歐姆,不就是跳線.或保險絲功能嗎?亂猜的!不知對嗎?

楼主:
感謝大大回應  理論上 好像是  要不然我直接導通 試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應  理論上 好像是  要不然我直接導通 試試

你先量量看另一端是否有短路~

短路沒排除,直接接通會燒其他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量量看另一端是否有短路~

短路沒排除,直接接通會燒其他東西.....

感謝 absmen3000大大  提醒 有用電錶量過 ,沒有短路 不過小弟儘量想恢復原廠的貼片電阻 , 不知 absmen3000 是否 知道規格 或是導通之外有更好對策?

PCB

PCB

网友:
我個人覺得這場合比較偏'不求精確'的保險絲應用, 不適合用焊錫短路替代
0Ω貼片電阻替換型號   也就只有 尺寸問題 0805/0603  意思是 單位是mm
0805 長08mm 寬05mm

照片 是看不出來
請你還是自行量一下 長寬 去更換即可

補充內容 (2018-4-26 10:06 PM):
更正錯誤 : 參閱 10#  單位是 英吋inch ;

楼主:
收到 SIMON1016 回應 感謝您詳細的解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到 SIMON1016 回應 感謝您詳細的解說

看有沒有報廢的PCB板,上面或許會有類似或相同的大小。
前提是,短路問題要先解決,不然還是會再燒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有沒有報廢的PCB板,上面或許會有類似或相同的大小。
前提是,短路問題要先解決,不然還是會再燒喔! ...

謝謝KKP大的建議 不過SIMON1016兄 的提示 小弟的規格是 25mm12mm 好像不太好找 聯繫網路賣家也缺貨 可能也只能找廢板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KKP大的建議 不過SIMON1016兄 的提示 小弟的規格是 25mm12mm 好像不太好找 聯繫網路賣家也缺貨 可能 ...

我向你道歉...  單位大部分為 英吋

25mm12mm 這麼大的外觀尺寸  有些誇張
如果是
2.0mm × 1.2mm的外觀尺寸  那就是 0805
http://www.rohm.com.tw/web/taiwan/r_what6

楼主:
哈哈哈 ~丟人的是我 ,在此聲明SIMON1016大大 無關, 昨天聽KKP大的建議 拆解廢棄板子 不過型號比較小的貼片電阻 貌似1.6MMX0.8MM 目前還在機上  FURMARK 熱機一小時也正常,感謝pigoo各位前輩指導 後續若有疑問 還望大家不吝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丟人的是我 ,在此聲明SIMON1016大大 無關, 昨天聽KKP大的建議 拆解廢棄板子 不過型號比較小的貼片 ...

恭喜完修~

貼片電阻這種要到大一點的電子商場買才會有(光華商場周邊)

像我手邊會準備些貼片保險絲,以小電流的保險絲替代也是一種方式~

Size        對應瓦數
2010        1/2W
1210        1/3W
1206        1/4W
0805        1/8W
0603        1/10W
0402        1/16W
0201        1/20W
2512        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