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anasonic TC-37MGK 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8-04-26):
這台電視數月前站友告知使用有怪味道以佛心價購得, 搬回家使用除了有輕微油畫現象, 其餘一切正常.
拆開來量大電容ESR 也都在正常範圍內, 就直接使用等到壞掉再修理.
最近天氣熱了, 有一天電視看到一半突然一個聲音後電視斷了電, 再起不能, 該來的還是來了,
拆開修理順便爬文看到這機種的維修實例蠻多的,
Panasonic TH-L42B12W 42吋LCD液晶電視會不定時自動關機維修實例,
雖然 42 吋大小不同, 但內部電路安排卻很類似.
,
,
第一次拆開來都沒測 SMT 小電容, 這次就全部測了一次, 把內阻 >1 ohm 的電容挑出, 總數約有 30 餘顆,
,
另一個不過電的問題是, 在此找到可能原因 Panasonic TH-L37B12W 不開機【軟的】, 連燒掉的方向都一樣, 找個規格接近的功率整流管換上,
,
最後完修, 輕油畫現象也消失了, 謝謝收看.

网友A:
之前從 antlu大 那裏
接手一部42吋電漿
看著密密麻麻的電容猶豫了很久
沒一股作氣開刀下去,
目前還在一步一步,慢慢摸索中

O大大
電容ESR全掃
30幾顆電容都換了
敬佩敬佩
應該向您學習學習鍥而不捨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從 antlu大 那裏
接手一部42吋電漿
看著密密麻麻的電容猶豫了很久

還好不是陶瓷晶片電容壞掉, 容量與耐壓都不知道要怎麼修
忘了說一件事, 我用普通 dip 電容折腳用烙鐵焊上.

网友B:
上次我家的TC37-MPJ電容全換,共一百多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好不是陶瓷晶片電容壞掉, 容量與耐壓都不知道要怎麼修
忘了說一件事, 我用普通 dip 電容折腳用烙鐵 ...

哇! 小弟回文太早
剛再翻出基板看了 一下
正面 - 密密麻麻的SMT電容
背面 - 密密麻麻芝蔴大小的 MLCC

原本蠻討厭看到電解電容的
經O大提到
沒工程資訊可參考的情況下 (容量與耐壓都不知道)
電解電容的設計,忽然間讓小弟覺得不那麼嫌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家的TC37-MPJ電容全換,共一百多顆...

一百多顆
這已不能歸類算維修了
(職業維修者可能不會想去動工 - 時間+材料 成本考量)

修復它
應該說是一個挑戰自我的極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