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玩具車AUDI R8 Spyder

楼主(2018-04-26):
同事保存很好的玩具車,據說五年前買要5000左右
症狀是放久之後,就不能啟動了
裡面有顆6v 7AH的電池,量測有4V多,充電2小時後,還是只有4點多V
判斷電池續電力有問題。

我有疑惑的是火線上面串聯了一個體積不小的零件
串在火線上面,感覺應該是保險絲
但是我印象中保險絲就圓柱或像小藥丸那樣橢圓型

請教各位這顆小小零件,應該是什麼功用呢?(如何量測好壞)

補充內容 (2018-8-8 10:38 PM):
後來送去大里區的專賣電動車店8585  老闆人很好,修好了 只收檢測費350,供未來版友參考

网友A:
拿出來,看看,是不是四支腳,如果是,應該是繼電器吧

网友:
  疑似為蓄電池保護裝置, 防止過放電損壞蓄電池.

  不過還是拆解瞧瞧才準.

网友B:
這很明顯電池已死亡,童車用的鉛酸電池常常玩到過放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很明顯電池已死亡,童車用的鉛酸電池常常玩到過放電

謝謝港都大專程回復
請問過度放電是說這種玩具車不能讓小孩玩到完全沒電,一定要在還有電的情況,就要趕快回充。
一但用到完全沒有電,這顆電池就會過放電而死亡嗎?

网友:
這雜牌電池本身就體質不良又放了那麽久,就算是優良電池也不能深度放電壽命會大減。
圖片來源湯淺電池

過載保護器,過電流過溫都會跳脫。

网友C:
害我熊熊以為是某網友的奧迪R8要維修咧...

网友:
先測量充電器有正常嗎,蓄電池沒水有些可外加電解水,充電再不行就是蓄電池老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港都大專程回復
請問過度放電是說這種玩具車不能讓小孩玩到完全沒電,一定要在還有電的情況,就要趕 ...

是的,鉛酸電池深度放電,很容易影響電池,尤其是汽機車啟動用跟玩具車用的動力型鉛酸電池,放電到50%下就很容易影響壽命
最好裝個電壓表,如果已經壓降到一定程度,就趕快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很明顯電池已死亡,童車用的鉛酸電池常常玩到過放電

後來電池終於到了 量測也有正常的6v
興致沖沖裝上去,結果這台車居然還有廣播系統  還可以聽廣播XDDDD
可惜車子還是不能前進後退

直接把電池接到馬達上,可以正常運轉
所以可見是中間這塊電路板有問題了

踏板是一個微動開關,把長的排線SCN-10中間那兩腳短路
上面好像也沒有太多元件可以測量,量測D1~D15 應該都沒有問題
比較可疑的可能就是這四顆明顯的繼電器了
我查了data sheet 量測結果如圖,有通的應該是NC 沒有的應該是NO 感覺應該是正常的
不曉得沒有上電的情況下,繼電器這樣量準嗎?還是一定要上電 看NC NO有沒有互換??

目前看起來繼電器好像也還可以  不過接下來就不會查了  懇請大家指導~~可以趕快修好車車,給小孩玩

楼主:
引用 楼主:
後來電池終於到了 量測也有正常的6v
興致沖沖裝上去,結果這台車居然還有廣播系統  還可以聽廣播XDDDD
可 ...

因為是電過不去的關係
繼電器看起來如果沒有大問題,所以就還是往可以控制電過不過的二極體下手
二極體有蠻多都是同型號的 像是標示M1  T4之類的
我就用二極體檔位,一一比對看看哪顆量起來不同

D1 D5的部分 黑紅→短路  但是紅黑→短路
而下方同型號的 應該是D2 D3 也是標示T4的
量測起來 黑紅→0.6  但是紅黑→開路
問題一:所以D1  D5 應該是可以判斷擊穿故障了吧?
查詢T4應該1N4148  明天去電子材料行看看有沒有,希望可以幫小孩修好車車~~

問題二:題外話,本子放久接點有些氧化,有時候棒筆放在上面會因為氧化接觸不良誤判,請問這種情況是需要那種處理?
a.用電子接點清潔劑噴一噴,牙刷刷一刷?
b.用免洗助焊劑,牙刷刷一刷?
c.請版友指導正確方式

D2 D3則為0.6應該正常

D2 D3則為0.6應該正常

D1 D5短路

D1 D5短路

D1 D5為T4

D1 D5為T4

下方應該是D2D3有兩顆一樣的T4

下方應該是D2D3有兩顆一樣的T4

网友D:
這種玩具車最容易掛點的地方應該就是鉛酸電池,一過放就完了
而且通常小朋友都會騎到沒電,隔天又拉出來繼續騎到不能動為止

另一個地方是控制通電的腳踏板部分,這各放太久沒騎也會氧化不過電
電路板部分,我撿的兩台都沒動到這部分,某方面來說,電路板部分好像不太會壞?
不知道控制前進後退的開關部分有沒有測試過,我看內文好像是有,但不確定

我自己家裡檢的兩台電動機車情況分別是
第一台   腳踏板部分氧化不過電,用砂紙磨一磨就可以玩了,後來發現接觸不是很好,要踩很大力才會接觸
所以在踏板部分又補上一堆錫,改善這情況,可怕的是,我後來發現龍頭那邊竟然有音樂電路板,而且電路板也沒壞,把原本流湯的電池換下,換上新電池竟然有聲音.

第二台是買好奇尿布贈送的紅色電動機車,結果死於.....大人不會充電,電池完蛋,然後一直覺得那台是壞的
之後小孩就啟動維修魂,把電線能拔的都拔光,喇叭線也拔了
這台就換新電池,整線,就正常運作了.  沒想到之後又動工一次是因為音樂實在太大聲,所以我在喇叭一條線上,串聯了一個50K可變電阻,把聲音關小聲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玩具車最容易掛點的地方應該就是鉛酸電池,一過放就完了
而且通常小朋友都會騎到沒電,隔天又拉出來繼續 ...

踏板部分我有檢查,單純微動開關,按壓後電表檢測正常

這台原價快5000元,高級品
電路部分我覺得也蠻細心的,考量小孩野蠻?
除了單純用銅箔連結,很多地方幾乎都銅箔上面又上一層錫
感覺更不會有撞到裂開 脫焊的狀況~~我是這樣想啦,不曉得是不是這樣解讀

目前大概就是D1 D5應該是已知問題,晚一點換上後,再來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出來,看看,是不是四支腳,如果是,應該是繼電器吧

本來以為是D1 D5擊穿  結果拆下來量居然是好的
現在又進入死胡同~~倒底哪裡壞掉導致d1 d5 短路了?

仔細往前查,感覺電路板上面本來就會設計導通阿?(如圖黃線 粉紅線)
如果本來就會導通,那設計D1 D5 不就很奇怪~~
哎呀~~死胡同了  總不能6V一直接著馬達讓馬達轉@@"

P.S我還有想過打電話問原廠,看看有沒有電路板可以買
不過看到這個單價  我想我應該買不下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44297482044

T4拆下來量正常

T4拆下來量正常

看線路感覺導通似乎是必然的

看線路感覺導通似乎是必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踏板部分我有檢查,單純微動開關,按壓後電表檢測正常

這台原價快5000元,高級品

不一定是壞掉短路,之前我拆電表UT61E,有四顆二極體的接法,板子上面量測也以為是短路
不過請下來量就一樣是正常的

踏板部分是只有量測開關處,還是量到進電路板這六條線這邊?
萬一是電線斷路就真的很傻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是壞掉短路,之前我拆電表UT61E,有四顆二極體的接法,板子上面量測也以為是短路
不過請下來量就一樣 ...

嗯嗯 我剛剛又去量了一次
踏板的排線接上主機板
量測主機板上面咖啡色 和藍色
原本斷路  按下踏板後短路
所以可以排除電線斷掉了~~繼續努力

网友B:
這是有遙控功能的,假使不需要遙控功能,也可以考慮廢除改成傳統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有遙控功能的,假使不需要遙控功能,也可以考慮廢除改成傳統電路

狼仔大~
改裝電路已經超出我的能力了,我實際上電去測量,這顆遙控IC 有的1.7V 有的3V多
好像有各種不同電壓,看起來也不像燒掉了。
目前以我這個外行的能力,大概很難完修了~殘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害我熊熊以為是某網友的奧迪R8要維修咧...

我盡我最大的可能  把每個黑色的晶體的對地直流電壓量出來
不過因為電路複雜  還是沒有頭緒誰是鬼~~
原始圖檔連結

補充內容 (2018-5-8 10:05 PM):
紅(+)黑(-)是電池6v輸入,藍(+)白(一),是其中一組馬達輸出;藍(+)白(一),是另外一組馬達輸出;

网友E:
如果你有烙鐵(沒有就買一隻) 將繼電器和連接引線的接點重新焊接一次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有烙鐵(沒有就買一隻) 將繼電器和連接引線的接點重新焊接一次試試

開關都開的情況下
我又多測量了繼電器的部分,四顆測量結果都一樣,應該沒有問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 我剛剛又去量了一次
踏板的排線接上主機板
量測主機板上面咖啡色 和藍色

這款實在是太複雜了.

油門踏板看起來OK.

話說,方向盤右側那個模擬排檔桿開關也是正常的嗎?
覺得那邊也是很容易爆的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款實在是太複雜了.

油門踏板看起來OK.

是正常的  開關 踏板 鑰匙旋轉啟動  這三個在電路板端都可以量測到短路 (啟動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