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ewSonic VA1918wm液晶螢幕藍燈閃爍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8-04-26):
優派ViewSonic VA1918wm 19吋LCD液晶螢幕藍燈閃爍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這台優派ViewSonic VA1918wm   LCD液晶螢幕.藍燈閃爍.無法開機.

液晶螢幕型號ViewSonic VA1918wm

拆機.

一拆開就知道.這以前曾經維修過上燈管.燈管線都亂拉.
不過會用透明膠帶貼.也顯得維修者是個外行.至少也用個電氣膠布吧!這燈管是高壓電.輕忽不得.主人必是積善之家~神明有保庇.

電源高壓板.

原版的小C長高了一棵.

全部換成優質小C.

當然剛才說的膠帶也要全面換掉.不過貼完後忘了拍照了.真拍謝.
或許有人會問這部份應該用什麼膠帶貼呢?燈管部份.我通常會採用耐熱膠帶貼.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並請注意安全.

网友A:
這跟VA1916差別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跟VA1916差別在哪?

6跟8

网友A:
那廠商為什麼會有這種產品編號咧??

是產品設計小改良款代號?

還是....委外廠商不同所以型號也有不同?

基本架構應該都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廠商為什麼會有這種產品編號咧??

是產品設計小改良款代號?

一樣型號.裡面的面板.驅動板.電源板.高壓板也不盡相同.

參考看看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廠商為什麼會有這種產品編號咧??

是產品設計小改良款代號?

通常會是 面板等級有較大差異    例如 IPS  SuperClear 超高對比  亮/色 均勻度

亮/色 均勻度 是比較偏專業用途  如醫療用顯示器  ; 三鳥牌似乎沒出到醫療等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常會是 面板等級有較大差異    例如 IPS  SuperClear 超高對比  亮/色 均勻度

亮/色 均勻度 是比較偏 ...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