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個 生活更輕鬆的酷工具18650不用點銲ㄟ

楼主(2018-04-26):
阿奈ㄟ貼一文變兩篇

网友A:
不過battery kit鎖上18650電池兩端,看起來長度會變長?
應該塞不進原本設計好用點焊的空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過battery kit鎖上18650電池兩端,看起來長度會變長?
應該塞不進原本設計好用點焊的空間吧? ...

這個來做串並聯池很方便的, 不知在台灣是否有商品可買!

网友B:
這影片的一堆設計根本都不酷...
N年來放電池的電池槽都知道要用有彈性的金屬東東,才能迫緊接點正負極,
而影片中18650電池只用塑膠上套+下套,但上套和下套並沒有壓緊,只能靠塑膠套和電池的磨擦力固定,
到時 上套 or 下套 某邊鬆掉就會接觸不良了!

若做行動電源,可買免焊的行動電源盒,用類似電池盒的方式並聯。

若是要用焊的,不必點焊,用不鏽鋼助焊劑就可以錫焊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179&pid=816224

像這原本沒焊接的不鏽鋼鍊條,我就是用錫焊+不鏽助焊劑,
雖然可焊接起來,但畢竟只是錫,且焊點不大,
鉗子用點力還是會從錫那段斷掉,並不是從錫和不鏽鋼接合處斷掉,
拿來焊電池極板,還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影片的一堆設計根本都不酷...
影片中的18650電池只用上套+下套,但上套和下套並沒有迫緊,
到時 上套 or 下 ...

又是一種大開眼界的產品!長知識了!

网友:
測試一下加入秒數→結論,沒有用,不能從中間開始播放
如果想更便利就需要改插件的原始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