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enovo G580不過電

楼主(2018-04-27):
大家好

被inhon那台弄得不開心
還是修簡單的適合我

這台Lenovo G580不過電,按了電源鍵都沒反應

查一下電路

換個一電阻來試,一換就燒,因為下面電容壞了,有60ohm阻抗
與10ohm分壓就冒煙燒掉,把電容與電阻換了,就正常了

能過電了,但卡住了,攝影機燈是亮著,
想說會不會是bios有問題,
就依獅子魚大提醒,要先備份bios

再網路上找到工廠版的bios測試
一樣不能開機,

就開始在交叉測試一下記憶體,
因為它有兩條4g,有一條壞了

拔掉一條就可以進入bios

但序號都不見了

還好有獅子魚大之前的提醒,
就重燒備份bios

就順利完修了,附上資料讓大家參考!謝謝

電路圖:
工廠bios:
5ecn96ww 2m.rar (335.7 KB, 下載次數: 14)
5ecn96ww 4m.rar (2.66 MB, 下載次數: 13)
備份bios:
oid 2m.rar (279.01 KB, 下載次數: 12)
oid 4m.rar (2.63 MB, 下載次數: 12)

网友:
很棒的分享,收藏起來,感謝分享,受教了

网友A:
我最喜歡有備份BIOS跟工廠版一比對就知道序號藏在哪 在4MB檔案位置如下
00184F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喜歡有備份BIOS跟工廠版一比對就知道序號藏在哪 在4MB檔案位置如下

獅子魚大大你好

那如果有時換主板,出現序號不見,
只能拆下bios ic找對應位置再輸入序號?
還是有軟體修改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你好

那如果有時換主板,出現序號不見,

有的廠牌有程式可以修改 聯想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了解!改天再來試試,有台換板後沒序號

网友B:
小弟有個問題?有序號和沒序號差別在那?不知道會不會問的很鳥,是真的不懂~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有個問題?有序號和沒序號差別在那?不知道會不會問的很鳥,是真的不懂~謝謝 ...

你好

這台沒有序號也可開機,
但我有一台就是沒機器序號,開機時就會顯示

2200: Machine Type and Serial Number are invalid
但是也可以進入系統
只是每次都會看到不是那麼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這台沒有序號也可開機,

機子廠牌跟型號

楼主:
就上次那台Lenovo Thinkpad helix 二合一平板筆電
TYPE 20CH-ZOSTUS S/N R9-0A5NN 14/09

舊板號:LDK-1 TABLE MB 13275-1

新板號:待查(不一様型號,但可以用)

有空可以研究一下,但今天要去踏青!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上次那台Lenovo Thinkpad helix 二合一平板筆電
TYPE 20CH-ZOSTUS S/N R9-0A5NN 14/09

要使用前請先備份BIOS
不清楚可不可以用這一套
裡面有三個版本都一樣只有分新舊版
下載  ThinkPad硬件維護軟盤(HMD)。
不要使用Windows 10!我只嘗試過Windows 10和7,都是64位。Windows 7與我所有的閃存驅動器一起工作。但該應用程序無法在Windows 10上找到您的USB記憶棒。
解壓TP HMD。使用“usbfmtpw.exe” 製作可啟動的HMD USB。如果它顯示“Error:Drive not  found  to format”,那麼它很可能無法在您的操作系統上運行(例如Windows 10)。否則,你會看到一個格式窗口。確保它是你的閃存驅動器。不要擔心大小。您可以隨時在Windows中格式化,並且閃存驅動器將恢復正常。
用剛剛製作的USB記憶棒啟動ThinkPad。您可能需要點擊“F12”打開啟動選項才能選擇它。您將看到一個藍色屏幕,其中包含該工具的一些說明。
選擇選項1,“1.設置S / N ..”或類似的東西。
按照說明操作。這很容易。您需要將模型類型和SN一起輸入,並在開始時輸入“1S”。說,型號為1234CTO,SN 56789AB,您需要輸入“1S1234CTO56789AB”。它可能會因您的機器而異。
然後重新啟動。
會用到的就是第一跟第四
第一個
進入第一個 是這樣的介面
三種功能(寫 讀 刪)都會用到
第一步驟先寫入正確的機器碼
1->20->1S1234CTO56789AB
機器碼要怎麼填寫呢

1.開頭必須是1s 表示空白
2.後面依序填上機器型號(type 共4碼)細部型號Model(MD 共3碼) 序號(SN 共7碼)
第四個基本上就是個亂數產生器 打開讓他跑就會分配UUID了

序號應該都在主板上或機殼上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

目前系統是win 10的
我還在想辨法,先安裝成win7
數據已於 22:22 保存30 秒後保存 儲存資料 | 回復資料    字數檢查 | 清除內容    加大編輯框 | 縮小編輯框
附加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