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39RV6500液晶電視待機紅燈亮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8-04-27):
明基BenQ 39RV6500 39吋LED液晶電視待機紅燈亮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這台明基BenQ 39RV6500   LED液晶電視.待機紅燈亮.無法開機.

液晶電視型號BenQ 39RV6500

拆機.

主機板.

檢測電壓都正常.於是針對這棵EEPROM~GD25Q64.先讀出程序.

附上讀出BenQ 39RV6500程序
BenQ 39RV65OO GD25Q64.rar (3.21 MB, 下載次數: 138)

再準備一棵EEPROM~GD25Q64.燒錄好先前讀出的程序.

直接換上.(通常如果程序出問題.則EEPROM大概也都有問題了.一定要換新.避免沒多久又故障)

電源升壓板.

監測電壓也都正常.

可以開機了.

您以為這就完修了嗎?當然沒有.
準備一只隨身碟.放入以下更新軟體.插上電視USB孔.(聽說這更新軟體可以改善不好開機的毛病)

附上更新軟體.

點選軟體升級.進行更新.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PS:並不是待機紅燈亮無法開機.就都是程序出問題.請善用您的測量工具.

网友A:
感謝分享.

請問gkjnn兄, 第13圖電源板的第1支針腳PWMIN的意義? 第4支針腳NC的意義? 謝謝.
另外, 我也看到這個電路板有點特別, 有兩支5VS針腳, 一般的電路板只有一支5VS針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

請問gkjnn兄, 第13圖電源板的第1支針腳PWMIN的意義? 第4支針腳NC的意義? 謝謝.

1.亮度調整
4.空接
那有一定固定幾支,我高興連5支也可以

网友A:
再請問gkjnn兄, 所謂程序出問題是不是就是程式當機在某一點? 另外, 程序出問題是否可用多次插拔電源插頭及恢復成出廠設定(OSD按鍵有此選單功能)來解決? 謝謝.

网友B:
現在廠商有推出39、40"的規格~雖然只差一寸
在維修上哪一種是主流?~~將來壞了東西比較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請問gkjnn兄, 所謂程序出問題是不是就是程式當機在某一點? 另外, 程序出問題是否可用多次插拔電源插頭及 ...

不一定.
壞了就壞了.沒聽過多拔插電源就會變好的.如此我們不就都要失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廠商有推出39、40"的規格~雖然只差一寸
在維修上哪一種是主流?~~將來壞了東西比較好找? ...

各種尺寸都嘛有.什麼叫主流?狼客送什麼.我們就修什麼.那有挑機的權利.
越容易壞的.機板越難找.因為每人都壞那塊.每人都有需求.那還有剩下好的讓您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種尺寸都嘛有.什麼叫主流?狼客送什麼.我們就修什麼.那有挑機的權利.
越容易壞的.機板越難找.因為每人都 ...

常壞的都可以出維修包了...

网友:
恭喜完修,也謝謝提供的資料

网友C:
更新資料,要使用到 UPS 嗎,以防遇到跳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亮度調整
4.空接
那有一定固定幾支,我高興連5支也可以

感謝gkjnn兄的說明.另外我看到 gkjnn兄po很多液晶電視及電腦螢幕的維修範例, 對社會貢獻很大, 人又很親民, 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新資料,要使用到 UPS 嗎,以防遇到跳電

不用1分鐘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gkjnn兄的說明.另外我看到 gkjnn兄po很多液晶電視及電腦螢幕的維修範例, 對社會貢獻很大, 人又很親民 ...

是您不甘嫌.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