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ndroid車機電容更改

楼主(2018-04-28):
這臺是月初從對岸淘過來的,
裏面原本功放是TDA7851L,我有順便買了一顆PA2030A要置換
至於電容也打算加大容量,原3300u電壓不明
爬過站上的文
濾波電容
          整流後由於濾波用的電容器容量較大,故必須使用電解電容。濾波電容用於前置放大器時,容量為 1000μF 左右即可,用於功率放大器時,其值應為10000μF 以上。
          當電源濾波電路直接供給放大器工作時,其容量越大音質越好。但大容量的電容將使阻抗從 10KHz 附近開始上升。這時應采取幾個稍小電容並聯成大電容同時也應並聯幾個薄膜電容作為高頻補償,在大電容旁以抑製高頻阻抗的上升

大容量電容用介電係數大的材料(如電解電容),小體積有大容量。缺點是高頻響應不好。
小電容其介電係數小的材料雖然成本高,優點是頻率響應好,高頻信號暢行。

大電容並聯小電容,的確有效果,理由有二
1雜訊短路:小電容內阻低,雜訊會先從小電容導過
2提高功因:這方面功因從帳面上不明顯(因為小電容數值太小),但是因為優質小電容頻寬響應好(或頻寬較大),尤其高頻特性,所以會改善高頻效果,連帶中頻也會受影響,這方面應該會感受音色泛音音質厚度有改變.數值愈小,高頻改變愈明顯,如果希望中頻質感也改變,數值就不能太小.

大電容併小電容, 要從大電容的高頻衰弱處併起,
一般來講, 同廠牌的電容, 約是 100: 1 , 也就是說 10000 u 併 100u ,
若要更好, 再併 1u .
併小電容, 過與不及都不好.
10000u 併 1u , 頻率中間凹陷併沒有補到, 還是空的.
1000u 併 47u, 頻率中間重疊的地方太多, 倆顆電容搶頻率( Dr.Ho 說這叫鬼影效應), 聲音會糊掉.

所以我只要買一顆10000u,電壓建議多大?牌子建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06679660607
另外並聯一顆WIMA MKS2 0.1uF/100v 金屬皮膜電容

WIMA MKP2 0.1uF 100V 5% 金屬Polypropylene薄膜電容
這兩顆0.1u那一顆效果較好?

楼主:
就連吸鎴器也吸不起來,有沒其他方法?還是一定要用熱風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連吸鎴器也吸不起來,有沒其他方法?還是一定要用熱風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 ...

看你基板跟錫路.沒什麼特殊..烙鐵一定拿的起來..條件是不能用一般30-40W烙鐵..學姊有.問看看..技術也很重要
.用熱風槍拿捏不好.你會把IC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連吸鎴器也吸不起來,有沒其他方法?還是一定要用熱風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 ...

有一種東西叫吸錫線、
學姐有賣、
將焊點融化時、
利用吸錫線吸走錫。
吸錫槍是需要保養的…

楼主:
我把吸錫槍清一下再試試,另外是不是要換吸錫頭,換小孔一點

楼主:
我用TQ95應該夠力啊!

网友:
原 PCB 上的是無鉛銲錫熔點溫度比較高要直接吸錫吸的乾淨很難又焊點很小更難,請用較低溫之有鉛銲錫如 63% 的來置換原有的無鉛銲錫。
就是先用低溫銲錫在加焊上去再吸掉,如還吸不乾淨再加錫上去再吸掉,最好先練習一下銲接與拆焊技術在不要的廢板上學習,等技術成熟後再實際在車機上更換 IC 才不會搞壞脆弱的 PCB。

車上的空間環境與車用喇吧沒有跟著改善只升級 MOS FET IC 與電容器會有多少改善?樓主要好好思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種東西叫吸錫線、
學姐有賣、
將焊點融化時、

這種多層板用吸錫線是吸不乾淨的,可以用小錫爐,連錫法,剪腳法,處理不好可能焊點和貫孔都會掉。

楼主:
原來是無鉛焊錫,難怪烙鐵不好搞,我的做法也是加錫上去再吸,可是還是很難吸,等下跑趟長明街看有沒有小一點的吸嘴。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無鉛焊錫,難怪烙鐵不好搞,我的做法也是加錫上去再吸,可是還是很難吸,等下跑趟長明街看有沒有小一 ...

應該是吸錫器不夠力,要用藍色那種大隻的真空吸力才夠用,吸錫頭不必特別換。

网友:
先把東西拆下來 再吸,會很好吸
拆法可以用錫爐、烙鐵,熱風槍應該不好弄

烙鐵 兩隻較好拆 一隻也可以,用錫鋪滿一排接腳 再加熱,前後兩排腳分兩次拆

网友B:
最快與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從上面剪腳再來一根根拔除接腳最後才吸錫清除焊點,反正原來這顆已經不想用了。

楼主:
不管我怎麼補一大坨錫上去,吸起來的都是新上的錫,舊的錫一直留在上面。無鉛真的很難搞。

楼主:
我用的吸錫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管我怎麼補一大坨錫上去,吸起來的都是新上的錫,舊的錫一直留在上面。無鉛真的很難搞。 ...

補錫要補到 PCB 的另一邊零件面都要可以肉眼看到錫有融化變色才行,溫度與時間都要足夠而不是表面補錫,這是基本功要多練習才行。

吸錫器我不打廣告自己去搜尋哪種好用,會做那麼大隻一定有他的道理在,自己試過比較過就能體會。

IC 的腳很多要不傷電路板拆下來不是那麼簡單所以叫您多練習,看別人在做好像很簡單但人家多年的經驗你沒有看到,所以才說如果沒有這個工夫就不要做這個不見得有效的改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快與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從上面剪腳再來一根根拔除接腳最後才吸錫清除焊點,反正原來這顆已經不想用了。 ...

這是一個好方法,一支一支解焊就比較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補錫要補到 PCB 的另一邊零件面都要可以肉眼看到錫有融化變色才行,溫度與時間都要足夠而不是表面補錫, ...

我也是怕時間太久銅箔剝落,所以才變液狀我就吸了。

网友C:
這支我有,很難用,吸力差,不要用短的,藍色長的,才給力

网友:
吸錫器 別用短的

我用 日本 goot 吸錫器GS-100 超好用,

只是這種超長的要連續吸錫動作會比較麻煩,我是習慣用吸錫器ˊ尾巴戳屁股壓縮彈簧ˊ,所以我又稱吸錫器叫戳屁股.....XD

但是這種多接腳的  熱風槍會比烙鐵好用

今天才因為手殘,把硬碟SATA 的座給弄斷, 請同事幫我換SATA座,同事就是用熱風槍幫我換的
畢竟我一星期用不到一次烙鐵熱風槍, 他是天天用5~8小時,所以這種太精密的 還是交給專業的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支我有,很難用,吸力差,不要用短的,藍色長的,才給力

買了一支33CM藍色的,吸力應該比短的好了,

不過很想從對岸弄一台熱風槍回來,已經肖想好久了。

拿到電容發現好大一顆,必須做引腳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17996418645
對方說用粗的單芯線即可,所以白扁線裡面的單芯線夠粗吧!

補充內容 (2018-5-6 08:23 AM):
果然換了一支大的吸錫器,任務輕鬆完成。

補充內容 (2018-5-6 08:23 AM):
果然換了一支大的吸錫器,任務輕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