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螢光開關閃爍加裝WNF9986電容的問題

楼主(2018-04-28):
國際牌的螢光開關,蠻常被使用的,不過用久了好像都會加減有閃爍的問題
我自己實驗過結果是,在開關還沒閃之前,就要加WNF9986電容
如果開關會閃之後,這時候再加WNF9986電容就來不及了,就要更換裡面的氖燈(搞工 不很好拆 有時候乾脆整組換掉 )
這個國際牌開關,如果搭配比較好的螺旋燈泡OSRAM之類的,就不會閃爍
一般的東亞螺旋  或是一般LED的崁燈  不到半年就會閃閃閃,晚上起床看了實在礙眼...

三個問題想請教大家
1.因為原廠電容頗貴的,可以用圖片這種X1 0.1u 電容代替嗎?
2.如果可以的話,那黃色和綠色的X1都可以用嗎?
3.我有的燈組,下面有3顆螺旋燈泡,開關換新後,燈具側就加了一顆WNF9986
但是半年後開關氖燈還是走上閃爍命運....→所以是三顆燈泡,就要並聯3顆才對嗎?

補充內容 (2018-4-28 09:54 PM):
網路查到的資料X電容需要經過嚴格條件測試,有許多安規符號,不過實際售價卻比什麼安規標示都沒有的WNF9986便宜許多~~令人費解

螢光開關

螢光開關

原廠WNF9986,一顆快30元

原廠WNF9986,一顆快30元

黃色X1電容

黃色X1電容

网友:
1. 可以代用,沒問題,只要耐壓足夠就可以,最好串聯一顆 100Ω 1/2W電阻,在開關ON瞬間可以減少湧浪電流,萬一電容短路電阻會先燒掉。

2. 黃色綠色沒特別意義,只是廠家自選的顏色,我目前使用的X1電容還有灰色、黑色。

3. 一個開關迴路加裝一個就可以了,半年後會閃爍應該是開關氖燈品質問題。

我住家電燈開關使用國際牌COSMO系列已經超過10年了,沒任何一個開關閃爍,20年前裝修的辦公室電燈開關也是用COSMO,也是沒遇到指示燈閃爍,2年多以前裝修另一處,電燈開關採用國際牌星光系列,至今也無閃爍問題,星光系列不滿意的地方在於操作聲響太大聲,在辦公室使用還可以,若是住家深夜開關燈會很吵。

PS: WNF9986主要是用來解決因開關指示燈微小電流導致燈具、燈泡每隔幾秒閃一次的問題,而不是用來保護開關指示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