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anasonic TC-26VPK液晶電視開機沒聲音沒影像藍屏維修實例

楼主(2018-04-28):
國際松下Panasonic TC-26VPK 26吋LCD液晶電視開機沒聲音沒影像藍屏維修實例

這台國際松下Panasonic TC-26VPK  LCD液晶電視.開機沒聲音沒影像藍屏.
但菜單.輸入源.聲音大小卻都會顯示.

液晶電視型號Panasonic TC-26VPK

拆機.

主機板.

先嘗試換上新的空白EEPROM~24C16.結果變白屏.
原來這地方不能使用空白EEPROM.一定要有燒錄程序才行.重新燒錄還是藍屏.

附上Panasonic TC-26VPK程序.
panasonic TC-26VPK 24C16 U37.rar (341 Bytes, 下載次數: 33)

這主機板看來以前維修過了.很多小C都被換過了.

跟隨前人腳步.把ESR值偏高小C再度橫掃一遍.

又掃一堆下來.

邏輯板.

高壓板.

這電源板是改良版.所以小C品質也不會有問題.
所謂改良版.就是原廠發現這電源板怎麼保固期內都會故障.這可不行.虧大了.於是針對電源版做一改良再推出.而所謂的改良就是把小C換成日系小C.避免保固期內再回來.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1. 感謝gkjnn兄的分享, gkjnn兄的大量維修範例, 使我們受益很大.
2. 我第一次看到po文標題" Panasonic TC-26VPK液晶電視開機沒聲音沒影像藍屏維修實例", 我猜是主板壞, 結果我猜對了.
3. 我猜主板壞的原因, 我是這樣分析: (1)電視出現藍屏, 通常隱含說明背光燈管及高壓板是好的(換句話說,背光燈管或高壓板故障, 就不會有藍屏);  (2)高壓板是好的,通常隱含說明電源板是好的. (3)藍屏也不太可能是邏輯板壞; (4)所以維修的大方向在於主板或檢查訊號來源是否正常.
4.我是不會修理液晶電視的業餘玩家, 但迄今也有成功修復3台液晶電視的經驗, 我先判斷是哪理壞, 然後上露天拍賣買板子, 接著將故障的板子整個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