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80-75HCP程序存取

楼主(2018-04-28):
請問各位前輩,我有一顆T80-75HCP裡面的程序我想要存取,我想用RT809F去存下來備用,該怎麼存取呢?

型號

型號

T80-75HCP

T80-75HCP

主板

主板

网友:
拆下來讀啊!這塊沒辦法線上讀取.

楼主:
難怪我一直弄不下來,謝謝指導

网友A:
禾聯的機種 線上讀取都無法存取 必須拆下閃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禾聯的機種 線上讀取都無法存取 必須拆下閃存

了解~感謝

网友B:
雖然小弟我有買了讀取夾,但學藝不精,試過幾台都失敗後......
現在都乖乖的用老方法拆IC下來讀取
聽到前輩說"禾聯的都要拆下來讀"
這應該代表有不少板子是可以直接讀的是嗎?
看來我應該每台都先用讀取夾讀看看
無法讀的再拆IC好了...不然工具買了沒用..真浪費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雖然小弟我有買了讀取夾,但學藝不精,試過幾台都失敗後......
現在都乖乖的用老方法拆IC下來讀取
聽到前輩說 ...

ISP不是用讀取夾讀.是插VGA插座讀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雖然小弟我有買了讀取夾,但學藝不精,試過幾台都失敗後......
現在都乖乖的用老方法拆IC下來讀取
聽到前輩說 ...

我去大陸時,在高科德的當口看過店家用IC夾在讀IC,不過這種方法究竟不是正確的方式,既然有買了就先試試看,可以讀的到就算賺到了,讀不到再拆下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ISP不是用讀取夾讀.是插VGA插座讀取.

小弟我的是TL866CS燒錄器,沒有VGA孔,
所以接下來就只能夾看看,不行就拆IC了
但這台也已經幫我處理過不少台了
連PC主機板的都有幫助到...已經很感謝這台了
必竟我這每天的維修時間不多,能處理的數量也不大
等那一天這台有問題需更換時,再來買有VGA口的...
感謝前輩和WISH大...

网友:
若非得直接讀取,也不是行不通
主要應該是板子上的電路 pin7 HOLD 接到 GND,
導致輸入訊號被忽略。在板上讀取,可先查一下晶片的 datasheet

http://dalincom.ru/datasheet/EN25F80.pdf

有時真要懶得拆,我會把 pin7 用吸錫線解焊,然後稍微撬高
再用 IC 夾讀取

但要注意的是, 因為 VCC 會同時供給其他晶片電源,燒錄器的 VCC 供給電流有時可能不足
唯一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