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 INSTEK GPC-3030DQ 電源供應器,應該是好的吧

楼主(2018-04-28):
大頭照,從 跳蚤市場買回的,

二極體看起來沒有黑黑的,而且都有架高
比較好奇的一個問題,轉VR的時候,為什麼繼電器,會有動作的聲音,一聲,不知道是不是打開機殼的關係
測試一下負載,5V
12V

网友:
恭喜, 得此寶物!

网友:
調整電壓時有時會有繼電器的聲音是正常的,為了讓可調電源供應器的消耗功率小效率高變壓器二次有許多抽頭以繼電器來做自動切換。

此牌子的最容易壞的部分就是電壓調整旋鈕(用料不好),只要是電壓不太穩定或不好調整就是該更換了。

网友A:
這台很實用    不過就是握把跟外殼不好   支撐力不夠
這台繼電器好幾顆 七個的樣子
前面串並聯切換三顆  後面切換繞組用的各兩顆  24V的

大致上是跟 Tek PS280 非常的相似
(也是電源供應器 外觀跟電路都非常的相似  PS280)

散熱器是風道式散熱器

网友B:
真好...
我這裡的跳蚤市場 沒這種東西

网友C:
應該是正常的,恭喜入手好物。

手邊也有一台同型機,是10幾年前買的新機,使用上沒什問題,若要說缺點就是風扇聲太吵,只要一開機風扇就一直ON著,在安靜的實驗室裡更是很吵,後來買45度溫度開關來改裝,任一片散熱片溫度超過45度才開啟風扇,改好之後安靜多了,畢竟以輕載使用機率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台很實用    不過就是握把跟外殼不好   支撐力不夠
這台繼電器好幾顆 七個的樣子
前面串並聯切換三顆  後 ...

很可能是TEK向GW OEM的吧?看TEK PS280說明書跟GW的幾乎一模一樣。

不過現在很多大陸機外型也長得跟GW的很相像,這個外型幾乎成為電供的公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正常的,恭喜入手好物。

手邊也有一台同型機,是10幾年前買的新機,使用上沒什問題,若要說缺點就是 ...

原本以為是,風扇快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好...
我這裡的跳蚤市場 沒這種東西

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