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ATUNG 大同 V50R500 有聲無影 無背光 不專業維修 [維修實例]

楼主(2018-04-29):
TATUNG 大同 V50R500 有聲無影 無背光 不專業維修

故障情形 : 一開機有看到大同的 LOGO 有聲無影 無背光
客訴 : 有叫服務站來看過了 有用強光照螢幕後告知面板壞了 無修理價值 所以換人修看看
我去看時用強光照螢幕有看到影像 判斷應該 LED 燈珠壞掉導致背光板停止動作 無背光
告訴客戶多少錢以內能修好就修 修不好就要換新了 客戶說那修修看了

銘牌 :

後照圖 :

電源板 :

主機板 :

背光板 :

邏輯板 :

拆開看到背光板連接 LED 燈條 有4組電線 先1組1組測試 奇怪了電壓都一樣 那不就是背光板壞了
還看到有一條排線連結到邏輯板的  因有改過 LED 背光板也有那條線的 可是改的都沒那連結座 所以那條線都沒插上一樣能看
就先把那條連結到邏輯版的線拔除 開機基然背光亮了 接上信號線能看 畫質還是一樣可看 那就不插了
用耐熱雙面膠將那排線黏在插座上 以防亂晃去照成其他損壞

背光板的 CN4 那條排線直接黏在插座上 (紅框處)

測試畫面 :

完修

程式
TATUNG_大同_V50R500_ #ISP_20180428
TATUNG_大同_V50R500_ #ISP_20180428_170057.rar (3.02 MB, 下載次數: 80)

网友A:
又是三經半夜偷偷地貼維修文

网友B:
所以是更換背光板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是更換背光板嗎?

沒換!什麼都沒換
拆掉背光板到邏輯板的排線而已
對吧!!!真好!!
但應該有高手知道問題點可能在那裡
只是我...應該也是這樣試機燒機後..
沒問題就交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是更換背光板嗎?

報告 姐
如果換背光板  就不是  不專業維修了

只是將背光板的 CN4 插座的排線拉出 等於沒插上 CN4 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三經半夜偷偷地貼維修文

半夜比較有時間啦

网友:
這條是控制動態背光的控制線.簡單的說就是利用控制背光源的大小.達到對比的提升以及省電 .
當畫面需要比較暗的時候.這時候背光可以暗一些.而液晶反轉的角度轉大一些.就可以達到背光源不動. 液晶反轉角度較小的亮度.
也就是當黑色面積大的時候.背光亮度降低.反之則提高亮度.藉此提高動態對比度.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