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體紅外線鹵素燈管感應燈不亮維修&二極體適用請教

楼主(2018-04-29):
這盞燈前陣子不亮,拆開測量電源只有3點多V,正常電源應該有24V,
外行人維修起手式:換電解電容,無效
爬文吧!google 說這是阻容降壓的電源模式,嘗試更換薄膜電容(400V,684K)試試
ok!有反應,會偵測人移動,燈也會亮,基本上算完修,但有些問題想請教痞酷的高手們

上圖是電源正面,換掉右邊薄膜電容就正常了
可是板上有2種二極體,D1&D2是ˋ1N4004,D3&D4是2EZ24D5
D3的板有點焦黑,我想順便更換,可是光華沒有這個型號,
可以用別的型號代用嗎?(ex:1N5359 or UZ5824)

電源背面

電源背面

感應器正面

感應器正面

感應器背面

感應器背面

電源上更換的24V稽那

電源上更換的24V稽那

感應器上原本的稽那

感應器上原本的稽那

電源正面

電源正面

楼主:
不知道為何編輯到一半存在草稿就發出去了
沒辦法再編輯
我還想問圖2的D10可以用24v替換嗎?(圖2黃色圈是24V繼電器觸發的接點)
原本的D10被我搞成短路,換成24V可以工作,就怕有危險
原本的D10跟圖4,圖6,的稽那長的一樣(我的印象中啦)
謝謝各位高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為何編輯到一半存在草稿就發出去了
沒辦法再編輯
我還想問圖2的D10可以用24v替換嗎?(圖2黃色圈是 ...

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6001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60013-1-1.html

Wish大是建議我D10應換1N4148,
這個二極體是用在消除感生電動勢?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sh大是建議我D10應換1N4148,
這個二極體是用在消除感生電動勢?

是的,1N4148是並聯在繼電器線圈兩端,消除反電動勢

電源板燒焦的部份,應該是先前薄膜電容失效,
造成 D3 Zener 二極體過熱,建議電源板的 D3  (Zener 24V 2W) 也要換掉,
不用換相同型號,但 Zener 規格 24V 5W 要一樣

圖 4 和圖 6 的二極體應該不是 Zener,建議不要亂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1N4148是並聯在繼電器線圈兩端,消除反電動勢

電源板燒焦的部份,應該是先前薄膜電容失效,

謝謝ytsejam大的回覆,我會把D10換成1N4148;至於D3,D4原本是24V2W,找看看有沒有相同的,或是用24V5W的替換。
謝謝兩位的指點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