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晶體開關問題

楼主(2018-04-29):
先前在 電子電路教學文獻 看到haw661231大發的【工程人員必備資料之電晶體電路概念】
可是我實際做實驗卻失敗,想和各位大大請教問題點
我的供應的是5V/1A,附載Vout掛一個1K的電阻
目前遇到問題是通電可以導通供應附載,但是關不掉,要關掉就要加三用電表在電容兩關端才會正常關閉。

原始設計 :

更改後設計 :

補充內容 (2018-4-29 12:58 PM):
2顆電晶體照原始設計,一樣是2N7000和IRF9540
R5被我短路掉了

网友A:
實作的照片來一下才看的出是線路的問題還是實際接線或用料的問題,電晶體的實際型號也要知道,相關資訊給的更多問題才能越快獲得解決。

原始線路給的太小張 R 幾都看不清楚,幫忙貼上清晰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實作的照片來一下才看的出是線路的問題還是實際接線或用料的問題,電晶體的實際型號也要知道,相關資訊給的 ...

因為我原本截圖容量太大,縮圖後便這麼小張抱歉
有把零件資訊補充上去了

网友B:
>目前遇到問題是通電可以導通供應附載,但是關不掉,要關掉就要加三用電表在電容兩關端才會正常關閉

你是如何關掉Vout,有按S1嗎,按ˋˋ多久?

你要不要把R2, R3改為100K,看看有沒有影響什麼結果?

网友:
最後一行的「注」寫了一句有趣的話,自爆了這東西不是一個穩定的系統。
我可以要求 USER 操作時,您一定要按上幾秒不然可能會爆炸之類的嗎?

AD 文件最下方邊邊角角的小字,所謂的免責聲明,基金投資有賺有賠之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遇到問題是通電可以導通供應附載,但是關不掉,要關掉就要加三用電表在電容兩關端才會正常關閉。

你 ...

按S1開關約2秒左右關閉(是在三用電表並聯於電容時),但再次按下S1開關,又打不開
必須斷開三用電表才能再次開啟讓Vout供電
我再試試看R2、R3改100K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S1開關約2秒左右關閉(是在三用電表並聯於電容時),但再次按下S1開關,又打不開
必須斷開三用電表才能再 ...

忘了說,R1改為4.7K~7.5K.

网友C:
2N7000是N-channel MOSFET, D跟S相反了(上面有箭頭的是S,下面才是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N7000是N-channel MOSFET, D跟S相反了(上面有箭頭的是S,下面才是D).

原圖沒有錯,是後來畫的圖畫相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圖沒有錯,是後來畫的圖畫相反了.

上面yesjarmail大所說的錯誤點是2N7000的D、S連錯地方嗎!?

目前暫定改成,不知道哪邊還需要修正,明天再繼續實驗n_081|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yesjarmail大所說的錯誤點是2N7000的D、S連錯地方嗎!?

目前暫定改成,不知道哪邊還需要修正,明天再 ...

2N7000改這樣就對了.
不過你所用的MOSFET符號有個小缺點,就是沒有畫上Body diode - Zener di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2N7000改這樣就對了.
不過你所用的MOSFET符號有個小缺點,就是沒有畫上Body diode - Zener diode. ...

R1改5.1K ohm ,R2、R3是100K ohm,這樣還是失敗耶...
按一下Sw後可以保持輸出,但是要關掉輸出時,按下約2秒長時間指示燈變暗一點
放開開關電壓一樣有輸出,試過按久一點也關不掉n_080|
想和大大請教這問題...還是單純是我接線問題
—————————————-
目前上方的實驗數據
電源供應器未按下開關5v/0A
按下開關(約2秒時間;有負載1K可變電阻)後跳5v/0.013A
再次按下開關瞬間(約2秒時間;要關閉輸出電源)跳5v/0.007A
放開開關又跳回5v/0.013A且有輸出的狀態

网友D:
改了線路設計, 少了一個電阻, 目的為何?

http://www.mosaic-industries.com ... toggle-power-switch

http://danyk.cz/zap-vyp_en.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了線路設計, 少了一個電阻, 目的為何?

http://www.mosaic-industries.com/embedded-systems/microcontro ...

因為我的供應電壓不超出5.1v,又看到PDF裡寫到小於20伏特可以短路

网友E:
xiaolaba大提供的第2個連結,有電路圖,也有實作成功的影片,可以試試。

基本上如果懂得電子元件的原理,自行設計這個電路應該不難,不行的話再找資料參考。

另外學校專題這門課,主要是培養學生發現問題並解決的能力;
每個學生的心態不同(想混水摸魚的、想做但不知如何做、整天在玩線上遊戲的、眼高手低的、等等)
造就出這種「不同心協力做事」的怪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xiaolaba大提供的第2個連結,有電路圖,也有實作成功的影片,可以試試。

基本上如果懂得電子元件的原理, ...

xiaolaba提供的兩個網址我會繼續試下去...

不過專題這東西,目前做到這,感覺自己碰到蠻多問題的,像勝群公司的晶片不知道怎麼用、軟體不會寫...等
但,該完成的還是要完成,目前晶片、軟體已經有基礎了,外部硬體大致上也快完成,若完成會拿出來與大家分享 ! 讓大大們見笑一下,提供小弟改善的地方

网友C:
你的電源電壓5v太低了,難以驅動mosfet並且工作在放大區會讓IRF9540在大電流時發熱燒毀,將你的電源設為12v ~ 20v吧!!!

如果你還是要用5v電源,那就移除R2,R3,R5,C1,2N7000等5個元件,然後將S1接至IRF9540的G極與GND之間,這應該可以正常動作,如果介意開關彈跳問題可並一電容試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電源電壓5v太低了,難以驅動mosfet並且工作在放大區會讓IRF9540在大電流時發熱燒毀,將你的電源設為12v ~ ...

>如果你還是要用5v電源,那就移除R2,R3,R5,C1,2N7000等5個元件,然後將S1接至IRF9540的G極與GND之間,這應該可以正常動作,如果介意開關彈跳問題可並一電容試看看

你用單級就能達到單一開關的Toggle Switch ON/OFF 功能,從哪個文件學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還是要用5v電源,那就移除R2,R3,R5,C1,2N7000等5個元件,然後將S1接至IRF9540的G極與GND之間,這 ...

Sorry 眼拙,原以為S1是ON/OFF會固定位置的開關,原來是tact switch , 原po可以忽略這個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