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耳機訊號線的問題

楼主(2018-04-29):
請教本網的高手們一個問題~~~

那就是耳機訊號線撥開絕緣層之後纜線有噴一層不同的色漆加上尼龍絲,
請問該如何有效的去除絕緣漆跟尼龍絲呢?

我目前是用刀片刮,但效果似乎兩光..

网友A:
牛的方法很笨..
先用打火機烤過後, 再用刀片刮...

火烤時要注意一下, 那層漆會很快速的著火燃燒..
沒準責好的話, 會燒太多!

网友B:
  試試剝線刀一段段的抽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的方法很笨..
先用打火機烤過後, 再用刀片刮...

那是尼龍絲燒起來,我也用過這招,但是需要弄一點點是通常不適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試剝線刀一段段的抽下來.

不太明白,請高手詳述

网友C:
這種漆叫作"聚胺酯漆" 好像沒有化學溶劑可以把他溶掉

如果是要焊接的話,直接烙鐵加錫 (要360~400度)

网友D:
我的方法也是打火機燒一下、
再用小刀刮一刮銅心、
這樣較容易焊接。
焊槍溫度要夠、
焊槍先吃一些錫、
再焊到線上。
剛才也在焊耳機線…
直接焊會不吃錫。

网友:
漆包線的等級或型號跟它的漆有關,150度以上直接焊接就好,該是要實驗也要焊接

网友E:
可以用烙鐵沾附錫球來對漆包線除漆,
類似預焊但時間久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尼龍絲燒起來,我也用過這招,但是需要弄一點點是通常不適合。

尼龍線會先點燃, 吹熄後再烤一次,
這次會是線表面的漆會燒起來..
二種味道是不一樣的!

線表面的漆燒起來的時候, 很難抓 "一點點"!

网友F:
專業的作法是用去漆劑沾一下過一會後漆就自動剝離的乾乾淨淨的。
方便的作法是先將烙鐵溫度調高焊頭沾一坨錫後將漆包線頭送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漆叫作"聚胺酯漆" 好像沒有化學溶劑可以把他溶掉

如果是要焊接的話,直接烙鐵加錫 (要360~400度)

可以這樣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方法也是打火機燒一下、
再用小刀刮一刮銅心、
這樣較容易焊接。

對啊,我是要修耳麥插頭斷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烙鐵沾附錫球來對漆包線除漆,
類似預焊但時間久些。

改天我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龍線會先點燃, 吹熄後再烤一次,
這次會是線表面的漆會燒起來..
二種味道是不一樣的!

都嘛整段燒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專業的作法是用去漆劑沾一下過一會後漆就自動剝離的乾乾淨淨的。
方便的作法是先將烙鐵溫度調高焊頭沾一坨 ...

一般烙鐵可以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般烙鐵可以嗎?

可以,溫度低加熱時間就要比較久約 5 秒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請高手詳述

  誤會誤會. 是咱資質駑鈍, 誤解尼龍編織款式啦!

  咱以為是說這種 "尼龍編織漆包線":
(來源:中國深圳市脈達通科技有限公司)

  若是這種 "尼龍漆包音訊線":
(來源:中國深圳市星光泰電線電纜有限公司)

  直截加熱尼龍就會收縮露出漆包線. 至於漆包線上銲錫, 細砂紙 (砂布) 拋光伺候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溫度低加熱時間就要比較久約 5 秒以上。

知道了~~改天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誤會誤會. 是咱資質駑鈍, 誤解尼龍編織款式啦!

  咱以為是說這種 "尼龍編織漆包線":

所以還是別放火就對了~~燙它就好

网友G:
先用打火機烤過後, 再用刀片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用打火機烤過後, 再用刀片刮...

這招的缺點是當你只需一點點線頭焊接時用燒的會燒一大段...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招的缺點是當你只需一點點線頭焊接時用燒的會燒一大段...

A471大 打火機不要那麼靠近,
先焊錫,多餘線段的剪短就好,
我都是這樣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招的缺點是當你只需一點點線頭焊接時用燒的會燒一大段...

其實, 用鉗子夾著烤就可以控制, 不會燒到太大一段!
牛剛剛試過了... 可能是鉗子會散熱.. 火不會燒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471大 打火機不要那麼靠近,
先焊錫,多餘線段的剪短就好,
我都是這樣做.

改天我來練習,因為我可以搞短很長一段訊號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 用鉗子夾著烤就可以控制, 不會燒到太大一段!
牛剛剛試過了... 可能是鉗子會散熱.. 火不會燒過來! ...

感謝牛的絕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天我來練習,因為我可以搞短很長一段訊號線

不過好的焊槍也是重點,
一般的焊槍(木頭)不好用.
記阿是用goot TQ-80(2段式焊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過好的焊槍也是重點,
一般的焊槍(木頭)不好用.
記阿是用goot TQ-80(2段式焊槍). ...

我用tq95

网友:
這好用阿~

楼主:
是阿~~~前天我那組線控耳麥斷線了,少一邊聲道.....量電阻確認故障點後我成功拆開
插頭端,可惜插頭焊點太小...經過多次拆焊後絕緣塑膠融化短路了......

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阿~~~前天我那組線控耳麥斷線了,少一邊聲道.....量電阻確認故障點後我成功拆開
插頭端,可惜插頭焊點 ...

你好遜~
記阿修過好幾條,
都沒問題!
再練幾次就厲害了~

网友:
還是sandy319技術了得!

楼主:
要去買插頭了~~~~不知買不買的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去買插頭了~~~~不知買不買的到

電子材料店絕對有得買!

3.5mm立體耳機插頭更換 請教 這兩個牌子哪個好
http://bbs.pigoo.com/thread-53226-1-1.html

耳機換3.5mm插頭的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52454-1-1.html

楼主:
大家注意看四環的....它焊點範圍很小烙鐵頭要小的,萬一間格
塑膠融了會短路隔壁那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注意看四環的....它焊點範圍很小烙鐵頭要小的,萬一間格
塑膠融了會短路隔壁那格... ...

你的烙鐵頭不是最細的嗎?
我得是買最細尖頭,
難怪你焊不好!!
記阿!錯怪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烙鐵頭不是最細的嗎?
我得是買最細尖頭,
難怪你焊不好!!

我的烙鐵頭是標準的所以一不小心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烙鐵頭是標準的所以一不小心就~~~~

烙鐵別開太熱啦!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568369660
耳機壞掉, 牛都嘛把頭拆開留下來..
焊焊修修, 熱縮膠套烘一烘.. 又是頭好壯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鐵別開太熱啦!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568369660

這東西品質很難講,我碰過用久了線材自己老化壞掉的,也碰過
插頭磨損接觸不良的.....最主要是內斷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