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PO 聲寶 EM-32PT08D 無法開機 無待機燈 [維修實例]

楼主(2018-04-29):
SAMPO 聲寶 EM-32PT08D 無法開機 無待機燈

論壇的資訊 聲寶液晶電視主機板有 IC EUP3484A 壞會造成 無帶機燈 無法開機的情形

我有量測電源開關按鍵有3.3V 按下後3.3V電壓有拉低 就是不啟動
所以應該是 IC EUP3484A 損壞

銘牌 :

後照圖 :

電源板 :

主機板 :

背光板 :

邏輯刀板 :

既然又換 IC EUP3484A 有酷友提醒過小弟 要先將 IC EUP3484A 旁的小零件 先貼住以防被熱風槍吹掉了(跑了)
所以就先貼狗皮膏藥 防止小物件掉落 用學姐的放大鏡去貼 真的是事半功倍 (強烈推薦使用 好東西要與好朋友分享)
貼好後先在 IC 腳位 擦上焊油 在用熱風槍開350度C 吹下 IC

學姐的放大鏡在放置 IC 時 對準腳位 真的是一目了然 清晰的不得了 快又準 (強烈推薦使用 好東西要與好朋友分享)

學姐的放大鏡看 IC 編號 實際在螢幕看很清晰 翻拍會比較模糊
我是接21吋的電腦螢幕看的 主機板沒拆下 學姐的放大鏡直接放在電視上 只將鏡頭拉出能看到 IC 即可(高度要夠 因等下要用熱風槍)

貼完狗皮藥膏 (鋁箔膠帶 修冰箱用的) 反光的就是鋁箔膠帶

拿出 cremaker 大 強哥 贈送的熱風槍開350度C 吹下 IC (感謝 cremaker 大 強哥贈送)
拆下 IC

新舊 IC

先補一些些的焊錫在主機板上 在抹上焊油 對準 IC 腳位 直接用熱風槍吹回去 撕下狗皮藥膏清潔主機板(洗掉焊油) 看腳位有無焊好

檢查完後
那就試開機了

試機畫面 :

完修

程序 SAMPO_EM-32PT08D_SPI #ISP_20180429
SAMPO_EM-32PT08D_SPI #ISP_20180429.rar (3.7 MB, 下載次數: 163)

网友A:
哇塞!!這台那麼好用....
我都還在拿放大鏡看到眼睛快脫窗
只是我如果要再增加這台...
得先將工作區重新大整理一下才有位置放..
這勢必又是一項大工程

网友B:
sa2086大大:下次您試著用洛鐵加溫拖看看,再用吸錫線拖乾淨,必熱風槍還快。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2086大大:下次您試著用洛鐵加溫拖看看,再用吸錫線拖乾淨,必熱風槍還快。恭喜完修。 ...

再次感謝 jasonchen3219 大的指導

可是 EUP3484A 底部 不是有散熱區塊要焊在機板上嗎 ?
用洛鐵拖焊 那底部應該焊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塞!!這台那麼好用....
我都還在拿放大鏡看到眼睛快脫窗
只是我如果要再增加這台...

這台不能放固定位置
要隨物件移動
我也是沒空間 我修電視是放在能折合的桌子上 也沒空間  所以放在電視上而已

真的推薦 好用  物超所值
學姐的放大鏡

网友C:
換SMD 零件有人習慣用烙鐵,也有人習慣用熱風槍,用熱風槍的好處是焊點可以比較漂亮,尤其是跟錫膏搭配的時候,不過是技術人應該兩者都要熟練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SMD 零件有人習慣用烙鐵,也有人習慣用熱風槍,用熱風槍的好處是焊點可以比較漂亮,尤其是跟錫膏搭配的時 ...

我上次就是用 熱風槍吹上後 在用烙鐵補焊的
我觀察到還是用熱風槍的焊點比較漂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謝 jasonchen3219 大的指導

可是 EUP3484A 底部 不是有散熱區塊要焊在機板上嗎 ?

sa2086大大:EUP3484A 底部只是幫助散熱.貼在一起.並沒有悍在一起..左托托..右托托就移位了.屢式不爽..下次
遇到你試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a2086大大:EUP3484A 底部只是幫助散熱.貼在一起.並沒有悍在一起..左托托..右托托就移位了.屢式不爽..下 ...

我拆過的聲寶機板底部是有焊接的,建議還是用熱風槍,比較保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拆過的聲寶機板底部是有焊接的,建議還是用熱風槍,比較保險。

EUP3484A這顆本來就是壞的.沒甚麼風險而言.就算用烙鐵把它融化也比熱風槍來的快...你拆.底下會有黏住.那是
機板銅箔部分有上焊錫幫助散熱..你用熱風槍把基板銅箔上錫部分.融化了跟IC底部黏在一塊.造成假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EUP3484A這顆本來就是壞的.沒甚麼風險而言.就算用烙鐵把它融化也比熱風槍來的快...你拆.底下會有黏住.那 ...

我說的不是EUP3484A,而是機板上的焊盤,不小心弄壞,就麻煩了。
EUP3484A一隻2X多元,比較不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