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K193SC 液晶螢幕開機約10秒後黑屏

楼主(2018-04-29):
▼LCD銘牌: ASUS VK193SC
▼邏輯板型號:MT190AW02V0 C1-A

每次開機約10秒後變黑屏,目前查到邏輯板上一顆F101(如下圖紅框),從其編號來看應該是
一顆FUSE,以三用電表量測其兩端約2.95KΩ,請問這真的是一顆FUSE嗎?還是電容?若是
FUSE那其規格是多少?

▼邏輯板

网友:
你黑屏怎麼先檢查面板,你要先從背光電源板這抓完再才判斷是不是背光源電源板的問題,如果都不是才來查面板,而且黑屏是有分的,面板導致的基本上背光都還是會亮的

网友:
1.  看完po文標題, 我先猜電源高壓板出問題( 我也猜VK193SC是19吋電腦螢幕, 電源板及高壓板做在一起), 很有可能換個二手的電源高壓板就OK. (我是業餘的個人玩家, 並非維修專家, 所以我努力去學判斷是哪一個板子壞掉, 然後把那個板子整個換掉)

2. 黑屏通常先檢查電源高壓板及背光燈管, 如果螢幕是亮1~2秒就黑屏, 很可能是背光燈管出問題, 但是如果螢幕亮數秒或一段時間才黑屏, 很可能電源高壓板出問題.

3.我從網路上查到的資訊, 樓主所述的問題, 高壓板(Invert board)最有可能
http://blog.xuite.net/vinsung090 ... 1%E7%95%AB%E9%9D%A2

网友:
保險絲沒錯.可使用3A

楼主:
確實此電源板及高壓板是做在一起的,如下圖所示,我有量測此板的VCC5V是正常的,目前零件外表看起沒什明顯燒毀痕跡,只發現到邏輯板上那一顆F101故障(改天把它解焊下來量看看),此主板我再找時間好好的檢測,謝謝前輩們的指引。

▼電源板+高壓板正面

▼電源板+高壓板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實此電源板及高壓板是做在一起的,如下圖所示,我有量測此板的VCC5V是正常的,目前零件外表看起沒什明顯 ...

建議您這片板子全部補焊,您的症狀很像錫裂

网友:
如果是壞那個,你可以排線拆了,看看是不是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