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開箱 - FLUKE 289

楼主(2018-04-29):
手上有多只萬用錶,但用得最多是FLUKE 77III這只錶,已使用近廿年的FLUKE 77III到今天盡管性能仍是一流但已敵不過歲月摧殘開始出現老態了,第一是LCD有老化變色現象,另外就是旋鈕出現大裂痕!

準備帶FLUKE 77III入廠維修前先要買只新的萬用錶 - FLUKE 289。

FULKE 77III已陪伴我近廿年

LCD有老化變色現象

旋鈕出現大裂痕

新購入的289體積是大過77III的,但289包裝彩盒反而比較細小。

內裡簡單的包裝近乎有點簡陋

289收藏在文件下面

文件&光碟

錶的右手邊是配件收納位置

289及跟錶的配件

289及77III

289比77III高大很多

進行簡單測試

FLUKE 289是近年最多人推崇高級數位萬用錶,性能質素不用懷疑,同時有很堅固可靠的機身。當然,這錶價錢真的是很貴,體積亦是很大及重量很重的。

网友A:
這台真的是好表
目前我是 187 / 289 輪著用
韌體為 1.12 要升到 1.16 避免使用時受到傳輸介面照光數據會跳動
換電ˊ池時也要注意時間會不會需重置, 會的話馬上換新一台. 因為裡面金電容老化了

网友:
這顆表簡直是夢幻逸品

网友B:
我也是旋鈕裂開,有請同事幫忙用三秒膠塗一下.
只是不知道他用的是哪一種膠,但是乾很慢,但是聽說強度比較好.

79III

79III

网友C:
旋鈕出現大裂痕,wish 有推件 的膠水,要不要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真的是好表
目前我是 187 / 289 輪著用
韌體為 1.12 要升到 1.16 避免使用時受到傳輸介面照光數據會跳 ...

謝謝告知!

已檢查289韌體是1.16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鈕出現大裂痕,wish 有推件 的膠水,要不要試試

已聯絡FLUKE維修部,回覆是LCD已沒有零件可更換,而旋鈕仍有存貨可以維修。

网友D:
是不是捨不得用,
看起來像新的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捨不得用,
看起來像新的一樣.

不是啊,只是照片效果而已,而且拍照前有進行清潔工作的。
我是很小心使用但不會捨不得用,始終77III不是很貴的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旋鈕裂開,有請同事幫忙用三秒膠塗一下.
只是不知道他用的是哪一種膠,但是乾很慢,但是聽說強度比較好. ...

打算試下AB膠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真好

网友:
FLUKE 289的確是款不錯的表

网友E:
FLUKE 289 是個好表,小弟也有一顆 287 用了許久,
唯一缺點是耗電,而且一次要換 6 顆 1.5V 乾電池,
若用做攜帶式的場合,不是很方便,但蠻適合桌上型的工作環境。

攜帶型的目前改用 179,以下為幾款 FLUKE 參數的比較

FLUKE 179
---------------
Diode: 2.4V
Caps:  1nF - 10mF
Batt: 9V x 1, 300 Hrs

FLUKE 189
---------------
Diode: 3.1V
Caps:  1pF - 50mF
Batt: 1.5V AA x 4, 72 Hrs

FLUKE 279/289
---------------
Diode: 3.1V
Caps:  1pF - 100mF
Batt: 1.5V AA x 6, 100 Hrs

Diode 的量程其實很重要,沒有到 2.4V 以上的話,有些 LED 是不會亮的

楼主:
FLUKE 289測試模式多,亦可同時顯示多個資訊,我嘗試用RIGOL DG4062產生一個50Hz正弦波,幅值是3Vrms,偏移+2Vdc的信號去測試289,結果是這樣的信號是無法考驗289的,289用"AC, DC"模式測試很快就顯示出數值,以前測量這類信號必須要用示波器才行。

RIGOL DG4062產生一個50Hz正弦波,幅值是3Vrms,偏移+2Vdc的信號

289用"AC, DC"模式測試

以前這類信號要用示波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FLUKE 289 是個好表,小弟也有一顆 287 用了許久,
唯一缺點是耗電,而且一次要換 6 顆 1.5V 乾電池,
若用 ...

謝謝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鈕出現大裂痕,wish 有推件 的膠水,要不要試試

已完工,但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完工,但不知效果如何!

如果 AB 膠還不行,可以試一下這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聯絡FLUKE維修部,回覆是LCD已沒有零件可更換,而旋鈕仍有存貨可以維修。 ...

LCD 有可能是偏光片變色而已,可以自行購買偏光片修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 AB 膠還不行,可以試一下這個

如果AB膠真的不行的話,一定試試這個3M!

楼主:
引用 网友E:
LCD 有可能是偏光片變色而已,可以自行購買偏光片修修看

這個是知道,只是小弟近來實在太忙,原想能給維修部處理好就花些少錢亦無所謂。
太忙了,這個問題遲些才去處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FLUKE 289 是個好表,小弟也有一顆 287 用了許久,
唯一缺點是耗電,而且一次要換 6 顆 1.5V 乾電池,
若用 ...

目前手上289用六顆eneloop低自放餵,想說應該可以改成三顆鋰鐵+三個佔位桶供電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前手上289用六顆eneloop低自放餵,想說應該可以改成三顆鋰鐵+三個佔位桶供電試試 ...

沒想到狼大也有這個煩惱,小弟也是裝 6 顆 Eneloop ,
就因為 287/298 功能強大,常會把它當作桌上型電表用,但這樣一來換電池還是很煩
後來直接換成Fluke桌上型,免換電池,連開機等待時間都省了

之前考慮過鋰電,因為電壓和過放問題而放棄
鋰鐵似乎是個好主意!三顆截止電壓跟電錶關機電壓差不多
若成功的話,還請狼大分享一下

网友:
FLUKE 289 看起來真棒

网友:
剛剛測了一下,287/289 會在約 5.5V 以下才自動關機,
還是比三顆鋰鐵截止電壓 6.9V (2.3V x3) 低了一截,
若沒有保護板似乎還是有問題
就算加上保護板,6.9V 截止放電也太早了一點

网友A:
嫌電池耐力不夠的, 可改背蓋啊
Fluke 289 改善換電池時間跑掉 & 背板改裝
http://bbs.pigoo.com/thread-65571-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嫌電池耐力不夠的, 可改背蓋啊
Fluke 289 改善換電池時間跑掉 & 背板改裝
http://bbs.pigoo.com/threa ...

小弟懶惰,直接換機器比較快

您那個 UCC 穩壓改得蠻不錯的,不過直接做在外面不是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小弟懶惰,直接換機器比較快

我後面還接了一顆 DC 12V 不斷電, 想說這樣比較美觀點.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後面還接了一顆 DC 12V 不斷電, 想說這樣比較美觀點.

了解,不過既然用了 UCC 穩壓,最好還是用變壓器降到 12V 再餵給 UCC 穩壓

用 switching power 輸出再進線性穩壓,有時雜訊還是會穿過線性穩壓,進入到設備
這樣就失去線性穩壓的意義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了解,不過既然用了 UCC 穩壓,最好還是用變壓器降到 12V 再餵給 UCC 穩壓

用 switching power 輸出再進 ...

好的, 謝謝您提醒
你的意思是 12V 也要用線性電源嗎?
手邊剛好有顆 12V AC 的環型變壓器, 應該可以再來惡搞一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 謝謝您提醒
你的意思是 12V 也要用線性電源嗎?
手邊剛好有顆 12V AC 的環型變壓器, 應該可以再來惡 ...

是的,如果真的想要乾淨的電源的話

你可以用示波器像看那台 Kikusui 電供輸出那樣,先看看你的 12V 跟 UCC 9V

楼主:
經過一整日固定後,旋鈕快慢/來回轉檔數十次,未見有重新裂開現象。
估計77III沒有在高處跌下的情況下旋鈕應可使用一段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弟懶惰,直接換機器比較快

很高級的台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