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夏寶SHARP LC-32LE345T請教電源板腳位定義

楼主(2018-04-30):
夏寶SHARP  LC-32LE345T請教電源板腳位定義..謝謝
STB
OFL
ERR
PS-ON這應該是ON/OFF

楼主:
老大;不好意思,發表放錯地方,感謝老大移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不好意思,發表放錯地方,感謝老大移動

別客氣!

楼主:
在此也找不到適合的..http://shortof.com/search/luceneapi_node/STB

网友A:
真的有點離譜......

STB---->待機電壓(5v或是3.3v)
OFL----->背光的on/off
ERR
PS-ON這應該是ON/OFF

网友:
我GOOGLE的結果:
STB --> 控制背光的ON與OFF (也就是BL_ON)
OFL-->  控制背光的亮度        (也就是ADJ, PWM)
請參考下列網址:
http://www.ifix.org.cn/thread-49359-1-1.html
http://www.e110.info/dianyuan/121198.html

网友B:
1.我認為PS_ON是控制電源板是否完全開機 (電源板完全開機, 12V及24V等電壓才會出來)
2. 我的經驗, 電源板上的針腳標示ON/OFF一般是指背光的開與關, 而非電源板完全開機的開與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有點離譜......

STB---->待機電壓(5v或是3.3v)

感謝小張大;
這台我收到時,已沒有AD板,要改公板,插電只有12.2V,有電壓12.2V,其他多是0V,我再確認看看,.謝謝喔
STB
OFL
ERR
PS-ON這應該是ON/OFF
GND
GND
GND
12.2V
12.2V
12.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認為PS_ON是控制電源板是否完全開機 (電源板完全開機, 12V及24V等電壓才會出來)
2. 我的經驗, 電源板上 ...

感謝J大;我在試看看..謝謝喔

网友C(2018-05-30):
今日剛好有機台測試
開機後                                                       開機前(紅燈待機)
2.9V   STB                                                    0V
1.7V   OFL                                                    0V
0V      ERR                                                   0V
0V      PS-ON這應該是ON/OFF沒作用              0V
0V     GND                                                   0V
0V     GND                                                   0V
0V     GND                                                   0V
12V   12.2V                                                12V
12V   12.2V                                                12V
12V   12.2V                                                12V

网友C:
PS-ON這PIN應該是ON/OFF會沒作用因為基板上是空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ON這PIN應該是ON/OFF會沒作用因為基板上是空腳的

fst大;了解..感謝幫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小張大;
這台我收到時,已沒有AD板,要改公板,插電只有12.2V,有電壓12.2V,其他多是0V,我再確認看看,.謝 ...

要改公板,有12v。就ofl接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改公板,有12v。就ofl接公板。

kaijay大;謝謝喔,最近較忙,有空再來改

网友E(2018-07-05):
引用 网友C:
今日剛好有機台測試
開機後                                                       開機前(紅燈待機)
2.9 ...

請問前輩
您這台程序有備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前輩
您這台程序有備份嗎

這台我收到時,已沒有AD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我收到時,已沒有AD板

謝謝前輩回覆
看到另一個前輩有這台測試
想說詢問一下有沒有備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