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改裝 7kv 電蚊拍

楼主(2018-04-30):
隨著夏天到來,蚊子越來越多,結果電蚊拍超級不給力,好像又壞了

懶的拆電路板,市售的怎麼看都是@#@#@$@#, 剛好在taoboa 看到 7kv 的元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5#detail

一般電蚊拍好像才 2.2 2.4kv ,這玩具就有 7kv , 一個才9元,買來改應該很划算

現在我怕的是,7kv 會不會太高,真的在電蚊拍上產電狐?

賣家的照片都有電弧,不知上多少的電壓,但是距離看起來蠻遠的~~所以怕買回來改之後

還沒電到蚊子,先電到自己或嚇到自己

以前一隻一千多的電蚊拍好像就是這種,現在一般市售的網子,改7kv 應該不會出包吧?

网友:
電蚊拍只有使用的時候按一下下,又不是捕蚊燈,而且產生電弧後電壓就降下來了,如果真的怕電壓太高,不要用鹼性電池,電池電壓很快就降低了,或者是電池新舊混著用,電池電壓不會那樣高,高壓端也會跟著降低。

网友:
樓大
這也是事是而非的答案。
電蚊拍是二點產生的面,開關後須適當異物(導體接觸產生電擊(放電))。
產生電弧(火花)主要是點火(還有電擊棒或槍(射出)二根針(點)接觸),啟動就開始很耗電。
電蚊拍二點的網過近,實際啟動最接近的二點才會產生電弧直接放電,不是整個網並不會電死,除非正好在放電處或接觸物在其他點低於電弧阻抗(轉進或分壓)。
另外是否更高電壓,你也無法驗證,只能以調整二點距離觀察所產生電弧。

對了高壓二點間距拉開會產生電弧,哪也要小心自己手持隔離效果,免先電自己。

楼主:
原本我是想電蚊拍修一修就好,結果不小心在TAOBAO 看到 7KV ,才想多很久很久以前市面上有會放電弧的電蚊拍,一隻 1千多,(當然是買不下手),如果花個45元就能改出電弧電蚊拍,應該會很『威』

只是一般的電蚊拍有『洩電』的功能,開關放開時,會將電網上的電漏掉,免得碰到電的嫑嫑的。這個部份我還不清楚怎麼改?

网友:
我買兩支500元的,用兩年後電池老化,需常常充電,且電壓不夠強,3年前改用手機鋰電池,變好好用:
1.電壓強,電蒼蠅特別明顯。
2.颱風天當手電筒用整晚也沒問題,
3.冬天太久沒用也不用怕忘了充電。最近用幾天後充個電較保險,結果只充5分鐘就充飽了。
建議你改電池就很好用了。

网友:
跟蚊子有這麼大的仇恨和怨念嗎? 電死就好了,非把它電得屍骨無存,灰飛煙滅,

网友A:
這是早期捕蚊燈的變壓器 輸出約AC 2.8KV 放電(電弧)距離約5mm

個人發現 加個麥拉電容 他就不會產生電弧了,但短路會產生很大的火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我是想電蚊拍修一修就好,結果不小心在TAOBAO 看到 7KV ,才想多很久很久以前市面上有會放電弧的電蚊拍 ...

說明有寫呀!

"本商品為由3V電池供電拉弧距離(即雙層網間距離)約4毫米的雙層天網牌電蚊拍配件。(僅適合參數符合的雙層電蚊拍)"
電網太近或太遠都會有問題吧?

网友B:
這個是電弧打火機在用的電容,耐壓值7KV,並不是換上它就會產生7KV高壓,重點在高壓線圈才是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個是電弧打火機在用的電容,耐壓值7KV,並不是換上它就會產生7KV高壓,重點在高壓線圈才是 ! ...

拍賣中的說明

電池電壓:2.4V-3V,此為出廠參數。建議不要超過3.6V。
接線:
短線一側為輸入電壓,其中紅線接電池正極,另一根線接電池負極;
長線一側為輸出高壓,不分正負,分別接電蚊拍高壓網的兩端。

它是直接接2.4V~3V, 就可以產生7KV高壓的配件沒錯..
拿來改電蚊拍好像不錯玩!
但就怕台灣蚊拍的電網會不會有過近/過遠的問題!

网友D:
我有一個電蚊拍也是用2.4伏特的 我把它改成鋰電池3.7伏特的 用十幾分鐘後就燒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個電蚊拍也是用2.4伏特的 我把它改成鋰電池3.7伏特的 用十幾分鐘後就燒掉了 ...

太陽春的捕蚊拍,就不要改了,之前朋友送我兩支(較小型,賣不出去的受贈十幾隻),電壓低,拆開看沒改裝價值,就回收吧!
我在住家附近五金行買兩支五百元的,堅實多了,有附加兩種手電筒功能,新品時電壓很強,所以買東西時也要考慮品質,認真回想應是八年前買的,近來手電筒的滑動開關,接觸不良,還拆開抹接點油,很好用所以有保養價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拍賣中的說明

電池電壓:2.4V-3V,此為出廠參數。建議不要超過3.6V。

剛剛點連結進去看,這顆是升壓線圈沒錯,不過應該是不能使用在電蚊拍,網面過近會產生電弧燒線圈,樓主可買回驗證看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剛點連結進去看,這顆是升壓線圈沒錯,不過應該是不能使用在電蚊拍,網面過近會產生電弧燒線圈,樓主可買回 ...

是的, 這就是原PO問的問題... 所以還是要玩過才知道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這是早期捕蚊燈的變壓器 輸出約AC 2.8KV 放電(電弧)距離約5mm

個人發現 加個麥拉電容 他就不會產生電弧了 ...

請問葉大,這顆變壓器的一側有串連燈管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葉大,這顆變壓器的一側有串連燈管嗎?

沒有,燈管是另一個安定器

网友F:
這個模組我有
你如果還沒買的話
你可以跟我拿   我放好久了

其他PIGOO友也可以  我記得我有買2~2個

我也真的用有它改電蚊拍

結果電蚊拍  變成電擊棒了     一按下開關就劈哩啪啦的
(原先改裝對象的電極網絕緣間距不夠  )

後來只好再加個二極體  減個0.7V來用  剩下2.3V

還有這個模組的消耗電流要注意   記得有數十mA

至於殘電方面  根本跟不用理會
真的在意  就買幾支9M歐姆以上的電阻  串聯個3~6支  並聯在輸出即可   (要注意負載效應 輸出電壓會被拉低 )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個模組我有
你如果還沒買的話
你可以跟我拿   我放好久了

阿炸給我玩n_120|
不急有空彎過去
換一塊鬆餅如何

网友:
以前都去找熱水器點火模組來自製高壓,只要 1.5V 就能工作且最耐用效率也最高,加幾個高壓二極體與電容做成倍壓線路最高曾做過 20KV,因為有電容儲能所以連老鼠都能電的死,但自己得小心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