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50J ( X550JX ) 求助 BIOS[已完修]

楼主(2018-04-30):
ASUS  X550J ( X550JX )

又一台二手維修機 -- BIOS 竟然反裝 -- 應該送修報價貴不修被惡搞

拆下讀取 竟是空

請求 工廠板本 BIOS

网友A:
這是我自己合成的工廠版看看可不可以用2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我自己合成的工廠版看看可不可以用204

感謝 -- 可開機了 - 可是 LOGO 當 整合橋也出問題

(烘烤整合橋可進 BIOS 設定) 關機後 過 一下又 LOGO 當

補充內容 (2018-5-1 07:09 PM):
已解決 -- 液晶排線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 可開機了 - 可是 LOGO 當 整合橋也出問題

(烘烤整合橋可進 BIOS 設定) 關機後 過 一下又 LOGO  ...

給你一版屏蔽內存的BIOS試試看要另外裝記憶體
2.1點位圖
ASUS X550JX rev2.1.zip (234.82 KB, 下載次數: 66)
維修指南
Asus X550JF x550jx.pdf (1.1 MB, 下載次數: 100)